奇怪的#define定义,请帮忙解答!

楼主(2007-11-16):
今天看到一本书上有以下宏定义

/* definitions of box type */
#define STD_FRAME       "xdaxbfxc0xd9xc4xb3"
#define PD_FRAME        "xc2xc2xc0xd9xc4xb3"
#define TOP_FRAME       "xdaxbfxc3xb4xc4xb3"
#define MIDDLE_FARME    "xc3xb4xc3xb4xc4xb3"
#define BOTTOM_FARME    "xc3xb4xc0xd9xc4xb3"
#define NO_FARME        ""

不知何解,请有知道答案的告知.

网友A:
这要看他怎么用了

宏只是替换而已

网友B:
这是预定义的数据

可能用于通讯接口。
你只要知道宏就是替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