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复位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07-11-16):
调试电路时,发现复位电路不正常。
于是把复位电路去掉了,CPU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若有内置复位就行

网友B:
用仿真器调应该还行

楼主:
那就是不行了,我只是对他上电,没有用调试器!

这么做,会不会损坏CPU?

网友C:
随便说说

以前公司有个人把标准的51搞成低电平复位,它也能正常工作。。。
其实是不接也能工作,只是可能不太可靠。。。

楼主:
我觉得有可能损坏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