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带字库12864液晶屏8位数据并口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7-11-16):
请教各位带字库12864液晶屏8位数据并口的连接方法。

(具体型号: YM12864液晶屏)

管脚号    管脚名称    电平    管脚功能描述
1    VSS    0V    电源地
2    VCC    3.0+5V    电源正
3    V0    -    对比度(亮度)调整
4    RS(CS)    H/L    RS=“H”,表示DB7——DB0为显示数据
            RS=“L”,表示DB7——DB0为显示指令数据
5    R/W(SID)    H/L    R/W=“H”,E=“H”,数据被读到DB7——DB0
            R/W=“L”,E=“H→L”, DB7——DB0的数据被写到IR或DR
6    E(SCLK)    H/L    使能信号
7    DB0    H/L    三态数据线
8    DB1    H/L    三态数据线
9    DB2    H/L    三态数据线
10    DB3    H/L    三态数据线
11    DB4    H/L    三态数据线
12    DB5    H/L    三态数据线
13    DB6    H/L    三态数据线
14    DB7    H/L    三态数据线
15    PSB    H/L    H:8位或4位并口方式,L:串口方式(见注释1)
16    NC    -    空脚
17    /RESET    H/L    复位端,低电平有效(见注释2)
18    VOUT    -    LCD驱动电压输出端
19    A    VDD    背光源正端(+5V)
20    K    VSS    背光源负端

一直以来我接8位数据并口都是这样连接的:
在VCC和VSS之间连接一个10K的电位器,电位器中心抽头接3脚对比度调整端,15脚PSB接VCC,
16,17,18脚空都不接.当调节10K电位器,使3脚V0上电压为4.8V左右时,液晶屏就可以显示了.

后来看芯片资料,发现是将18脚VOUT与VSS之间接一个电位器,电位器的中心抽头接V0,我这样试了,发现不行.

请教各位,VOUT脚与V0之间到底怎么连接?VOUT脚作用守则上也没有说清楚.

我的屏被搞坏了,不敢乱整了.

网友A:
怎么个不行法啊?

我用的是HG12864,电位器是内置的.所以3脚,V0就直接接5V.

网友B:
V0有些是要正电压,有些是要接负电压

建议还是看原文档。。。

网友C:
是耀宇公司的12864吗?

是耀宇公司的12864吗?

楼主:
2楼:
不行就是液晶屏上不显示,程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这次我的解法是参考液晶屏的手则接的:

楼主:
上面的接法显示不出来。
以前我的接法是VCC与VSS之间接一个电位器,电位器中心抽头接3脚-VAJ。18脚-VOT空不接。

这次这样接是想知道到底18脚-VOT是个什么引脚,起什么作用???

楼主:
3楼:
能说的详细点吗?看了另外几款液晶屏,对18脚(LCD驱动电压输出端)说的都不清楚。

4楼:
我的液晶屏具体型号是YM12864A

网友B:
随便说说

先量量VAJ是否有压,如果没有则可调电位器一端接VCC,一端接地,中间接V0,如果有负压,可调电位器一端接VCC,一端接VAJ,中间接V0,然后运行程序,调节电阻直到有显示。。。

楼主:
8楼:
谢谢啊
之前一直都是这样接的:

感谢告诉的方法,呵呵

网友D:
看我的猜测给LZ一些参考

LZ,ST7920的这个带中文字库的IC,如果使用了内部倍压的VOUT的功能,就必须控制VDD<3.5V,你可以使用3.0V或3.3V就可以了。如果你使用的MCU是5.0V的恐怕不能直接接这个3.3V工作的模块了,接口电平需要处理一下。一般的设计都会考虑这个问题进去,如果使用5.0V给模块供电,模块肯定没有用到VOUT功能,应该是另外有正压电路,或者是LCD的电压小于5.0V,直接VDD接个电阻就到VLCD了。所以具体是使用了那种还需要LZ自己去看看了,看那个大IC(也就是ST7920了)旁边是不是有几个电容和二极管之类的元件?如果没有就不会用到VOUT功能。

楼主:
感谢 ayb_ice 、sutie2008 、skey79 几位朋友。
你们说的很清楚了,下次做的时候会注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