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有两个强实时任务时咋分析

楼主(2007-11-16):
一个串口,一个外部中断,它们两个一般会有什么相互影响,怎么解决好了?

不要OS

网友A: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B:
看哪个更重要,另一个要实现容错机制

网友:
串口速度慢,毫秒级别了,可以先处理外部中断

网友C:
是的,异步串口再快夜快不到哪里去

楼主:
回楼上几位,继续请教

楼上二位的意思没理解很明白,关键是要随时接收啊,串口和外部中断都是(外部中断要对遥控器解码的。。。)
现在就是想在解码的时间里串口中断了怎么办啊

2楼的容错机制可不可以具体提几点啊

谢谢

楼主:
想到了点

外部中断的时候禁止中断,串口接收做返回信号处理?

迷糊了

网友D:
强实时?如何强法?先搞懂何为强实时(或硬实时)。

楼主:
:(

强实时就是要软件上能马上响应外部事件

硬实时就是硬件上保证对外部事件的实时处理,不知道串口算不算,虽然它可以马上收到懂SBUF,但是需要软件对它处理啊,要不不会覆盖数据么

网友D:
呵呵,

强实时(或硬实时)不仅强调在一定时间内响应服务,而且强调在一定时间内要完成此服务。

如果你的数据接受有时间要求,但对其处理没有一定的强行时间规定就不需要用所谓的强实时啦。

网友D:
另外强实时具有排他性,所以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服务都是强

除非强实时的时限相对于系统速度来说比较宽裕。

楼主:
对遥控器解码要求快速响应马上处理

对遥控器解码要求快速响应马上处理,算强实时任务吧,而且编码都比较长,大概30多ms的处理时间

除非强实时的时限相对于系统速度来说比较宽裕。

---串口是不是应该上面这样理解?

网友D:
楼主:这样考虑吧,

将串口中断优先级设得比外部中断高,但串口中断只负责接收数据,这样一来对外部中断服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主程序对串口的数据进行处理,可以边接收边处理。

楼主:
好吧

好吧,我先考虑下弄弄看

谢谢HWM指导

继续学习

网友E:
这两者都不够强实时的标准。

通常我认为事件发生频率在200条指令以下的才称为“强实时”

网友:
没问题的

对遥控器解码要求快速响应马上处理

对遥控器解码要求快速响应马上处理,算强实时任务吧,而且编码都比较长,大概30多ms的处理时间

除非强实时的时限相对于系统速度来说比较宽裕。

---串口是不是应该上面这样理解?

 =======================
什么处理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一个毫秒都能做很多事情了,你一次按键能发多少字节数据过来,不会超过十个字节吧?你按遥控器能按多快?人操作还能指望多快的实时性。,“马上”所以没问题的

网友C:
同意17楼: 这两者都不够强实时的标准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7楼: 这两者都不够强实时的标准。

通常我认为事件发生频率在200条指令以下的才称为“强实时”

LZ还没有掌握充分利用时间片和写并行程序的方法,自己去多想想吧 ...

网友B:
这个问题最好“量化”,请LZ给个数量的概念,这样才容易讨

串口接收数据的最小间隔是多少?处理数据的时间要多长?最晚的响应时间又是多少?

外部中断方面同样需要这样的数据。还需要CPU速度的数据,如时钟频率、指令周期等。

很多人总是愿意在概念的层面上花时间推敲,而不是动手做具体的研究;如果能够拿出实际的数据,进行一些简单的演算,应该很快就能得到结果。如果我上面问的那些问题,你不能拿出相对准确的数据,那么你始终不能得到一个理论和实践上都满意的结论。

个人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有两个层次,一是找到一种实现的途径,达到所需功能,并通过测试;另一个层次是在前一层次的基础上,能够有真实的数据和数学推导,最终证明这种实现的途径是有效的,对测试不到的边界情况也能满足设计要求。我们应该始终从后面这个更高的层次出发,考虑每一个设计要求,这样才能得到高质量的结果。

网友D:
呵呵,别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

概念是必须的,在概念之下作量化也是重要的。但楼主的问题还没到兴师动众的地步。

网友F:
串口中断一进入,就把数据取出来,放到缓冲中,以后慢慢

外部中断也是,中断里面要尽量短点,这样串口数据再快也不会丢失。

网友G:
中断服务程序尽量短,是一般设计原则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

接受楼上大哥们的建议:

串口能处理的越快越好了,响应时间这些我觉的都不是大问题

关键在红外解码,NEC格式的遥控码是这样的:

9Ms的高电平启动头,然后是4.5Ms的低电平,如果2.25Ms时就有高电平,是持续信号,不处理 ,然后以一个高电平和一个低电平为1Bit,高电平时间是.5625Ms=562us, 高低电平时间比为1:1时是Bit1,比为1:3时是Bit0 ,共读入4Byte共24bit,第1、2Byte是CustomCode码和其反码,第3、4Byte是DataCode和其反码

当遥控器的一个按键按下时,先读取用户码(数据码)和键码,36ms后,遥控启动输出,所以按键的按下时间只有超过36ms时,才能输出一帧码。

这个处理过程是不是太长了?

楼主:
:(

接收也是大概36s接收一帧

网友H:
只有在接收信息位时是强实时的

接收到位信息存入缓冲区中,这个过程就是强实时到弱实时的一个转换。

LZ的年例子,以562us为一次中断的话,只有这个中断瞬间要执行的任务才是强实时。
串口也是同样道理,只有接收到字节瞬间,才是强实时,至于该字节代表上什么意思的处理,就不属于了。

缓冲技术,就是强实时到弱实时层次转换用的,缓冲越大,弱实时要求就越低

网友I:
如果是一般的串口,

各自的中断仅仅完成最基本的任务: 如串口。保证数据即时取走,避免被冲掉就好了, 另外一个中断也一个道理,处理放到主程序中不会有问题吧,  至少串口的速度是很慢的了!而且现在的ARM 都带FIFO 更可以够你慢悠悠的处理了。

网友G:
26!

学hotpower大叔的回复方式。

网友J:
26!

强弱实时的概念是所长mcu设计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网友K:
楼主只管放心

你的任务不必动用非常手段就可以解决

楼主:
各位前辈谢谢

通过大家的通之以情晓之以理,现在稍微有些明亮了,大概说下我的理解,请各位评判下看看

串口中断我一直认为必需是最高级的,就像所长教程那样理解的样,串口分为了中断和信息处理2个过程,只有中断过程才是要求实时,而且中断处理时间很短,缓冲就让这2个过程得以有效执行

以前的问题主要在处理红外解码和串口中断的冲突上,因为红外发送器来的编码在时间上有9ms,4.5ms,2.25ms,1.125ms,0.562ms这些种类的高低电平保持时间,如所长上面的教的那样,只有0.562的那个中断是实时的
因为以前有个误区,以为整个红外解码都在中断中处理,才会发生我所谓的红外中断大致36ms处理过程中串口中断的保证问题,现在从大家的分析看来36ms是整个解码的时间,而中断如串口一样只有很短的时间,所以一个中断只是检测一个电平
(脉宽为0.56ms、间隔 0.565ms、周期为1.125ms 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0”; 用脉宽为 0.56ms、间隔1.69ms、周期为2.25ms 的组合表示二进制的“1”)这样的随机的01序列会随机出现在引脚上

现在打算用外部中断和定时器结合来判断,不知道这个想法合理不?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什么中断冲突了,只可能出现解码不正确(设计好了正确虑应该不会低)。先实验,请各位不吝赐教!

这样解决的话就是类似事件触发的操作系统了,刚开始一直看那个老外的时间触发系统的书,现在终于有点知道该怎么做了,如果哪位看过那个书或者知道怎么用完全的时间触发系统通过多级任务多状态任务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教育教育我哈,飞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