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家提提意见---关于测试线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假如有一捆线(线是多根的,而且颜色也一样,不能用眼睛分辨的)埋在地下,有个麻烦出来了,不知道那根头到那根尾的?
用什么比较容易把它测试出来了??
最好用个测试工具,要不自己搞个小东西来测试??

网友A:
在一头接一信号源,另一头接一感应式探头

网友B:
在一端,把两跟线连接起来

这样在一头测时,就可以发现有两条是连通的。然后再将原本的两条断开,
用一根去跟其它另一根连接,
然后再测看哪根还是通的,通的那根就就是刚刚断开又连上的那根,而另一根也可以判断出来。
借助这根已知的,可以依次测量出其它的。

网友A:
市面上有这种东东卖的

网友C:
很基本的测试

网友D:
改良4楼的方法

如果按4楼说的那你工作量就很大了,给你个建议可以把一端的所有头都接在一起就剩1跟不接,然后测另一端,如果有不通的那就是你剩的那根了

网友E:
每根之间接不同的电阻

然后这边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