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看看帖子,积极思考,提提方案---声音方面的

楼主(2007-11-16):
有这样个事情,请大家多多提提方案,在一个噪音(主要来自于机器噪音)很大的环境下,两个人讲话交流变得比较麻烦了,因为外部机器声音很大,现在有什么方案使两个人的通话变得容易(意思说通过设备把机器声音滤除,留下语音信号,这样听起来就容易了)

个人意见:利用语音的频率和噪音的频率的不同,使用滤波器来实现?
是否可行的?
还有相关更好的建议,请踊跃发言。
本人谢过

网友A:
这牵涉到通信原理哦

这牵涉到通信原理哦.
可以看看信源编码和信道编码方面书.这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网友B:
在一个噪音很大的环境下,如何使两个人的交流变得容易?

因为LZ没有给出限制条件,所以我的建议是:换一个安静的环境。

网友C:
利用声音的方向性

网友D:
抗干扰话筒

有这样的话筒,好像是两个背靠背安装的驻极体话筒头,信号相减,外部环境音会抵消掉,对着话筒的一头讲话,话音不会抵消。

网友E:
是的,LS正解

而且,
很多设计和结构等其他因素相关
LZ要学会提问时尽量说清楚情况、要求等...

网友:
手机的免提好象有类似的功效

楼主:
询问:awey 利用声音的方向性 可否详细点

网友C:
5楼已经替我说了

网友F:
还是聊qq比较好,嘿嘿,不会被噪声干扰~~~

网友E:
嗯,塞上耳朵上网,就不怕被噪声干扰了~~~

呵呵

楼主:
希望大家看懂以后再回答,因为你们说的

希望大家看懂以后再回答,因为你们说的,跟我意思不相符合。还是我写的不大清楚呢

网友G:
我没看懂,我不回答,呵呵。

网友H:
5楼说的好像有个名字叫差分话筒

我知道的最早用在战场上,士兵的步话机送话器是用背靠背的动圈话筒,这样可以消除远处的**声对语音信号的影响

网友E:
LZ ,仔细去看4楼、5楼、6楼、9楼的贴!

网友I:
楼主,楼上几位已给出了建议

  还有一个电路原理可参考,就是电话机的消回音电路,电话话筒和听筒能很清晰的分别传送自己的话音和接收对方的声音。

网友J:
5f方法比较好,简单

lz原意总不会是想让别人给你提供一个复杂的算法或者一大堆电路去处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