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51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7-11-17):
两个51之间要通信(只要一端发送,另外一端接受),是否可以只用一根线,
电源部分的话就独立,之间没有联系的。

是否可以。
不可以的话,还有什么其他方案
要求:1-只用一根线通信
      2-低压供电设备

网友A:
只用一根线?没有地线?那是不行的。要形成回路才行。

可以考虑无线通信,短距离可考虑红外,长距离可考虑无线电,或者光纤。

网友B:
有道理,无线成本高

两个51之间要通信(只要一端发送,另外一端接受)

这个方法我试过

通信能成功,但是数据大了就不一定了

还有就是二个51之间没有地线相当不稳定…………

网友A:
楼上的,没有地线不是不稳定,是根本不可能传输

网友C:
用无线收发模块也不贵 那根线就当天线好了 :)

网友D:
至少两根线,TTL电平,只能近距离传输

网友E:
红外成本不高

网友F:
感觉还是应该共地

网友G:
有线通讯,至少需要两条

网友B:
地线4楼

我当时也是你这样想的
不过
我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H:
请问红外是什么原理发送的?

有什么显著的好处否?(例如用到2个单片机之间通讯)

网友I:
都在乱说啊

距离都没说,就没人问一下?

网友J(2008-03-14):
地?

一米以內都不成功。樓主也真敢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