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码管做的时钟: 似乎就是不能加上闹铃的!

楼主(2007-11-17):
用数码管做的时钟: 似乎就是不能加上闹铃功能的!

理由是: 跟显示冲突了!

是这样么?有没有朋友做成的呢?

网友A:
它们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显示有冲突。。。
那只有一个CPU,还要做很多事呢。

网友B:
可以分时显示呀。时间可以暂时不显示,让别人设置闹钟。

网友C:
就是

一看就是刚入门的

楼主:
是啊!我就是刚入门的呀.

[][可以分时显示呀。时间可以暂时不显示,让别人设置闹钟。]]

*-*******************************************************
我是说在时间正常显示的情况下, 加上闹钟的功能.

网友D:
可以加上

不会有什么冲突的

网友B:
就设置闹铃时间的时候需要用下LED显示啊,

这个时间暂时不显示时间有什么关系,等设置好了,又切换回时钟显示就行了。

我就不信楼主的手机在设置闹钟时间的时候在显示时间?

网友E:
嗯就按照手机设置时间的流程来设计嘛

楼主:
computer00,关键是闹响的时候啊!

同时兼顾显示和闹响!(用的是无源蜂鸣器).

此处闹响指靠单片机产生的.而不是用有源蜂鸣器.

可以吗?

设置闹铃时间的时候,那应该没问题的.这里说的不是设置闹铃.

网友B:
显示时间就显示时间呗,闹响也可以同时响的啊

单片机负责计时,显示时间,并产生波形让蜂鸣器响,这个任务很轻啊,要不了多少CPU资源。

网友F:
喇叭 不就取反线嘛,这个任务很轻,隔段时间取反一次

lz,你随便改动下程序就可以实现的,如果1个cpu显示时间时候加个喇叭都不行,那更复杂的呢,

网友G:
re

简单的说就是动态扫描总有间隔的呀(<20ms),在这个间隔时间里做闹铃事件

网友H:
由定时器统一管理,或使用多个定时器完成

  定时器根据音乐数据文件,定时输出到喇叭端口产生音乐。同时完成刷屏任务。动态显示达到50Hz就可以了。

网友D:
看来楼主是一个循环做到底

这样可不行啊

网友I:
再用一个CPU!

网友A:
对LZ的最好回答。。。

此时无声胜有声

楼主:
我晕倒!

ayb_ice,此时无声胜有声?

我晕倒!

网友J:
此时无声胜有声不好,关键还是:

LZ缺少状态(机)编程的概念

楼主:
xwj,能具体介绍一下状态(机)编程的概念吗?

xwj,能具体介绍一下状态(机)编程的概念吗?
我是个初学单片机的,基本上还是处于照猫画虎的阶段.
谢谢你!

网友K:
教科书害的

教科书上所有的程序范例,都是教学生“一个CPU干一件事”...

网友L:
用双显示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请问什么是双显示啊?

我问这个问题各位请别见笑了. 真的不知道.
怎么个双显示**

我是说在闹钟闹响的时候,数码管的正常显示不被干扰或打断.
而且这闹响是可维持的,直到你按键中止它.

谢谢!

网友B:
闹响跟显示没关系啊,程序一边控制闹响,另外记得去刷新LE

我不知道楼主是怎么一边显示LED的同时,又去扫描键盘呢?同样的道理啊。

照你那么说,既要显示LED,又要扫描键盘看有没有按键,那怎么办啊?

网友I:
94! 教科书害的!

都是直肠子

网友M:
不知对不?

蜂鸣器响 只需单片机管脚按照一定的频率输出方波就行了。
开个定时器中断,用于单片机管脚输出固定频率的方波,在主程序中只要开关定时期就能控制蜂鸣器开关了。这和显示根本没冲突。

网友A:
有点进步了

网友:
呵呵,这么个程序竟然这么网友在使劲啊,楼主好幸运的

有点奇怪,坛子里很多简单的问题没人愿意回答,可有时候几乎相似的问题又有很多人争着回答,其实对于会的人来说那些入门级的问题真的是举手之劳,可对于提问的人来说很可能就是一死胡同,真的很需要这份帮助

网友B:
呵呵,这主要是因为提问者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其实有很多帖子的主人提问口

而有很多帖子的主人真的很急切,可就是没人理,真的好奇怪

楼主:
我的运气全靠这里的网友!真的很感谢!

我一个初学单片机的,能得到这么多高手的指教,是我的福气啊!
来这个论坛不久,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从书本上难于感受到的!
谢谢大家!

网友:
上OS啊!估计这点功能上个μCOS就够了。呵呵!

以上主题纯属玩笑。楼主还是多从自己的软件方面找原因吧。

网友N:
别,别给楼主指引什么OS

您唉,先去学一学中断方面的知识,然后看懂人家写的中断程序是怎么工作起来的,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吧。

网友:
楼上的:我说过是玩笑了.

看帖子要看全的.要不然错误的理解我的意思就不好了.你说呢?

网友O:
学习了。状态(机)编程

网友P:
是啊,而且延时也是大量占用CPU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