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竹!!!呵呵~~

楼主(2007-11-17):
小弟想问一下,在布线的时候总要强调底线的宽度,目的是为了什么啊??
如果在敷铜的时候选择网罗是GND的话,是不是相当于地线无限宽啊(相对),那么就没有必要强调地线的宽度了吧!敷铜该怎么敷才合理啊???

网友A:
即使铺铜的话,也可能会有些地方铺不到,或者不够粗

有点类似水桶原理,要看最短的那块。

网友B:
地线越粗越好,敷铜只是补充

  地线越粗越好,因为所有信号都要通过地线构成回路,线粗,内阻小,压降小,干扰也小。我的习惯是先要就全部网络用铜线布通,再在高速或易受干扰的部位敷铜。

楼主:
感谢两位斑竹!!

小弟明白了很多!!!有的板子不敷铜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