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隆单片机功耗问题

楼主(2007-11-17):
  大家好,我用义隆单片机做了一个遥控器,要求不工作时电流小于3UA,我用得是休眠2方式,即按键换醒,但是功耗有300多UA,进入功耗前代码如下:
        NOP
        MOV        A,@0
        IOW        IOC7                ;定义P7口为输出模式
        MOV        A,@0XC0              ;先禁止灯亮
        MOV        PORT7,A
        MOV        A,@0FFH
        IOW        PORT6
        MOV        A,@0X0A
        CONTW
        MOV        A,@0
        IOW        IOCB
        MOV        A,@0X01
        IOW        IOCE
        NOP
        MOV        A,@0XFF
        IOW        IOCB
        MOV        A,@0X11
        IOW        IOCE            ;关闭看门狗
        MOV        A,@0X02
        CONTW
        MOV        A,@0
        IOW        IOC7                ;定义P7口为输出模式
        MOV        A,@0XFF              ;先禁止灯亮
        MOV        PORT7,A
        NOP

  因为是矩阵式的按键,所以P7口要设为低电平,这样才能扫描P6口变为低电平时换醒。请哪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得先看这个芯片能不能达到你说的功耗要求

别休眠模式本来就达不到这个要求,累死也不行

楼主:
资料上说芯片在休眠方式下是可以做到2UA的

资料上说芯片在休眠方式下是可以做到2UA的

网友B:
会不会是休眠了单IO或外设耗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