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单片机真的不好吗

楼主(2007-11-17):
我用STC89S52与AT89S52做产品,听一些高手说STC的51不行,不知是不是真的,到底不好在哪里,那改用什么替代呢,而且必须控制成本

网友A:
其实现在很多对成本要求极高的行业中大量使用了stc的单片

就是为了省了eeprom+看门狗!

网友B:
其实还好

不要做可靠性要求很高的项目就行

网友C:
还能将就用

网友D:
俺用它做的LED屏,还行吧

  用了几个月,最近有时会不停地复位,假如不是开关电源的故障,那就可能是芯片不稳定造成的。反正用用还可以。

网友E:
没有不好的单片机

只有不适合使用的场合

网友F:
楼上说得对

网友G:
单片机没有好与不好之分

单片机没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同的系统对处理器有不同的需求,在系统设计时要选择的是合适的处理器,不一定是好的!几年前用stc的单片机做的一个系统,已形成产品好几年拉,一直很好!

网友H:
比sync的好多了

网友I:
不过至少比AT89S52好!

这是亲身体会呀!

网友J(2010-12-11):
一般场合还可以

网友K:
07年的帖子了,现在用过的人不少了吧?:)

网友L:
现在估计都换1T的了。。。

网友M:
我用着觉得好不错啊。

网友N:
也用了几款,,感觉还可以。。

网友O:
我(买了一块学习板自学的)现在刚接触的就是AT89S52,不知好还是不好,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