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后台程序,在鼠标旁边显示当前位置?

楼主(2007-11-17):
刚学VC,最近碰到一个问题,如何做一个后台程序,在鼠标旁边显示当前位置? 希望大家能指点指点.

网友A:
此非后台程序,

只是获取鼠标的移动“消息”然后显示在相应位置上。

网友B:
可以调用获取鼠标指针位置的API函数,然后显示之

网友C:
鼠标的消息在移动出窗口外就不发送给窗口了

做一个鼠标的Hook

网友B:
谁说的呀,我这个鼠标在外面照样可以显示坐标

不同的我这个是显示在窗口上的,而楼住要的应该是直接显示在屏幕上的。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7/34293.html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

我是想要在消息窗口之外也显示鼠标位置,而且不影响其它的应用程序,用VC编写的,如打开其它应用程序,也可以显示鼠标移动的位置,是不是一定要用H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