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9 Power Pro 里面有MCU器件,但怎么下载程序呢?

楼主(2007-11-17):
比如有PIC系列的,有DS的还有ST的。但怎么把它与程序联系起来仿真?

网友A:
Multisim就是早年的EWB

最近版本才加进MCU仿真的

楼主:
也就是说Multisim10?

楼上的是这个意思吗?但Multisim9 的Power Pro 既然有了单片机型号可选,为什么它不可以做仿真呢?不明白,难道只是用作画电路板时用的?

网友B:
直接运行就可以了,不过只能写汇编啊!

直接运行就可以了,不过只能写汇编啊!
你双击MCU就可以打开代码编辑界面。在屏幕的 下方

网友C:
又学点东西

刚知道有这个功能,长见识了。

楼主:
右下角没看到啊

4楼的朋友可以截个图吗?我这个Multisim9没看到你所说的编辑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