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st89e564rd无法烧进去程序

楼主(2007-11-18):
我用的是润飞RF-1800mini的编程器,一开始烧录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把三个加密位都选了,烧了一个比较简单的程序,运行到一个5v的电路上,发现可以运行。又烧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运行在一个3.3v的电路下发现没有反应,上网一查,网上说如果加密位全选上,就不能运行其他程序,我就按网上说的把整片都擦除了,然后从sst网站上下载了引导程序烧在block1里,缓存起始设置到10000,然后把加密位都去掉了,把比较复杂的程序烧到block0里,不好使;又把比较简单的程序烧进去也不好使了。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5V和3V的单片机芯号不一样吧!

楼主:
是一样的呀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我也有过

如果是做仿真器,
仿真程序SoftIce564.HEX写入时要注意,
写入Block 1, 即TOP853中的10000-11fffH.
不编程SC0位,这样开机时,将执行仿真程序.

如果是用户程序,
放在Block 0与Block 1都可以
放入Block 0 就要编程SC0位(编程表示置0该位)
参见SST的SoftIce-UG.pdf手册

网友C:
要特别注意配置位,LS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sst89e564rd现在很少有卖的了!

你在哪里买的?
我现在想买呀!

网友C:
都改成sst89e516rd了,资源更丰富

到处都有卖啊

网友A:
楼上说得对

SST89E516多了个P4口,比SST89E564有过之而无不及,淘宝网上有个“郑洲远峰”的肯定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