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心中的"数字和模拟"

楼主(2007-11-18):
菜农俺初小文化,最怕语文做**~~~(俺那时是零分万岁)

作文总是---东风吹,战鼓擂...

俺认为编程就是整天调程序,模拟就是搭电路看示波器.

都不是靠嘴能说出来的,...因为谁都不敢相信课本上的代码和电路...

所以俺认为程序高人是用腰板竖起来的,模拟高人是用钱烧出来的~~~

不知大家是否认可???

网友A:
那大叔是用钱烧起来的?

网友B:
错!大叔是用板斧竖着劈出来的。

网友C:
从某种角度来讲是这样的

网友A:
我觉得大叔2种都高吖。

网友D:
我喜欢站在别人的肩膀上

向别人学习,软件,硬件都一样。为别人好的方面赞叹,把他的精髓拿来,我的,都是我的。站在别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就行变形金刚一样,拆别人的零件,往自己身上装。我记得以前的采样电路,自己做的总是不那么满意,就拿到一个名厂的数据采集卡,量线,复制出它的原理图,再研究PCB,测量各点波形,最后和它的效果基本相当了,OVER!精度与他相当,采样速率比他高。

楼主:
要好好学习~~~

俺是模拟菜鸟~~~因为俺烧不起钱...

痛杀别人是这类人的乐趣,俺有时也有同感...

被人宰和宰别人,一个怨自己无能,一个遗憾别人太善良~~~

所以必须要同时学好硬件和软件,看透别人了解自己.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是我们必须时刻学习的道理.

逆向实际上并不可耻,只能说被逆向者自己不小心.

逆向者实际上不需要看你的程序,就如老狼的有关帖子中所述.

作为一个逆向者,他必须具备对象掌握的所有知识,他可以从说明书,功能简介

操作说明,维修手册等等中绘制出你的产品概貌.

当他真的看到产品时,心中至少已有80%以上的把握.余下的他只是看你的布局

和采用的组件.

根本不需要什么反汇编,他会直接在你的程序上编程,甚至比你的更好...

应该他逆向的太多,处理的方法肯定更广.

所以,要学习学习再学习~~~不要让"狼"站在你的肩膀上偷乐~~~

网友E:
赞成老狼6楼帖

当初开始画电路板时,就是拿一些废设备,但必须是名厂产品,拆开仔细看。记得拆了好几个MODOM,看那个电路板,越看越觉得人家的布局走线实在高明。看得多了,也就学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