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20000片STC单片机之后....

楼主(2007-11-18):
从宏晶吹嘘STC开始,就开始用它了,调试程序还是很方便,断断续续到现在,用了大约20000多片了,但是现在决定不用了。

好处:
1)使用起来很顺手,批量烧写实在是快,写一片89C52RC比Ateml,PIC同类的8K芯片快的多。
2)抗干扰性比Atmel,新茂好的多,不知道新茂现在是否改进了。

不用的原因是:
1)这一年来,销售的有些设备陆陆续续出了问题,返回公司来修理,检查发现单片机不工作了,有的重新烧录程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工作了几分钟又不工作了。有的就是单片损坏了,程序也烧不进去了。这件事折腾了一个星期终于找到原因了,STC单片机受湿度影响比较大!!!! 在潮湿环境下,有可能造成单片机损坏!!!
这些有问题的设备,大部分都是从江浙沿海一带返回的,我做了一个实验,证实了这个结论:
将五台设备放在一个封闭的9平方米的房间内连续工作,,屋内开着空气加湿器,两天之后,有一台设备出现故障,三天之后,又一台机器出现故障,经检查发现单片机8952RC损坏。
我用热风枪吹PCB板子半分钟,干燥一下PCB,换上新的单片机,将设备转移放到干燥房间内使用,连续运行至今一直正常。(PCB是环氧双面板)

2)STC这个公司很奇怪,不愿意开**,我们公司财务要求他们开增值税**,他说要加17%的税点,这样,一片89C52RC的价格是5.4×1.17=6.32元,太贵了。

看来现在只有选择新茂和华邦了,STC的尽管很好用,但是毕竟好多地方让人不放心, 连个正儿八经的datasheet也不提供,我不知道它对工作环境有什么要求,再说宏晶不喜欢开**,实在不让人放心。

网友A:
呵呵,是湿度原因吗?

我们公司以前用过它,结果每个月差不多都要返修300多台,大多都是程序丢了,重新烧录又好了,小部分是IC坏了

由于对公司信誉损害极大,现在公司已经禁止使用它了

PS:
SST89E52也是5块多,比它可靠了不知多少倍了...

楼主:
我还是感觉是湿度原因

开始我也怀疑过PCB板子受潮,导致绝缘性下降,但是我在同一个PCB板子上换了几片华邦的78E052,新茂的8952A,还有ATMEL的89S52,都没有出过问题,所以不能说是PCB板子受潮的原因。

不管怎样,老板说了,无法提供datasheet的单片机就和三无产品差不多(没有使用说明书),不让再用了。

SST的不知道怎样么样,我不愿意当小白鼠了,还是乖乖的用华邦和新茂的吧, 才4块多。

网友B:
俺也有同感~~~很后悔...

网友C:
我们大概用了200多片

挺次的,无缘无故就over了

当初觉得他便宜,现在看来也没便宜多少。

网友D:
触目惊心啊。

48小时的高温高湿试验能过不?
要是能过的话那不是一般的人都查不出来它?

恐怖啊。是不是封装的问题?

有首诗很能表达对这个消息的感受:
**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
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
夜来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都是恨。
故寝单枕梦中寻,梦又不成灯又烬!

网友E:
触目惊心啊。

LS居然吟了一首诗吖,厉害厉害

网友B:
哈哈~~~俺只能用晚节不保来忏悔~~~

网友F:
你们的产品是怎么出的厂?

温湿度循环测试都不做?本来在设计过程中就可以发现的问题。

网友G:
我也用了20k+,坏机多了点,已经两年没用了。

网友H:
虽然我没有正儿八经的用过STC

但我很早就知道那玩意儿不行,因为有很多人反应有问题,虽然也些人认为没有问题,你说有多少人反应欧美的MCU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呢?

网友I:
也打算不用了...已经转AVR了

网友J:
STC让人喜欢让人忧

  STC单片机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确为产品程序更新带来方便,也给程序的调试带来不少便利。然而事情一分为二,有利有弊,也许正是这个便利,带来了莫名其妙的程序丢失的STC现象。因为单片机的代码是必须得到超强可靠性保护的,一旦出错,机器必然运转不起来了,而STC单片机在程序代码保护这一块好象还有待加强。

网友B:
最晕的是掉电后ISP冲RAM,数据丢失.只能用专用烧写器.ISP实为

网友K:
我觉得还行!

用了6000多片了!
现在发现程序改掉的1片,烧坏的5片
可能我用的环境不潮湿有关!

网友K:
to 2楼:

SST89E52价格多少?
片内有4k字节eeprom和看门狗吗?
而且是不是免复位电路的?

网友L:
STC单片机有这么滥吗? 那可太恐怖了!

那谁还敢用啊? 那不是一用就死?

那可太恐怖了!

网友M:
北方的环境一般都不潮湿

看来STC还有活路:)

网友K:
to 19楼

也没说的那么恐怖!
真要那样还会用那么多!
我感觉还行!

网友L:
但是总归是不可靠啊!

北方的环境一般都不潮湿?

但是总归是不可靠啊!

他们自已没检测出来吗?
他们自已就允许这样的缺陷一直存在?

楼主:
To: Awey

9楼: 你们的产品是怎么出的厂?

温湿度循环测试都不做?本来在设计过程中就可以发现的问题。
-------------------------------------------------------------

没有办法,我们是个小公司,现在车间的装备只有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万用表,热风枪,联焊接都是外协加工的,温度湿度测试从来不做。

我们的测试流程:
1)外协之后的PCB外观检测,检查虚焊,漏焊,连焊, 并排除故障。
2)通电拷机24小时。
3)按照产品技术指标进行功能调试。
4)包装出厂。

哈哈, 我想大部分小公司都是这样搞的吧。

网友F:
我们的设计流程是:手板->ES->EP->PP

在ES阶段,就要做全面的可靠性测试,许多的问题主要在ES阶段暴露和解决。
出口产品,马虎不得。

楼主:
不是否定了STC

可以说, STC还是有创新能力的,那个ISP用在调试程序上实在是方便,不得不佩服, 但是就是有些吹牛。
现在感觉,STC如同台湾那些仿PIC单片机的厂家,用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在量产的产品上,还是建议选用一些大厂家的51吧。

希望STC可以不断改进,当前第一件事,先把datasheet写出来,如果这点做不到,那就没戏了。

楼主:
To:awey

看来我太落后了,请教 awey
ES->EP->PP是什么意思?

网友F:
ES->EP->PP是什么意思?

ES:工程样板,EP:工程试产 PP:生产试产 MP:批量生产

ES:所有功能,与可靠性的验证
EP:验证产品的可生产性,包括生产用工装夹具,测试机架等的验证
PP:小批量的试产,验证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在每个阶段都必须做性能与可靠性的测试,符合要求后才可以进入下一阶段,
否则重做。

设计与验证是由不同的部门完成的,验证部门通过的产品,出了技术问题由
验证部门负责,所以,验证得相当严格

网友N:
呵呵.学东西了

请问.在设计一般的控制系统的时候的时候还学要什么其他的工具不?
   我这里有常用的.例如.万用表.焊接的工具和试波器,就没有什么其他的
   不知道还需要买些什么东西.

楼主:
学东西了...

To: awey

学东西了。我们是小公司,只有一个研发部,大约5个人,大家写代码、调板子没有问题,如果去做测试还是经验不足,看来这方面要能力要提高了。

网友O:
呵呵,高水平的设计工程师必定也要是高水平的测试工程师

不懂测试的工程师不是合格的设计工程师……

网友P:
to:powervc

to:powervc,你的产品上用串口通讯了吗,好像不用串口要好的

网友P:
to xwj

to  xwj:

SST89E52价格多少?
片内有4k字节eeprom和看门狗吗?
而且是不是免复位电路的?
哪里有卖?

网友A:
Re HSJ0615:

SST89E52价格多少?
--6元左右

片内有4k字节eeprom和看门狗吗?
--带看门狗,也可以软件复位
--片内两块8K可以IAP的Super FLASH,128字节每扇区,可以当EEPROM用(STC的也是FLASH),片内有1kRAM

而且是不是免复位电路的?
--可以免外围复位元件

哪里有卖?
--没用过SST的芯片吗???  到处都有卖啊

洪晶最早就是代理sst的芯片,后来抄了些理念(比如片内看门狗、IAP、串口下载、串口调试等)自己流片搞了个STC,靠低价格吸引用户,但产品做的不伦不类,从未有过正规的DataSheet,一直不敢说是哪里产的,是典型的三无产品。

SST 是美国一家以FLASH存储为主的老牌大厂,很多东西都用他的存储器的

网址:
http://www.sst.com
相关链接:http://www.sst.com

网友Q:
顺便问下保密性怎么样?

最近一个朋友由atmel转到stc,就是因为前者容易被**。不知道现在市面上stc的解密是否有?贵不贵?

网友A:
保密性... 对51的保密性都不要寄予太多希望哦

STC说没留后门是瞎说的,这个论坛里的网友就有过产品被大规模复制的事...

网友R:
stc89C用过小批量,没发现严重问题,现听大伙一说...

如果是大批量确实要谨慎,质量,货源都得考虑

听说ST89C可以解,STC12C就不知道能不能解

网友S:
目前我们手机上打算用STC89C516RD+,请问有没有这个问题

目前我公司手机上也需要用这个芯片,量在20K附近,听这么一说,真有点担心。不知道各位大侠用过STC89C516RD+这颗料没有,质量怎么样。一旦这个芯片做成产品了,想换都难,客户现在一直用这颗料,在北京一带用,已经用了10万多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T:
我一哥们选了stc的, 为他默哀

网友J:
手机也用51单片机?

  有了ARM作主控,为什么还要用51单片机作陪衬呢,加个AVR也很不错的呀,性价比都比51好,没想明白系统如何架构的。

网友U:
听这么一讲忧心冲冲啊。

网友V:
STC 做的产品卖到米国去了.....

到还没发现啥大问题,大家伙这么一说还真有点玄乎!

倒是原先与AT89C51对比过通讯,误码率要高些,
程序/数据丢失到没发现(可能我压根就没用ISP调试下载,一直用专业烧录器).

 也想找直接可以替代(程序尽量改动小些)STC55 STC52片子.

网友W:
怪不得要狂卖广告

   看STC的芯片介绍,就觉得有点问题.那PDF里简直吹得STC好象世界一流,无人能及那样,而且很多广告.好东西是靠实践来检验的

网友H:
楼上的说到点了上了

网友S:
回 古道热肠

工业应用手机,
具有 读取条形码,RFID等功能,因为RFID部分需要认证,所以直接用别人的模块,这个模块就是用STC的单片机做的。

具有GPRS,普通通话功能,蓝牙等

这几天正在测试大家说的湿度问题,把手机放到冰箱冷冻室里

网友X:
89S51(或者52),我知道的千片单价有5块多的!

不知大家掌握的情况如何,这个报价大概是几个月前深圳一个代理商给的报价!
如果很便宜的话提示我一下,我给你发联系方式!至少我觉得挺便宜了!

另外,C51/C52因为停产,反而贵不少,不过S系列的烧录速度真是快!

网友Y:
我也有些担心了

我的很多项目是用STC。程序丢失是不是误进入ISP造成的?
潮湿会导致损坏?是不是与晶振的PCB设计有关?

网友Z:
本人有好几个控制器

在 06 年的福建台风灾害被泡海水了. 直接都返回来了, 让晒干后测试, 没有发现那一台出现功能缺陷!
不过, 由于锈蚀, 还一直在手上.

网友AA:
凑个热闹

从05年至今我们用量基本如下:

STC89C52  大约为20k(直插居多);
STC89C58  约600片 (贴片);
STC89C516 约400片 (直插);

整体感觉芯片质量还行,但是售后支持一般。58和516要比52好些,可能与量也有关系。

出过最头疼的问题是P2口的个别管脚有不受控的情况,有那么几个批次,现在有所改善。

不肯直接放弃的原因主要是:
1、价格;
2、调试方便,下载速度快、工具简单;
3、看门狗、片内复位、片内ram;

正在高度关注中,毕竟这个东西对产品的可靠性影响巨大!!

网友H:
STC居然也调试方便

现在都流行JTAG了,要说比89C52方便我还信。

网友AB:
STC风看来刮不久了

强弩之末了呀,哈哈,现在该8核心的逐步登场了.

网友AA:
49 楼

刚才说的意思是相对于编程器拷片子调试方便。
JTAG是不是扯远了啊!!

同时说明没有广告的意思,更不想打"口水仗".

是否要继续使用正在犹豫中,小公司折腾不起,更经不起折腾!!

网友:
长见识了

引用 网友A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楼: 触目惊心啊。

LS居然吟了一首诗吖,厉害厉害

同感!六楼的是不是上这来泡MM的.好像找错地方了吧.呵呵!

引用 网友A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9楼: 你们的产品是怎么出的厂?

温湿度循环测试都不做?本来在设计过程中就可以发现的问题。

大哥:不是每个厂都有贵公司那样的规模的.

引用 网友A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4楼: 推荐TI的MSP430

MSP430 中国大陆区代理商
桦宣国际贸易
陈双  0755-82934624-120

做人要厚道!

引用 网友A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楼: STC让人喜欢让人忧

  STC单片机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确为产品程序更新带来方便,也给程序的调试带来不少便利。然而事情一分为二,有利有弊,也许正是这个便利,带来了莫名其妙的程序丢失的STC现象。因为单片机的代码是必须得到超强可靠性保护的,一旦出错,机器必然运转不起来了,而STC单片机在程序代码保护这一块好象还有待加强。

其实我一开始也考虑到了串口下载数据会不会和下载程序有所冲突.但是听完楼主的描述他说应该是防潮湿这块没做好.原来感觉STC的串口下载程序程序功能挺好的.价格也还行.看样子只能买几片作为仿真芯片.量产的时候还是得用传统的芯片啊.虽然ISP/IAP功能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是美是要付出代价的.

引用 网友AG: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6楼: 最晕的是掉电后ISP冲RAM,数据丢失.只能用专用烧写器.ISP实为废物

看来我想的还不是想当然.知道了. 谢谢赐教!

网友O:
50楼,你们的C编译器出来没有?

网友D:
厂家应该给个说法。

这种问题,应该反馈到厂家。
让厂家做详细的试验,看看问题到底出现在那个地方
1 是ISP的时钟太快导致flash烧写的电子度越过少?
2 还是封装问题?
3 还是电路设计缺陷?

程序存储器的指标还是比较重要的说。
顺便回ls的ls。我是六楼的,诗是欧阳修写的,我只是又写了一遍,不知道对不对,呵呵。感觉确实 是触目啊。

估计厂家早就知道这个问题,只是一直没有想到改进的办法,或者成本上有想法。

其实北方也并不是都是干燥的,北方的电子用的比较多的地方,大多也在沿海。真正到了干燥的甘肃或者内蒙,那里的市场可以忽略了。

还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批次性的问题,是不是部分批次的会好一些?

网友AH:
吓坏了我

我已经定了STC的芯片来做开发。这样此不是白白浪费了钱和精力。

网友AI:
STC为节省成本,STC58和516其实是一个片子

其实STC的芯片就是2种片子。
1种是16KFlash分成2部分,做成 89C52
1种是64Kflash分成 89C54,89C58,89C516  看58和516最明显,58是32K程序+32K数据。 516是64K程序。
说白了。不同的分割,能差2块钱。

网友B:
做实验IO被烧写个例程也给俺改名为"通用..."

幸亏21IC的裤子店不能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6439&page=3

网友H:
看来还是有人始终停留在传统的51范围里

网友AJ:
stc真的那么差吗?

还又其它更好的兼容51单片机吗

网友AK:
还有几点没有说:

还有几点没有说:
1、湿度是多大?是5%,10%,还是50%或80%以上就很快失效了还是多少?
2、高温48小时测试结果如何? 有人做过么?
3、低温?低温的工作情况又如何?

都弄清楚了,那继续用它就有些底了。

网友AL:
基本可以确定是误入isp造成的,所有使用串口isp的都有此危

网友AM:
产品做测试

温度40度, 湿度80% 烤机48小时,没有遇见过什么问题

网友AN(2013-07-18):
不至于吧,难道你们的产品出厂不做三防处理吗?我用了5年了,好多也是在潮湿粉尘大的工业环境下,也没见出现问题啊。

网友AO:
我们公司也深有体会,有时贴片过个回流有的就扛不住了。。。在一些返修品中,有些也是因受温湿度导致产品故障的。

网友AP:
华邦的抗干扰性好不好?

网友AQ:
华邦的可以,各项指标都不错,只是现在主推M0/M3,  大陆市场品种货源较少~~~

网友AP:
多谢楼上,已经一直用STC,后来发现在附近有电机的时候容易死机,应该是干扰的问题,所以想改用华邦

网友AR:
湿度这方面我没做过实验,不过我挺感谢STC的,淡出学单片机入门的时候用的89C52,用了将近一年,怎么也烧写了上千次,一直很好用,直到后来因为引脚挂了才扔掉的,不过芯片是好的。

网友AS:
以前用过感觉还可以,抗干扰至少我用的感觉确实没ALTEM的好

网友AT:
做好抗干扰后再对比一下,因为我测试过STC的稳定性较好。

btw:  从官网得知:2013-7-17,STC史上抗干扰最强的STC15W204S定型

网友:
很少听见有人说STC好

网友AU:
学习了,曾经用过,现在转ST的M3了。

网友AV:
稳定性测试有待提高,这部分是楼主本身的问题,自己不选好芯片不能全怪人家。好的设计不仅仅看PCB Layout和软件等,还需要关注物料的稳定性。

网友AW:
看来以后不敢用STC了。。

网友AQ:
引用 网友AP:
多谢楼上,已经一直用STC,后来发现在附近有电机的时候容易死机,应该是干扰的问题,所以想改用华邦 ...

你可考虑用中颖的试试~~~

个人使用下来,感觉中颖的杭干扰能力,还是挺强悍的,不比华邦的差~~~

特比是最新推出的 79F1611,  1T主频大于33M,  比普通中颖51系列高出一倍多,再加上片内集成了16*16位硬件乘法器、32/16位硬件除法器、32位硬件移位固件等等,性能比STC的强悍很多的,而中颖的价格,总体比STC的要低。。。。

网友AP:
先用华邦的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AX:
不是那么坏吧,,

网友AY:
我用了十几片,感觉好不错,这样一说,得注意了。。

网友AZ:
以后改用华邦的或者圣泉 的芯片,圣泉的稳定性怎么样,怎么下载程序呢

网友BA:
我们公司一直都是用PIC的,学校那会学单片机用的是STC

网友BB:
湿度问题倒还可以刷防潮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