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产品里想集成刻录机,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07-11-18):
我做一个产品,想集成一个或两个刻录机,用51或arm控制,用来实时刻模拟的音视频,大家看看可性不?我还没有思路,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A:
晕~~~~~~~~

先去找个IDE控制器吧,再研究研究刻录机的指令...

网友B:
买现成刻录机,通过IDE口操作就行了,不难。

楼主:
请computer00指教

请computer00指教:
1、下面是否要有文件系统之类的
2、我想刻录模拟的音视频,那我的信号是否要转换成数字的,那需要什么格式呢?
3、目前有没有集成的直接刻录模拟音视频的刻录机?那样的话我直接控制就可以了

还有,能否介绍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B:
这个我也没研究过

具体你得找找光盘格式的相关文档。好象是什么白皮书红皮书什么的有些介绍。

当然要转换成数字信号了,模拟信号不能直接刻到光盘上。

这样的刻录机我还未见过

网友C:
模拟音视频?

早期的LD才是模拟的吧,现在的CD、DVD都是数字的。

楼主:
那谁了解光盘录像机的原理呢?

那谁了解光盘录像机的原理呢?对外的接口是模拟的,可以直接刻盘,可以放像。是不是里面也是普通的刻录机呢?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C:
当然是普通刻录机了

机子里有模拟转数字

网友D:
给你个方案

用arm+linx的mplayer录音,TF卡存储,usb刻录机直接刻录(usb的光驱盒子)。
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案。
成本大约600-1000元。可以用的at_91 core板子。
每个成本比直接用IDE的贵,200元。
软件和设计成本降低3-5万。建议500个以下用这个方案,超过500个,重新研发。

网友:
用51控制我个人从感觉上来看不大容易实现。

网友E:
楼主要实时刻盘,难度不小

  硬件你得买个最新的可刻录的DV机,打开来研究研究,软件你得找本介绍ATA指令的协议,仔细学习学习。
  如果是想玩玩,建议改成读取CD_ROM的MP3文件进行播放,这个弄成功了,反过来就是你的需求了。

楼主:
请问wangkj,是否有完整的开发板提供呢?

请问wangkj,是否有完整的开发板提供呢?

网友:
表整天想着偷懒了.该自己办的事要自己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