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奇偶判断的方法

楼主(2007-11-19):
判断一组数据里(32位)”1“的个数有多少个用什么方法,简便的方法,只需要说明一下方法,不用贴程序,谢谢

网友A:
到底是要判断个数还是判断奇偶?

判断奇偶直接把每一位异或,一个门延迟时间就出来了

判断个数的话用程序就是移位,加;用门电路就是二进制加法

网友B:
呵呵,俺的笨办法

把32bit分成8个4bit。每个4bit中有多少个一用查表。

网友A:
LS,为什么要用4bit查表?

LZ把问题说清楚先!

楼主:
re

不好意思,我说明白点,用程序判断32位(4个8位的字节)里“1”的个数,我现在用的就是移位的方法,但是要移32次才知道一共有多少个“1”,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好更方便的方法

网友C:
就目前的情况移位要好些

网友A:
移位是最方便的,要快的话就查表

4bit查表算是空间和性能的折中,但不一定能比移位快多少

网友D:
51里面是很简单的

 ACC = mData[0];
 CY = P;

 ACC = mData[1];
 if( P ){
    CY = ~CY;
 }

 ACC = mData[2];
 if( P ){
    CY = ~CY;
 }

 ACC = mData[3];
 if( P ){
    CY = ~CY;
 }

 CY=0, 偶

网友E:
还是我们村长有办法~~~

网友C:
人家是要1的个数

网友D:
晕,搞错了

网友F:
移位就可以,你对时间要求很严格吗?

网友A:
觉得老农的那个程序很有问题,一系列操作后CY还是原来的值

呵呵,先不管LZ的主题:-)

网友G:
在51上你还不如1位1位的判断

如果在诸如ARM等32位处理器上,你可以使用以下函数:

unsigned long CalOneBits(unsigned long val)
{
    val = (val & 0x55555555) + ((val & 0xaaaaaaaa) >> 1);
    val = (val & 0x33333333) + ((val & 0xcccccccc) >> 2);
    val = (val & 0x0f0f0f0f) + ((val & 0xf0f0f0f0) >> 4);
    val = (val & 0x00ff00ff) + ((val & 0xff00ff00) >> 8);
    val = (val & 0x0000ffff) + ((val & 0xffff0000) >> 16);
    return val;
}

网友G:
这样写能更好的实施优化

unsigned long CalOneBits(unsigned long val)
{
    val = (val & 0x55555555) + ((val>>1) & 0x55555555);
    val = (val & 0x33333333) + ((val>>2) & 0x33333333);
    val = (val & 0x0f0f0f0f) + ((val>>4) & 0x0f0f0f0f);
    val = (val & 0x00ff00ff) + ((val>>8) & 0x00ff00ff);
    val = (val & 0x0000ffff) + ((val>>16) & 0x0000ffff);
    return val;
}

楼主:
re

看来还是用移位了

网友H:
看看俺在去年发的一个经典帖吧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0&t=2269003

网友E:
做个记号晚上带回家当夜宵~~~

网友B: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A:
呵呵,很妙的代码,平常人的解释更妙

很多算法用数学方法先分解、处理一下,都可以显著提高运算效率,这就是“算法”

隔位相加,递归后就是1的个数
隔位异或,递归后就是奇偶位

当然,整体的效率还是和处理器字长、指令有关,对于DSP指令可以得到显著优化,但对于普通MCU就难说了

就如14楼所说:
14楼: 在51上你还不如1位1位的判断

--51上还是查表最快:-)

网友I:
又受教了

网友E:
哈哈~~~平常人可是王牌军里出来的呀~~~

网友J:
RS-485的收发切换精确控制

看http://i.cn.yahoo.com/cai_fdm  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