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

楼主(2009-04-25):
at89c2051怎样连接74HC595呢?

网友A:
可以用金属导线连接

网友B:
也可以用非金属的电导体连接。

网友C:
但绝对不要用导电液体连接

网友D:
想想还是有办法用导电液体连接的

如题

网友E:
用烙铁把导线和两者焊接起来就行了

用2051的P3.0,P3.1,P3.2,P3.3控制595就可以了

楼上说的有意思

网友F:
先去搞懂怎么用595,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G: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