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菜,程序仿真可以,下载芯片却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07-11-20):
邪门,仿真器做的比芯片还牛????

网友A:
这很正常

网友B:
因为仿真器比芯片贵,哈哈!

楼主:
晕,可以确定不是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C:
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D:
烧录烧错了或EA/复位没接都有可能

网友E:
硬件

lz怎么确定不是硬件问题的?
这种事情,90%都是硬件问题。晶体啊,EA啊,电源啊什么的。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人对P2口做通用io口感兴趣

现在发现把程序中的xbyte改成pbyte后就正常了,我想下面的话题可能比较复杂。
我的程序中P2口做gpio使用,在p2上接了液晶模块,当程序中对片外设备(地址在0xff内)使用xbyte进行访问的时候,程序中一出现对xdata区的操作,液晶就不显示了,应该是被硬件复位了,液晶的复位脚在P2上,如果用pbyte访问xdata区,程序就运行正常,液晶正常显示。
所以感觉这里是P2做gpio与PBYTE,XBYTE的问题。希望有哪位大侠出来点拨一下。

网友D:
呵呵,XBYTE必然会造成P2口的电平变化

是你自己考虑不周哦

楼主:
。。。。

情况比较复杂:
1、对外设访问的时候用PBYTE,因为外设的地址在0~ff之间。
2、用的是sst89e564,芯片内上有2ff的sram,程序中我很多全局变量都定义在xdata区,如果按xwj所说,那我现在xdata的使用应该没有超过ff,如果超过的话,必然会引起p2口线的变化,液晶就不正常了,那sram我也只能用到ff了?
3、昨天“所长”在另外一贴中说过:pbyte要慎用,好像是xdata区不超过ff时才用等等,似乎比较高深,也没有具体说明为什么。(希望我没记错,不然所长要找我算帐了,呵呵)。据此,我改用xbyte,可谁知仿真也没问题的程序,下载之后就液晶不动了。

网友B:
没啥高深的,不超出一页就用PDATA,这样就不会影响P2了。

具体了解一下PDATA/XDATA和MOVX指令的关系。

楼主:
but。。。

但是现在我程序中xdata空间的使用超过了ff,也没有出问题。
只是在访问外设的时候用pbyte的。

网友D:
使用片内的XRAM可以不影响总线的

自己去仔细看DataSheet,注意寄存器的配置

楼主:
使用片内的XRAM可以不影响总线??

我看看,最好是这样。。。。。。

楼主:
呵呵,谢谢xwj点拨,datasheet上确实有说

Accessing the expanded RAM does not affect
ports P0, P3.6 (WR#), P3.7 (RD#), or P2.

谢谢!

网友F:
呵呵 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51 仿真器的P1 口上拉能力远强于 芯片, 如果你没有接排阻上拉P1口也会出问题的~

楼主:
不过。。。。

为何用仿真器跑的时候P2就能没影响到液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