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程??

楼主(2007-11-20):
前几天去一家做显示的公司面试软件研发,听说有ARM经验优先,就去了.结果面试的时候问有用过多线程吗?傻眼了!结果就被BS了!
我目前一个通信工程专业本科生,跑程序都是单片机,ARM7,操作系统顶多也就个uC/OS,多线程还真没碰到!不知哪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啥是多线程,什么时候用到?谢!

网友A:
dd

看windows操作系统啊,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哦呵呵

楼主:
是不是跟进程差不多?

是不是跟多进程差不多?只不过它的单位小一点而已?也是多个进程并发执行,然后由内核决定该由谁来占有CPU

网友B:
程序执行的最小单元,一个进程可以分成多个线程。

网友C:
线程

进程与进程之间没有共享的内存空间,一般是两个不同的应用软件,要交换数据需要通过类似消息的方法来通信,所以进程之间切换的时候内存空间的映射也要同时切换.
线程是进程里的几个互相协调工作的小程序,因为在一个进程里,可以有共享的内存空间,这样交换数据就方便了,直接在共享的内存空间就可以做到,线程之间切换的时候,内存空间的映射不需要同时切换.
所以线程和进程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内存空间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