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赋值

楼主(2007-11-20):
现在想把一个变量的高2位赋于P1口的第6,7位,P1口的低六位不变,该怎么做呢.
比如变量x=0b10000000,想把x的第6,7位赋于P1口的第6,7位,但不影响P1口低6位的数据.

网友A:
P1_7=x&0x80; P1_6=x&0x40;

网友B:
圈圈 是热心人

网友C:
这都不会

网友D:
希望可以帮你

MOV WW,#80H
ANL WW,#B0H
MOV YY,P1
ANL YY,#3FH
ADD WW,YY
MOV P1,WW
汇编语言

网友E:
这么多热心人啊

呵呵

网友F:
俺也来个汇编和C的玩玩看~~~

1.汇编语言
MOV A,X;变量X,有效位为最高的2位(任意数)
XRL A,P1;比较,得到需要改变的位
ANL A,#11000000B;只取结果的高2位
XRL P1,A;改变P1应该改变的高2位,即取反需要改变的位

2.C语言
y = x;变量x,有效位为最高的2位(任意数)
y ^= P1;比较,得到需要改变的位
y &= 0xc0;只取结果的高2位
P1 ^= y;改变P1应该改变的高2位,即取反需要改变的位

网友G:
我的

M0V  A,X
ANL  A,#11000000B     ;变量X后面6位清0
MOV  R2,A             ;暂存R2
MOV  A,P1             ;读P1口值
ORL  A,R2             ;将X的前两位赋值给P1,后6位保持不变
MOV  A,P1             ;将新值送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