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IOM冗错的问题

楼主(2007-11-20):
项目中需要用EEPROM存储一组数据以便系统掉电时保存,当系统上电时要从EEPROM中读取这些数据,程序中为这些数据设定了一组默认值,系统从EEPROM中读出这些数据时如果出现错误则使用程序中的默认值否则使用读出的数值。请问大家,怎么样才能有效又简单地在程序中判断从EEPROM中读出的数据有没有错误呢?有什么好的算法么?谢谢了

网友:
见过别人把同样的数据存在三个地方

然后读出来有两个相同就认为对的,不过好象太费劲了,我就简单的存就是,最多在数组屁股后面加个特殊的字节校验,也没出过错哈,用铁电存的速度快很多,没事就不要去碰它

网友A:
三中取二人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