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MCU的AD可以根据需要中断?就是一旦模拟信号超过预设的

楼主(2007-11-20):
值就会中断?
如果还有模拟信号一旦有变化就中断也不错!

能否介绍一下?ARM的也行!

以后可能要做一个项目,需要AD采样及简单的处理,但我又不想机械的让MCU去不停的读AD(否则也太累了,哈)

网友A:
C8051F

好象FREESCALE的也可以

网友B:
哈哈,刚好被我看见,STM32有一个模拟信号看门狗

STM32是ST最新的基于ARM的Cortex-M3核心的微控制器。

STM32的ADC有一个模式,就是一旦模拟信号超过预设的范围就会产生中断。

请到ST的网站上下载STM32的资料看看吧。

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

楼主:
多谢多谢!

非常感谢两位啊,谢啦!
其实我还没怎么用过AD,开始以为基本都会支持呢,等着拍砖呢,看来这个功能还算是新鲜玩意,哈!
多谢多谢!

C8051F手里就有(不好意思,还没细看它的资料,多谢ayb_ice兄了),不知加密功能如何,不想轻易就被人复制了!
其实还是挺喜欢51的,因为有Keil,还有很不错的RTX,可是听这里很多前辈说不要指望51的防**有多强,唉!

那就好好看看浪淘沙 兄介绍的ARM吧,再次感谢!

网友C:
C8051

单片机不会累的,反正大部分时间都在空转……

楼主:
可是俺心疼啊,哈哈!

主要是想把程序结构搞好点,老是去读,说实在的,俺不是太喜欢,生性比较懒,不主动,喜欢让它自己主动找上门,哈哈!

网友D:
LM3S ZLG 的据说可以。

还有外接比较器产生中断--最不累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