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一个充电器,是怎样的一个思路呢?

楼主(2007-11-20):
想用单片机做一个充电器,也在网上搜过,初学,不甚了解.
网文里总有提到AD转换,就是模-数转换.
我想,充电时是怎么检测充电电池的电压的呢? 用AD转换集成电路吗?
还有什么斜率的说法. 在单片机程序里如何做到呢?
直接用单片机的定时功能去做充电器不好吗?

网友A:
要看给什么电池充电了

锂电池可用专用的充电片,模拟的就行,无需MCU。镍氢电池用电流源充电较好,MCU用做定时开关,同时可以加几个LED做指示。当然想做好点在用MCU的前提下甚至可以作个带电池容量测试功能的充电器,在技术交流坛里,前两天还专门聊过这个。

网友B:
电源论坛~~~

楼主:
给镍氢电池充电的......

楼主:
xwj,何来叹息?

网友C:
Re hzhk58

网文里总有提到AD转换,就是模-数转换.
我想,充电时是怎么检测充电电池的电压的呢? 用AD转换集成电路吗?
--有AD当然用AD啦,这还用问?

还有什么斜率的说法. 在单片机程序里如何做到呢?
--定期检测,等间隔排列下,把相互间的差值计算下不就知道了?

直接用单片机的定时功能去做充电器不好吗?
--不能一概而论,得看你做的好不好了

这些问题都能自己得到答案的啊,还非要拿出来问一下吗?

不同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电流、充电方式是不同的
用单片机做主要是可以做的自动检测,然后选择对应的算法进行充电、控制
可以较好的控制快速充电,还可以作出漂亮的人机界面,让产品显得很高档
但这些都是需要设计者来设计对应的电路和软件,如果设计得不好得话,可能还不如一个简单连接的专用充电芯片

不同电池充电方法、充电终止条件不同,自己上网去搜索相应的**吧

楼主:
还没动手做过.

让你见笑了.

网友D:
哈哈~~~好象老hot有些资料,你可以发个邮件给他要要看

网友E:
充电要充的好 很难的 还要判断电池,放电,充电,温度,浮充~

从最简单开始恒流充电开始吧,漫漫摸索,够你摸两个月了,

网友F:
参考一下人家现成的电路

看懂了,也就差不多学会了

网友:
有专用芯片的。要是自己做不光累,成本高可靠性还不高

设计的最高境界就是用最便宜和最省事的方法实现需要的功能(当然可靠性也是需要之一)

网友B:
关键是程序和流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