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单片机程序中函数嵌套能套多少层?

楼主(2007-11-21):
就比如通常的52,256byte ram的片子,假如程序data(堆栈)空间充裕的情况下。
1、理论上最大能套多少层?是不是无限的呢,只要data(堆栈)够?
2、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哪些东西是需要压堆栈的?能不能在程序完成后大概的估计出堆栈深度?目前知道的有pc,sp,自动变量需要压堆栈。
3、程序编译后,结果显示的data字节包括哪些使用?我们能不能从程序上大概推算出编译后的data值?

网友A:
调用子程序要占用2个字节堆栈

所有理论上最大256/8=128级,当然这不考虑中断,使用变量的情况。
实际远远小于这个数,实际使用一般不会大于9级。

楼主:
--

调用子程序要占用2个字节堆栈?
pc吗?

实际使用一般不会大于9级?
为何?是够用了,还是被限制了?

楼主:
。。。。

我可能要超过9级了。。。
程序分了三层,套的比较深。

网友B:
要尽可能减少调用嵌套。

网友:
好问题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楼: 要尽可能减少调用嵌套。

严重同意.实在不行就用死办法--宏.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要请教各位大侠了.
有一次去面试有个考官问我嵌套层数多了会引起堆栈溢出.如何避免.当时没答出来.现在想想:除了宏还有啥子办**是否可以把堆栈定义到片外RAM?(特指51单片机)

楼主:
尽可能减少调用嵌套。。。

我的程序处于模块化、结构化方面的考虑,分成了硬件层、系统层和应用层,所以嵌套的比较深,目前最深的地方已经套到了6层,估计整个程序下来套它个9层也有可能。

目前也是比较担心,套的太深的化会有什么隐患????

1、理论上最大能套多少层?是不是无限的呢,只要data(堆栈)够?
2、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哪些东西是需要压堆栈的?能不能在程序完成后大概的估计出堆栈深度?目前知道的有pc,sp,自动变量需要压堆栈。
3、程序编译后,结果显示的data字节包括哪些使用?我们能不能从程序上大概推算出编译后的data值?

上面只是对第一个问题做了部分讨论,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D:
我所知道的

一个是堆栈深度的限制
另一个是编译器的限制

网友E:
嵌套太多,

写出来的程序有人能看懂么?

网友:
把堆栈放到80H以上单元嘛

那些单元不是很好使,但可以用来做堆栈的,不过有一次用2051也习惯放到80H以上,结果莫名其妙的不动作,害得我还忙了半天,最后才明白它的80H以上不能做RAM使:)

楼主:
keil3 有限制么?是多少??

网友F:
看keil的帮助手册吧,不要偷懒了。

楼主:
嗯,这个主意不错。

不过还有呢:
2、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哪些东西是需要压堆栈的?能不能在程序完成后大概的估计出堆栈深度?目前知道的有pc,sp,自动变量需要压堆栈。
3、程序编译后,结果显示的data字节包括哪些使用?我们能不能从程序上大概推算出编译后的data值?

网友F:
PC是要压栈,SP就免了。一些工作寄存器可能也要压栈,

这个要看看编译后的结果才知道。

data主要是指全局变量以及一些局部变量,后者要看实际的调用情况。

网友G:
晕,SP就是堆栈指针,压栈出栈时自动变化的,你管他干嘛?

除非搞OS内核用模拟栈,否则肯定不能乱动SP的

网友A:
把所有的空闲的ram都当做堆栈即可

楼主:
怎么看结果

这个要看看编译后的结果才知道。

在哪儿能看到?m51文件吗?
好像看的不太明白,比如说下面这一段:
?PR?HWLCM_REFRESHDISPLAYRAM?HW_LCM               -----    -----      0021H    0005H      -----    -----      -----    --
>> ---
  +--> ?PR?__HWLCM_DICHOTOMYFINDISN?HW_LCM
  +--> ?PR?__HWLCM_LCMWRITECOLADDR?HW_LCM
  +--> ?CO?HW_LCM
  +--> ?PR?__HWLCM_LCMWRITEDATA?HW_LCM

?PR?__HWLCM_DICHOTOMYFINDISN?HW_LCM              -----    -----      0026H    0003H      -----    -----      -----    --
>> ---
BL51 BANKED LINKER/LOCATER V6.02                                                      11/21/2007  22:46:08  PAGE 6

HWLCM_REFRESHDISPLAYRAM函数分配的空间从21开始,占用5个字节,后面的函数HWLCM_DICHOTOMYFINDISN从26开始,可是这两个函数不是调用完就释放空间的吗(里面没有静态),怎么看起来像累计着用??

网友A:
C里这是编译器的事

好象启动文件里有定义堆栈区,编译器自动定位

网友F:
你两个函数之间有调用关系吧?keil使用了所谓的变量重叠技

都在main函数里面调用试试?就是不要他们之间调用了。

调用方式不同,就会影响到RAM的使用不同。如果只定义了函数,而没有去调用,那么keil
就会傻傻的认为这里面的局部变量分析不出来,就给它分配了固定的空间,从而浪费了RAM。

楼主:
哦,这两个是调用了,我再找个没调用的出来。

但是那是不是在这个程序分支(main函数的一个函数)执行完之后,该分支的自动变量都会释放,然后下一个分支的ram分配从头开始(不是0),我再去观察一下。

网友:
感觉楼主太死板教条了.学院派的吧?

引用alphal 8楼发表于 2007-11-21 14:27 侃单片机

“我的程序处于模块化、结构化方面的考虑,分成了硬件层、系统层和应用层,所以嵌套的比较深,目前最深的地方已经套到了6层,估计整个程序下来套它个9层也有可能。”

大哥干吗分得这么理论呢?结构化、模块化编程是好。但是也没有必要搞的如此复杂啊。而且理论上对于51系列单片机堆栈的问题是很现实和迫切的。毕竟片内RAM是很有限的(事实上所有单片机的堆栈都是有限的。最多也就是有些单片机能够用片外的RAM来当堆栈用,只是不知道51能不能这样做。如能那是在编译器里设置吗?盼高手作答。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

楼主:
汗一个先。。。

不否认单片机资源问题,但是我能做的只是在此限度内实现结构化、模块化。

网友A:
一般的应用10层8层的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F:
自己去实践吧,猜这么多无用。

楼主:
我现在是深处不胜寒啊。。。

现在程序就有点怪怪的问题,还好可以规避一下,但一有风吹草动我就怀疑堆栈的问题,虽然我也可以测出堆栈深度,但没个明确说法我还是不放心。

网友H:
lst文件里面有。

编译完的list文件*.lst里面有。
调用函数的参数有的也是堆栈传的,所以啊,尽量的不要太多。

还有就是可以让它跑一遍,包括最深的地方都跑一下,看看到底用了多少。

此外,也可以用 内联函数 inline 可以把函数当作 宏那样,每次用都复制一遍代码,省堆栈空间啊。像i2c的开始,发送一个字节什么的。结构上看还是一个个的函数比较清晰。

网友A:
编译的时候看一下变量用了多少就大致知道了

网友I:
没有想过,反正一般情况下是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