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7-11-21):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变量只能在中断中改变,而不能让看门狗改变,有什么方法
比如设了个全局变量a,上电初始化为0,在中断中将其改变为1,之后看门狗复位了,a仍然要为1,可以实现吗?

还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先

网友A:
复位本来就不影响RAM

网友B:
可以这样

复位时,检查几个寄存器的值,看是否与程序中设置的一致,一致的话,就说明不是上电复位,这时,就跳过初始化寄存器的部分。否则,就对寄存器进行初始化。

一般用3个寄存器即可,不用太多。

当然,如果所用单片机有看门狗标志的话,直接检测该标志就行了。

网友C:
是的,复位本来就不影响RAM

网友B:
呵呵

2,4楼的朋友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复位是不影响RAM的值,但复位后通常会初始化RAM,这时就会影响了,楼主是想区别看门狗复位和其他复位。呵呵。

网友A:
"楼主是想区别看门狗复位和其他复位。呵呵。"

直接判断复位源标志即可

楼主:
同意5楼

就是5楼大侠的那个意思
还有就是6楼,我用的单片机是ADuC812,好像没有什么复位源标志位这样的东西咯,还请指教~~~

网友A:
不可能

如果有看门狗,肯定有标志的

楼主:
楼上大侠

0x55aa是什么意思,是地址吗?还是……?还请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D:
喂狗密码,呵呵。

楼主:
还是不懂

有能说得更清楚点的大侠吗?再次谢谢先

楼主:
再次请教

顶起

网友E:
复位后是从MAIN() 开始运行吗

还是从代码开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