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老师半夜**叫~~~

楼主(2007-11-21):
交换取反的用途很多,有半字节的交换,也有半字的交换.
WPS字处理的密码就使用了半字节交换后取反来保存密码.

当然这样的方法2次就解密了.但它必然可以阻止机器看,虽然阻止不了人脑...

但它的优点是解码程序精简,快速.故类似应用很多.

本例程包是在防止篡改版的基础上继续加大难度,可惜仍属于中级版水平~~~

实际菜农并不是说自己的方法如何好,只是想让大家借鉴其中一招用于实战即可.

别无他求~~~

菜农HotPower@126.com/163@com   2007.11.21 于菜地

;------------------------------------------------------------;
;命令跳转表
;跳入地址为表地址高低8位交换后取反(主要让反汇编软件找不到入口)
;------------------------------------------------------------;
COMMANDJUMPTAB:
    DW    (((LOW COMMAND0) * 256) + (HIGH COMMAND0)) XOR 0FFFFH;命令0
    DB    0D5H;作假为3个字节(随意造假1个数据,以下类同,最好别造90H,12H,02H)
    DW    (((LOW COMMAND1) * 256) + (HIGH COMMAND1)) XOR 0FFFFH;命令1
    DB    034H;作假为3个字节
    DW    (((LOW COMMAND2) * 256) + (HIGH COMMAND2)) XOR 0FFFFH;命令2
    DB    056H;作假为3个字节
    DW    (((LOW COMMAND3) * 256) + (HIGH COMMAND3)) XOR 0FFFFH;命令3
    DB    078H;作假为3个字节
    DW    (((LOW COMMAND4) * 256) + (HIGH COMMAND4)) XOR 0FFFFH;命令4
    DB    09AH;作假为3个字节
    DW    (((LOW COMMAND5) * 256) + (HIGH COMMAND5)) XOR 0FFFFH;命令5
    DB    0BCH;作假为3个字节
    DW    (((LOW COMMAND6) * 256) + (HIGH COMMAND6)) XOR 0FFFFH;命令6
    DB    0CDH;作假为3个字节
    DW    (((LOW COMMAND7) * 256) + (HIGH COMMAND7)) XOR 0FFFFH;命令7
    DB    0EFH;藏入数据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1203318413.rar

网友A:
难道是那个

楼主:


网友B:
佩服啊

看完 hotpower 的帖子,我的心情竟是久久不能平静。正如老子所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缺乏的是什么了,正是 hotpower 那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那种对理想的艰苦实践所产生的厚重感。面对 hotpower 的帖子,我震惊得几乎不能动弹了, hotpower 那种裂纸欲出的大手笔,竟使我忍不住一次次地打开 hotpower 的帖子,每看一次,赞赏之情就激长数分,我总在想,是否有神灵活在它灵秀的外表下,以至能使人三月不知肉味,使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受。 hotpower ,你写得实在是太好了。我惟一能做的,就只有把这个帖子顶上去这件事了

楼主:
老师您让俺给您先跪拜吧...学生可不敢放肆~~~

学生遵从老师的教诲~~~老师不会厌烦感到学生无聊吧...

4年前俺曾经想奉献给大家,可是没"市场",这次也不过您和老狼同志~~~

俺会继续"系列"下去的...难度也会不断提高...

网友C:
这个得Ctrl+C再Ctrl+V

然后顶一顶。

楼主:
很多人不理解菜农整天自己念经为什么...苦恼呀~~~

4年前都想念...没"生意"呀~~~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2763070

网友D:
哈哈!那小子被抓了现行!

网友E:
做产品要好好研究老hot的思路

楼主:
哈哈~~~别人总认为菜农婆婆妈妈唠叨个没完为什么???

现在这个"先行分子"抓得好~~~

网友B:
再佩服 hotpower 一次

楼主:
老师您别溜了~~~俺准备每天1篇作文,直到ARM/DSP C/C++

这是俺应该做的~~~

搞产品不容易,搞行业龙头产品更不容易~~~
俺也没这些手段,早被人扒光了~~~

再讲个"故事".

96年到某美丽的海滨城市装设备(产品),飞机下午到,...

用户的"敌特分子"遥控上海的对手...第2天人家先坐在厂长办公室里了~~~

倒塌~~~不过老总看上了俺脑浆鬼点子的产品~~~

"敌特分子"见面就让俺拆机子看"肚子"~~~要图纸,制作说明书...

俺给他了~~~

哈哈~~~93年俺120元就敢直接设计成at89c51,外加gai16v8~~~

哈哈~~~俺现在洗手不干了,竟然业内还没人仿制出来~~~11年了---我倒塌!!!

不就流点脑浆吗???

全国竟然有数百家都说做不出来!!!我实在是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

再将一个相关的"故事"---**gal16v8.

在研制这个产品时,我就知道会有结果的...

全国会俺就是比别人多卖250元~~~爱要不要!!!

一般城市俺不去,有山有水可考虑~~~

做实验买别人的开发板,在1个周末俺想读gal16v8内部的数据JED文件.

晕!!!不小心按了擦除键!!!真倒塌!!!!!!!!!!!!!!!!!

领导气得没脾气~~~说周一再买片16v8.

俺就找遍了村里所有的书摊---晕!!!哪里有网络潇洒!!!

老天还是喜欢菜农的~~~终于找到---ABEL程序设计.

哈哈~~~村里刚好有abel3的软件!!!---哈哈~~~

俺把电路一看~~~逻辑就写出来了~~~试了2次---成了!!!

话音未落---领导买来50元1片写好程序的16v8~~~哈哈,那时村里卖15元~~~

领导有气晕了~~~

等了几天,楼下的农艺师今天的总工说让俺看看他的16v8的JED文件,因为

abel自带的反汇编不行,俺就再熬了1夜---JED2ABEL成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实属巧合~~~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3415/message.aspx

网友B:
说起 GAL

我以前很穷,置不起通用写入器,只有一个eprom 的写入器,于是我就用 2764 替代 gal 生成复杂逻辑,2764 的逻辑文件是用 qb 写的。

网友D:
中国的商业间谍还不是很厉害、

如果真想偷,化装成清洁工,门卫,打杂的。。。,混到你的单位,卧底两个月,然后直接坑走你的计算机!哈哈哈!还用啥其他的**方法?

网友B:
老狼: 建议使用 美人计

时效比极高

楼主:
哈哈~~~俺当时可以根据JED文件几分钟"脑反汇编"GAL16V8

哈哈~~~又要讲故事了~~~(俺真不知道28年有多少故事可讲~~~)

俺5年前到洛阳,行业的老大的产品,在128个城市都是他的...

维修的和我换了台机子,我拿会村里,回家后找不到JED2ABEL.EXE.

但俺像"贼"一样难受,等不急到单位~~~拿出书来...10分钟ABL文件有了~~~

下午,到单位试,逻辑反了,再改1次...OK~~~

哈哈~~~虽然他是老大,通过部里指名让俺到无锡开会挖俺~~~还另有三个老板~~~

俺是个村夫,就喜好个烟斗~~~三年也不买一件衣服,总是顶个破草帽~~~

连双龙在西安开会见俺...我先开口了:"像吗???"...哈哈~~~

俺今生别无他求~~~追求的就是"乐"~~~

"扒光"别人是我之乐趣~~~但我绝不盗版他的~~~因为俺知道俺的脑浆比他的"红点"~~~

从洛阳回来,顺势反汇编了老大的51程序~~~再他们副总(程序是他编的)打电话挖我时,我告诉了他2处BUG~~~

他让我"评价"~~~可是我当时给弟子讲课时说"属于小学水平"~~~

我差点"评价"出来,依我的脾气~~~他说程序是他编的~~~

我反汇编的他们所有代的产品,并每行详细注解~~~并做出"评语"~~~

虽然"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我知道要到达一定的"水准"时,不做"贼"就不可能

做到"天下无贼"~~~

所以,菜农真心的呼吁保护好你们用脑浆做出来的果实不要被像菜农这样的"违法分子"轻易地窃取~~~

如果你被窃取了,那只能说你无能~~~哈哈~~~"光腚是很光彩的"~~~

本故事依然是----纯属虚构,若有雷同,实属巧合~~~

网友D:
原来老Hot好这一口!

哈哈,终于找到弱点了!

网友F:
hotpower经典语录:"扒光"别人是我之乐趣~~~

原来老Hot好这一口!

哈哈,终于找到弱点了!

楼主:
哈哈~~~老狼,俺就被抬走过计算机,对手直接看俺的脑浆~~~

那是我们村里最红火的时候,全国最高价,在北京做了2台实验.
用了1年由于北京的地方保护政策,我们不得不收回!!!

可是用户不给,说太好用了.无奈送礼才将机子拿回~~~倒!!!

后来开全国标准会,俺的名字比老大的还在前~~~因为俺是纯"技术人"~~~

不是奸商~~~

各厂家都让俺来评价他们的产品,俺拿出俺的破烂玩意,在抓了把铁砂撒到

MCU上~~~在MCU管脚上用电线随便短联,5V接地,IO接地,IO接VCC~~~

中途拔外设,再插上...断电几秒再上电~~~~~

都晕了~~~不就是个带破草帽的农民伯伯吗???他还会搞这玩意???

回来后,村里用户的三产也看到菜地的西红柿了,就趁菜农出远门,腐败了领导~~~

被别人将菜农的机子搬到对方...内有全部的技术资料和程序注解...

2年后俺的弟子看见了他们产品出来了~~~

我倒!!!俺化装是对方的维修人员上门免费"服务"~~~

4个螺钉打开~~~

我眩晕了~~~位置变了.

插上俺的GAL...晕!!!不行!!!---GAL的管脚变了~~~(ASM,SCH,PCB,ABL都在人家手里~~~)

在看机子上的开机版本号---哈哈~~~一样!!!他没改成!!!连上电自检全一样!!!

哈哈~~~典型抓到了!!!

回来俺盘问弟子和领导,有人动过俺的机子了吗???

他们说你不在,俺抬自己上门服务,晚上吃饭又OK,说太晚了,明天把自己送回!!!

倒塌了!!!!!!!

后来俺的"敌特分子"告诉俺**的是你的母校的知名教授~~~~~~~

天哪!!!!!!晕!!!!!!!!

俺的教授???俺85年还给他们上过Z80的120分钟课呢~~~~~~~~~~~

真是服了他们了,连版本号也不改!!!就这么没出息,真丢俺的人~~~

哈哈~~~为什么???

本故事依然是----纯属虚构,若有雷同,实属巧合~~~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6439&page=3

楼主:
哈哈~~~19楼的故事标题应该为:"被扒俺也够潇洒"

哈哈~~~最后领导拿着版本密文和LED数码管等显示证据和被骗经过,找他们直属主管领导...而且他们售后服务也跟不上.

而且我们每月升级一次版本,而且GAL也升级~~~哈哈~~~敌人终于撤退了~~~

被扒后的想法:"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找菜农呢"~~~教授就比戴草帽的有"技术"???

xwj说:"扒光"别人是我之乐趣~~~

看下图如何???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58524/message.aspx

网友G:
这个倒是还没玩过,俺现在玩的东东基本上都是给大家公开

除非是觉得太简单的,拿不出手,才不敢往上发...

啥时也学学如何保密~~~~

楼主:
再版发行: 游击队为何能击败正规军

遗憾呀~~~~~~~~~俺的郭傻小子辞职了~~~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61506/message.aspx

网友H:
建议菜地应该放危险告示!!!

危险告示!

菜地蔬菜全部经过Hotpower基因改造。如果食用,造成一切后果自负。

楼主:
哈哈~~~TestCode以后应该提醒:此类方法危险,儿童请勿模仿!

楼主:
C语言中利用指针运算打乱散转命令运行地址的实例

利用指针运算打乱散转命令运行地址以增加反汇编难度(9166字)hotpower[17次]2004-9-5 12:26:01
利用指针运算打乱散转命令运行地址以增加反汇编难度
引用 网友I: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举报该贴

/*------------------------------------------------------------------
         利用函数指针数组运行PS2键盘散转命令
-------------------------------------------------------------------*/
void PS2CommandExec(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int i;
code void *funcpushbuffers[] = {//命令散转表(汇编中的16个DW)
/*------------------------------------------------------------------
         15个压键、放键及长压键事件处理函数指针地址
-------------------------------------------------------------------*/
  (void *)ClrWdt            + 0x0000,
/*---------------------------------------------
           10个功能键压键事件处理(独立管理)
----------------------------------------------*/
  (void *)PS2F1KeyPush      + 0x5b7d,      //功能键F1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F2KeyPush      + 0xa6ea,      //功能键F2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F3KeyPush      + 0xf157,      //功能键F3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F4KeyPush      + 0x4cc4,      //功能键F4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F5KeyPush      + 0x9731,      //功能键F5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F6KeyPush      + 0xe2ae,      //功能键F6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EnterKeyPush   + 0x3d1b,      //功能键Enter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EscKeyPush     + 0x8888,      //功能键Esc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BkspKeyPush    + 0xd3f5,      //功能键Bksp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KpKeyPush      + 0x2e62,      //功能键Kp压键事件处理
/*---------------------------------------------
           2个放键事件处理(集中管理)
----------------------------------------------*/
  (void *)PS2NumberKeyPop   + 0x79df,      //数字键放键事件处理
  (void *)PS2FuncKeyPop     + 0xc44c,      //功能键放键事件处理
/*---------------------------------------------
           2个长压键事件处理(集中管理)
----------------------------------------------*/
  (void *)PS2NumberKeyPushL + 0x1fb9,      //数字键长压键事件处理
  (void *)PS2FuncKeyPushL   + 0x6a26,      //功能键长压键事件处理
/*---------------------------------------------
           1个数字键压键事件处理(集中管理)
----------------------------------------------*/
  (void *)PS2NumberKeyPush  + 0xb593       //数字键0~9压键事件处理
  };
/*--------------------------------------------*/
  i = key;
  key &= 0x3f;//去掉键释放及长压键标志,取真键码
  key --;
  if (key < 20){//只有20个键
    if (key < 10){//数字键0~9
      if (i <= 10) key = 15;//(散转号0)压数字键0~9
      else{
        if (i & 0x80) key = 11;//(散转号11)放数字键0~9
        else key = 13;//(散转号13)长压数字键0~9
      }
    }
    else{//压功能键F1~F6,Enter..KP
      if ((i & 0xc0) == 0) key -= 9;//(散转号1~10)压功能键F1~F6,Enter..KP
      else{
        if (i & 0x80) key = 12;//(散转号12)放功能键
        else key = 14;//(散转号14)长压功能键
      }
    }
    ClrWdt();//喂狗(鬼知道键盘程序要运行多久,就替它先喂一次吧)
    i = ((key * 53 & 0xf) * 0x1000)+ ((key * 43 & 0xf) * 0x100) + ((key * 23 &
0xf) * 0x10) + (key * 13 & 0xf);
    _icall_((void *)funcpushbuffers[key] - i);//取键盘散转表并执行键盘命令
  }
}

相关链接:http://www.daxia.com/bibis/lookgood.asp?lookid=2638

网友J:
没办法,只有Ctrl+C,Ctrl+V的份啊

非常喜欢听大叔讲故事啊~尽管经常把人讲晕

哈哈

目前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份

楼主:
哈哈~~~本故事纯属虚构,若有雷同,实属巧合~~~

每人都有精彩的故事和人生...就看如何把握~~~

网友J:
哈哈~~~

再进来念经学习~~

希望大家不要跟着

要不,抢了"少林寺"风头可不好

网友K:
很喜欢听hot大叔讲故事,听的听玄的像无侠小说,哈哈

楼主:
那俺就再讲个"零耗时键盘" "弹钢琴"的故事~~~

有个产品,主从机控制.有2个串行键盘,.
538+3*4094和538_2*4094.
用了主从硬件狗握手.

当从机死机或主机死机后,从机上的控制(无MCU)将会自动断开.

主机有eeprom(93c46)**从机控制位置.

由于干扰,eeprom数据很容易在上下电时丢失数据.

而且主控制(2个大小键盘).

一般教材上讲键盘都是:

有键压下吗???是,则延时20mS,再判放键20mS后执行键盘命令.

那么在键压下去期间其他键压下呢???再有其他键....再有其他键....再有其他键....

当俺一个巴掌拍下去几次后---哈哈~~~死翘翘了~~~因为他不知道干什么为好~~~

俺插入"零耗时键盘",拿俺这比脚还笨的手在上面瞎拍时---哈哈~~~听着有规律继电器在跳舞~~~

俺再"弹钢琴"胡乱划着---没任何关系~~~

在把电源开关瞎搞---数据不丢失~~~

郁闷呀~~~俺的手都算了...

用户问俺一个产品2个脑浆编的差距为何如此明显???

俺说主要俺不识字~~~

最后俺对他将实话了~~~因为"零耗时键盘"实际是按任务时间片执行命令的.

他们实际根本没一起工作~~~虽然看到的是"并行处理"~~~

肯定不怕"弹钢琴"了~~~

本故事...纯属虚构...
相关链接:http://21icbbs.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8907

网友J:
哈哈~~~~

能敲出“天书”来的手还笨啊?

“在把电源开关瞎搞---数据不丢失~~~”

这跟键盘处理的关系????

楼主:
估计都被搞晕了~~~

危险告示!

菜地蔬菜全部经过Hotpower基因改造。如果食用,造成一切后果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