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32 bits BIN2BCD "二百五”算法 (164 bytes 341 周期)

楼主(2009-04-26):
TE, BCD, ov, vr, AC
;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4-26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0..R7, B,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64 bytes  周期: 341
      ;----------------------------------------------------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80H
START:
        ; 1234567890 = &h4996 02D2
        ; R7R6R5R4R3     R7R6 R5R4
        MOV R7, #049H
        MOV R6, #096H
        MOV R5, #002H
        MOV R4, #0D2H
                  ;  &hffffffff = 4,294,967,295
        ACALL  SUB_BIN2BCD32

L_STOP:
        SJMP L_STOP ;$

  ORG 100H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4-26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0..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64 bytes  周期: 341
      ;----------------------------------------------------
      MOV A, PSW      ; @Ri Index to Rn
      ANL A, #11000B
      ADD A, #7
      MOV R0, A  ; @R0 Index to R7
     ;---------------------------
      ACALL SUB_DIV250  ;  R7:00:00    *250
      MOV R3, A         ;  R3:00:00    *250
                        ;     R6:R5:R4 *  1

      ACALL SUB_DIV250  ;  R7:R6:00    *250
      MOV R2, A         ;  R3:R2:00    *250
                        ;        R5:R4 *  1

      ACALL SUB_DIV250  ;  R7:R6:R5    *250
                        ;  R3:R2: A    *250
                        ;           R4 *  1

      ACALL SUB_R4_GE250

      ADD A,  R5
      XCH A,  R6
      ADDC A, R2
      XCH A,  R7
      ADDC A, R3   ; A:R7:R6 * 250
      RRC A
      XCH A, R7
      RRC A
      XCH A, R6
      MOV R2, A
      ANL A, #11111100B
      RRC A       ; R7:R6:A * 500
      XCH A, R7
      RRC A
      XCH A, R6
      RRC A
      MOV R5, A
      MOV A, R7
      RRC A        ; R6:R5:A  * 1000
      XCH A, R4    ; R6:R5:R4 *1000
      ACALL SUB_DIV10  ; R7 * 1
                       ; A * 100
                       ; B * 10
      MOV R1, A     ; R1 * 100 BCD
      MOV A, B
      SWAP A
      ORL A, R7
      MOV R3, A    ;        BCD  R1:R3 BCD xx xxx xxx 210
                   ;              2 10
      ;----------------------------
      INC R0
      INC R0 ; INDEX TO R6
      ACALL SUB_DIV250  ;     R6:00    *250
      MOV R2, A         ;     R2:00    *250
                        ;        R5:R4 *  1

      ACALL SUB_DIV250  ;     R6:R5    *250
                        ;     R2: A    *250
                        ;           R4 *  1

      ACALL SUB_R4_GE250
      ADD A,  R5
      XCH A,  R6
      ADDC A, R2     ; A:R6 * 250
      RRC A
      XCH A, R6
      MOV R2, A
      ANL A, #11111100B
      RRC A       ;   R6:A * 500

      XCH A, R6
      RRC A       ; A:R6
      MOV R5, A
      MOV A, R6

      RRC A        ;    R5:A  * 1000
      XCH A, R4    ;    R5:R4 *1000

      ACALL SUB_DIV10  ; R7 * 1
                       ; A * 100
                       ; B * 10
                          ;      R1:R3 BCD xx xxx xxx 210
                          ;       2 10
      SWAP A
      ORL A, B
      MOV R6, A           ;
      MOV A, R7           ;    R6:R1:R3 BCD xx xxx xxx 210
      SWAP A              ;    54:32 10
      ORL A, R1
      MOV R1, A
      ;----------------------------
      INC R0 ; INDEX TO R5
      ACALL SUB_DIV250  ;        R5    *250
                        ;         A    *250
                        ;           R4 *  1
      ACALL SUB_R4_GE250

      ADD A, R5      ; A*250
      MOV R2, A
      ANL A, #11111100B
      RRC A       ;        A * 500
      RRC A        ;       A  * 1000
      XCH A, R4    ;       R4 *1000

      ACALL SUB_DIV10  ; R7 * 1
                       ; A * 100
                       ; B * 10
                          ;    R6:R1:R3 BCD xx xxx xxx 210
                          ;    54:32 10

      SWAP A
      ORL A, R4
      SWAP A
      XCH A, R7         ;  R7:R6:R5:R4:R3
                        ;  09
      SWAP A
      ORL A, B
      SWAP A
      XCH A, R6
      MOV R5, A

      MOV A, R1
      MOV R4, A
      RET

SUB_DIV10:
                 ; A * 1    (R2 AND 3) * 250
      MOV B, #10
      DIV AB
      XCH A, R2  ; R2 * 10  B * 1
      ANL A, #3
      XCH A, B
      MOV R7, A  ; R7 * 1
      MOV A, #25
      MUL AB
      ADD A, R2 ; A * 10
      MOV B, #10; R7 * 1
      DIV AB    ; A * 100
      RET       ; B * 10

SUB_R4_GE250:
      XCH A, R4
      ADD A, #6
      JC $+4
        SJMP $ + 4
        INC R4
        NOP
      ADD A, #250
      XCH A, R4
      RET

SUB_DIV250:
      MOV B, #6
      MOV A, @R0 ;   MOV A, R7     R7*250
      MUL AB     ;
      DEC R0
      ADD A, @R0   ; ADD A,  R6
      XCH A, B
      ADDC A, #0 ; A:B

      MOV @R0, A
      ADD A, @R0
      ADD A, @R0
      RL A

      ADD A, B
      JC $ + 4 ;L_INC_PR0
        SJMP $+5 ; L_NOT_INC_PR0
;L_INC_PR0:
      INC @R0
      ADD A, #6
;L_NOT_INC_PR0:
      XCH A, @R0
      RET
;----------------------------------------------------
      END

楼主:
上面asm未优化及test, 请C人改写为C

优化后,应为8位的51最优算法

网友A:
这个好象是LZ大侠与热动力大侠PK的那段吧代码吧。

楼主:
计算方法说明

       "250" 算法说明
                  1000 内数可用 “250进数”十位的低2 bits 加
                                “250进数”个位表示
        250 * 4 = 1000 = 1024 - 24
  256 = 250 + 6                 24 = 3*8 = 6 * 4
              6 = (1+1+1)*2

Rn 的地址为:
  PSW:        C  AC  F0  RS1 RS0  OV  F1   P
  Rn 的地址:  0   0   0  RS1 RS0  n2  n1  n0
                                  -----------

楼主:
我一般写“等时间”模块:包括调用精确341周期

时间也精确才是稳定的东东

网友B:
250算法

void bcd32bit(unsigned long value, char bcd[5])
{
  char i;
  for(i=0;i<5;i++)
  {
     bcd=value%250;
     value/=250;
  }
}

先不说多少周期多少字节,看算法对不对,因为我不是很看得懂你的算法说明。
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PK,我参与一下技术讨论。

网友C:
上次是N位压缩BCD加法~~~俺最喜欢邓苗的250算法~~~

网友D:
还是汇编快

俺写了个C程序转换,都快900周期了。

楼主:
【非典】BIN2BCD32 "二百五”算法 (142 bytes 328 周期)(优化)

;  SUB_BIN2BCD32B: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4-28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0..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42 bytes  周期: 328
      ;----------------------------------------------------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80H
START:
        ; 1234567890 = &h4996 02D2
        ; R7R6R5R4R3     R7R6 R5R4
        MOV R7, #049H
        MOV R6, #096H
        MOV R5, #002H
        MOV R4, #0D2H
    SJMP L_TEST
        MOV R7, #0FFH
        MOV R6, #0FFH
        MOV R5, #0FFH
        MOV R4, #0FFH
L_TEST:
                  ;  &hffffffff = 4,294,967,295
        ACALL  SUB_BIN2BCD32B

L_STOP:
        SJMP L_STOP ;$

  ORG 100H
SUB_BIN2BCD32B: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4-28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0..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42 bytes  周期: 328
      ;----------------------------------------------------
      MOV A, PSW      ; @Ri Index to Rn
      ANL A, #11000B
      ADD A, #7
      MOV R0, A  ; @R0 Index to R7
     ;---------------------------
      ACALL SUB_DIV250B ;  R7:00:00    *250
      MOV R3, A         ;  R3:00:00    *250
                        ;     R6:R5:R4 *  1

      ACALL SUB_DIV250B ;  R7:R6:00    *250
      MOV R2, A         ;  R3:R2:00    *250
                        ;        R5:R4 *  1
      ACALL SUB_DIV250B ;  R7:R6:R5    *250
                        ;  R3:R2: A    *250
                        ;           R4 *  1
                ;----------------------
      ACALL SUB_R4_GE250B
      ;ADD A, R5

      XCH A, R6
      ADDC A, R2
      XCH A, R7
      ADDC A, R3
      ACALL SUB_BCD1000    ;      R7:R6:R5 * 500
                           ;           (R5 and 1) = 0  C = 0
                           ; BCD: A*100  B*10  R2*1   __OK__
      MOV R3, A
      MOV A, B
      SWAP A
      ORL A, R2
      XCH A, R7      ; BCD:  R3 * 100   R7*1
                     ;     C:A:R6:R5 * 500
   ;------------------------------------------
      ACALL SUB_DIV250B_6 ;  R6:00    *250 *1000
      MOV R2, A           ;  R2:00    *250 *1000
                          ;     R5:R4 *  1 *1000
      ACALL SUB_DIV250B   ;  R6:R5    *250 *1000
                          ;  R2: A    *250 *1000
                          ;        R4 *  1 *1000
      ACALL SUB_R4_GE250B
      ; ADD A, R5

      XCH A, R6
      ADDC A, R2
      ACALL SUB_BCD1000_2 ; BCD: A*100 * 1000  R3*100
       ;R6:R5 * 500  C=0  ;      B*10  * 1000
       ;   (R5 and 1) =0  ;     R2*1   * 1000  R7*1
      SWAP A
      ORL A, B
      XCH A, R3           ; BCD:
      SWAP A              ;      R7 * 1
      ORL A, R2           ;      R6 * 100
      SWAP A              ;
      XCH A, R6           ;      R3 * 10000
    ;---------------------------------------
            ;A:R5 * 500
      ACALL SUB_DIV250B_5 ;  R5   *250 *1000000
                          ;   A   *250 *1000000
                          ;     R4*  1 *1000000
      ACALL SUB_R4_GE250B
      ;ADD A, R5

      ACALL SUB_BCD1000_3 ;    A * 100 *1000000
       ; R5 * 500*1000000 ;    B * 10  *1000000
       ; (R5 and 1)=0     ;   R2 * 1   *1000000
      XCH A, R5
      RR A
      SWAP A
      ORL A, R5
      XCH A, R7
      XCH A, R3
      MOV R5, A   ; BCD:
      MOV A, B    ;   R7 *100000000
      SWAP A      ;   R6 *1000000
      ORL A, R2   ;   R5 *10000
      XCH A, R6   ;   R4 *100
      MOV R4, A   ;   R3 *1
      RET

;---------------------------------------
SUB_R4_GE250B:
      XCH A, R4
      ADD A, #6
      JNC R4_GE250_JNC
        INC R4
        XCH A, R4
        ADD A, R5
        RET
R4_GE250_JNC:
      ADD A, #250
      XCH A, R4
      ADD A, R5
      RET
;---------------------------
SUB_DIV250B_6:
      INC R0                 ;
      RRC A
      XCH A, R6
SUB_DIV250B_5:
      INC R0
      RRC A
      XCH A, R5
      RRC A
      MOV R4, A            ;   R6:R5:R4  * 1000
                           ; BCD:  R7*100

SUB_DIV250B:
      MOV B, #6
      MOV A, @R0 ;   MOV A, R7     R7*250
      MUL AB     ;
      DEC R0
      ADD A, @R0   ; ADD A,  R6
      XCH A, B
      ADDC A, #0 ; A:B
      MOV @R0, A
      ADD A, @R0
      ADD A, @R0
      RL A
      ADD A, B

      JC DIV250B_JC
        SJMP DIV250B_JNC
DIV250B_JC:
        INC @R0
        ADD A, #6
DIV250B_JNC:
      XCH A, @R0
      RET
;--------------------------

SUB_BCD1000:
      RRC A
      XCH A, R7

SUB_BCD1000_2:
      RRC A
      XCH A, R6
SUB_BCD1000_3:
      MOV R5, A
      RRC A
      XCH A, R5  ; R7:R6:R5 * 250 * 2

      ANL A, #3  ; A * 250
                    ;       R4    * 1
      MOV B, #25
      MUL AB        ; A * 10  B = 0

      XCH A, R4   ; R4 * 10
      MOV B, #10
      DIV AB      ; B * 1 A * 10
      ADD A, R4

      MOV R2, B   ; R3 BCD * 1
      MOV B, #10
      DIV AB      ; A BCD * 100
                  ; B BCD * 10
      RET
;---------------------------------------
      END

网友D:
压缩BCD加法

给hotpower改一下
unsigned char DataAdd1(unsigned char *DataOneDptr,unsigned char *DataTwo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char data *ptrOne=DataOneDptr+DataLend-1,*ptrTwo=DataTwoDptr+DataLend-1;
unsigned int Sum=0;
  while(DataLend){
    DataLend--;
    Tmp = (*ptrOne & 0x0f) + (*ptrTwo & 0x0f)+Sum;//为半进位做准备
    if(Tmp>9)
       Tmp+=6;
    Sum=(*ptrOne & 0xf0) + (*ptrTwo & 0xf0)+Tmp ;

if (Sum >= 0xa0) {//BCD码高4位调整
  Sum += 0x60;

}
 *ptrTwo=Sum;
 ptrOne--;
 ptrTwo--;
 Sum>>=8;

}

return Sum;

}

楼主:
改进的标准算法: 987周期 49 bytes

;典型算法要 987周期

       InPut EQU  30H ; 30H..33H
       OutPut EQU 40H ; 40H TO 44H ; [44H]:[43H]....:[40H] BCD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100H

START:
        MOV R1, #INPUT
        MOV R2, #4
        MOV A, #0FFH

L05:     MOV @R1, A
         INC R1
        DJNZ R2, L05

        ACALL BIN2BCD32

L_STOP:
        SJMP L_STOP ;$

BIN2BCD32:
        CLR A
        MOV OUTPUT, A
        MOV OUTPUT+1, A
        MOV OUTPUT+2, A
        MOV OUTPUT+3, A
        MOV OUTPUT+4, A

        MOV R1, #(INPUT+3)
        MOV A, @R1
        MOV B, #2
        ACALL BIN2BCD5_2
        DEC R1
        MOV A, @R1
        ACALL BIN2BCD5
        DEC R1
        MOV A, @R1
        ACALL BIN2BCD5
        DEC R1
        MOV A, @R1
BIN2BCD5:
          INC B
BIN2BCD5_2:
          SETB C
          RLC A
L20:
          MOV R0, #OUTPUT
          MOV R2, B

L30:
            XCH A, @R0
            ADDC A, ACC
            DA A
            XCH A, @R0
            INC R0
           DJNZ R2, L30
           RLC A
         JNZ L20
         RET

       END

网友D:
不会那么慢吧

C程序也要不了987周期呀。

网友E:
1K也无所谓了

楼主:
标准算法: 35 byte 2105 周期

       InPut EQU  30H ; 30H..33H
       OutPut EQU 40H ; 40H TO 44H ; [44H]:[43H]....:[40H] BCD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80H

START:
         MOV R1, #INPUT
         MOV R2, #4
         MOV A, #0FFH

         MOV R2, #4
L05:     MOV @R1, A
         INC R1
        DJNZ R2, L05

        ACALL BIN2BCD32

        SJMP $
   ORG 100H

BIN2BCD32:
        MOV R0, #OUTPUT
        MOV R2, #5   ;  5 BYTES BCD
BCD_R2A:
          MOV @R0, #0
          INC R0
        DJNZ R2, BCD_R2A

        MOV R2, #(4*8)  ; 32 bits bin
BCD_R2B:
          MOV R0, #INPUT

          MOV R3, #4  ; 4 BYTES BIN
BCD_R3A:    MOV A, @R0
            RLC A
            MOV @R0, A
            INC R0
          DJNZ R3, BCD_R3A

          MOV R0, #OUTPUT

          MOV R3, #5  ; 5 BYTES BCD
BCD_R3B:
            MOV A, @R0
            ADDC A, @R0
            DA A
            MOV @R0, A
            INC R0
          DJNZ R3, BCD_R3B

       DJNZ R2, BCD_R2B
       RET

      END

网友E:
还是在程序结构是花点工夫吧

楼主:
250算法比标准算法 快 6.4 倍 (2105/328=6.4)

        250算法   标准算法  改进的标准算法
BYTES     142       35           49
CYS       328     2105          987

楼主:
『原创』250算法 与 改进的标准算法 为原创算法,版权仅归本

楼主:
用 250 bytes 实现 “250算法”,把速度推到极限,才250。

终结!!!!!

楼主:
200 bytes bin to BCD(十进数482位) 51 ASM 要693,351周期

       InputBIN   EQU 8H ;    200 BYTES  .... 8 TO 207  (08H to 0CFH)
       InputLen   EQU 200 ; 200 Bytes
       OutputBCD  EQU 8H ;    241 BYTES  .....8 TO 248  (08H to 0f8h)
       STACK      EQU 249 ;   7 BYTE     .. 249 TO 255  (0F9H to 0ffh)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 #(STACK-1)

        CLR A
        MOV PSW, A
        MOV R0, A
CLR_RAM:
          MOV @R0, A
        DJNZ R0, CLR_RAM
;------------------------------------------
; TEST DATA INPUT:   200 Bytes 0ffh
        MOV R0, #InputBin
        MOV R2, #InputLen

        MOV A, #0FFH   ; 200 BYTES 0FFH
LLLP_R2:
          MOV @R0, A
          INC R0
        DJNZ R2, LLLP_R2
;-----------------------------------
; CALL SUB
        MOV R0, #InputBin
        MOV A,  #InputLen
        MOV R1, #OutputBCD
        ACALL SUB_BIN2BCD_N

L_STOP:
        SJMP L_STOP ;$

;-------------------------------------------------
   ORG 100H
SUB_BIN2BCD_N: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01 GuangZhou
      ;  Input:     @R0:  Input Bin data (LSB)
      ;              A:   BYTES of INPUT
      ;  Output:    @R1:  Output BCD Data
      ;              A:   BYTES OF OUTPUT
      ;  使用:  R0..R7, A, B, C,AC,OV,F0   Stack:2 bytes
      ;    Code:260 bytes  周期: 200bytes 0ffh==693,351周期
      ;----------------------------------------------------
      ACALL  BIN2BCD_BYTE_NUM  ; A == BCD LEN  R5==BIN_LEN
      MOV R2, A      ; R2: BCD LEN

      MOV A, R5
      XCH A, R1      ; R1: BIN LEN
      MOV R7, A      ; R1_BAK

      SUBB A, R0
      JZ L_R0_EQ_R1
        MOV A, R7
        JNC L_R1_GT_R0
           MOV R1, A
           MOV A, R5
           MOV R3, A
LP_R3_COPY:
             MOV A, @R0
             MOV @R1, A
             INC R0
             INC R1
           DJNZ R3, LP_R3_COPY
           SJMP L_R0_EQ_R1

L_R1_GT_R0:
           ADD A, R1
           XCH A,  R1
           MOV R3, A
           ADD A, R0
           MOV R0, A
LP_R3_COPY_V:
             DEC R0
             DEC R1
             MOV A, @R0
             MOV @R1, A
           DJNZ R3, LP_R3_COPY_V

L_R0_EQ_R1:
       MOV A, R7
       ADD A, R5
       MOV  R0, A
       MOV A, R2
       SUBB A, R5
       MOV R3, A
LP_R3_CPY:
         MOV @R0,#0
         INC R0
      DJNZ R3, LP_R3_CPY
      MOV A, R7
      MOV R1, A
      MOV A, R2
      RR A
      ANL A, #07FH
      MOV R3, A

LP_R3_SWAP:
        DEC R0
        MOV  A, @R1
        XCH A, @R0
        MOV @R1, A
        INC R1
      DJNZ R3, LP_R3_SWAP
;---------------------------------------------
     MOV A, R7
     ADD A, R2
     SUBB A, R5
     DEC A
     MOV R1, A
     CLR F0           ; R1 = 43H  ; R7=40H  R2 = 14H  R5=10H
     MOV R4, #0FFH
     DEC R5

LP_R5:  ;<<<<===============
       MOV A, R5
       MOV R3, A
       ;DEC R3

LP_R5B:
       INC R1
       MOV A, @R1
       JNZ LP_R3B2
         CJNE R3, #1, $ + 5
           SJMP LP_R3B2
           DEC R5
           DJNZ R3, LP_R5B
           SJMP $

LP_R3B:
        MOV A, @R1
LP_R3B2:
        MOV B, #6
        MUL AB
        INC  R1
        ADD A, @R1
        XCH A, B
        ADDC A, #0
        MOV @R1, A
        ADD A, @R1
        ADD A, @R1
        RLC A
        ADD A, B
        JNC $ + 5
          ADD A, #6
          INC @R1
        XCH A, @R1
        XCH A, R0
        MOV A, R1
        XCH A, R0
LP_CA:
          DEC R0
          ADDC A, @R0
          MOV @R0, A
          CLR A
       JC LP_CA
     DJNZ R3, LP_R3B

LP_R3B_EXIT:
     MOV A, R5   ;0K
     INC A
     MOV R3, A

     CPL A
     INC A
     ADD A, R1
     MOV R0, A

       MOV B, #0
       MOV A, @R0
LP_R3C:
        MOV C, B.0
        RRC A
        MOV B.0, C
        MOV C, B.1
        RRC A
        MOV B.1, C
        INC R0
        XCH A, @R0
    DJNZ R3, LP_R3C ; OK
    ; (B AND 3) * 250 + A*1
    ANL B, #3 ; B * 250 + A
    ACALL SUB_999
    MOV A, R1
    SUBB A, R5
    MOV R1, A
   DJNZ R5, LP_R5
LP_R5_EXIT:
 ;----------------LP_R5_EXIT
   MOV A, @R1
   MOV B, A
   INC R1
   MOV A, @R1
   ACALL SUB_999
   MOV A, R1
   SUBB A, R0
   JZ L_EXIT_SUB
     INC R0
     XCH A, R4
     MOV @R0, A
     CJNE R4, #2, L_EXIT_SUB
       INC R0
       MOV A, R6
       MOV @R0, A
L_EXIT_SUB:
   MOV A, R2
   RET

;======================================
BIN2BCD_BYTE_NUM:
     ; INPUT:  A   == BIN BYTE NUM
     ; OUTPUT: R5  == BIN BYTE NUM
     ;          A  == BCD BYTE NUM
     ;-----------------------------
     MOV R5, A     ;      K = I * 84&  (256 * 16)
                   ;      K = (I + K)  5 + I + 1
     MOV B, #84
     MUL AB

     MOV A, #5
     XCH A, B
     ANL A, #0F0H
     SWAP A
     ADD A, R5
     DIV AB
     ADD A, R5
     INC A
     RET
;========================================
SUB_999:
    ; B * 250 + A * 1
    MOV R3, A
    MOV A, #25
    MUL AB

    XCH A, R3
    MOV B, #10
    DIV AB     ; B * 1

    ADD A, R3
    MOV R3, B   ; R3 * 1
    MOV B, #10
    DIV AB

    CJNE A, #10, L_NE10
      SETB C
L_EQ10:
        CLR A
        ADDC A, @R0
        MOV @R0, A
        DEC R0
     JC L_EQ10
     CLR A
L_NE10:

      MOV R0, A
      MOV A, R7
      XCH A, R0
             ; R3 * 1  B*10 A*100
    JBC F0, L_F0_1
      SETB F0
      CJNE R4, #0FFH, L_R4_NE255
        MOV R4, A
        SJMP L_R4_NE255B
L_R4_NE255:
        XCH A, R4
        MOV @R0, A
        INC R0
        INC R7
        MOV A, R6
        MOV @R0, A
        INC R7

L_R4_NE255B:
        MOV A, B
        SWAP A
        ADD A, R3
        XCH A, R4
        MOV R6, A
        RET ; R6:R4 BCD  C = 0

L_F0_1:
       SWAP A
       ADD A, B
       XCH A, R3
       SWAP A
       ADD A, R6
       XCH A, R4     ; R3:R4 BCD
       MOV @R0, A
       INC  R7
       MOV A, R3
       MOV R6, A    ; R6:R4 BCD  C=0
     RET

     END

楼主:
200 bytes bin to BCD(十进数482位) 51 ASM 要693,351周期

200 bytes 的 0ffh,  51 ASM 要693,351周期

网友F:
邓苗同志居然用到200byte的bin?

网友G:
天文数字呀,51可以征服宇宙了。

楼主:
这是256bytes Ram 51的最高处理能力, 用了253bytes了

网友H:
有点难看懂

网友H:
250算法?好快呀

楼主能不能把算法描述详细点呀
看得不太懂
汇编基础太差了
呵呵

楼主:
【非典】32 bits BIN2BCD "二百五”算法 (141 bytes 287 周期)

; 终于在 300 周期内完成
;【非典】32 bits BIN2BCD  "二百五”算法 (164 bytes 341 周期)
;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14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2..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41 bytes  周期: 287
      ;----------------------------------------------------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80H
START:
        ; 1234567890 = &h4996 02D2
        ; R7R6R5R4R3     R7R6 R5R4
        MOV R7, #049H
        MOV R6, #096H
        MOV R5, #002H
        MOV R4, #0D2H
;    SJMP L_TEST
        MOV R7, #0FFH
        MOV R6, #0FFH
        MOV R5, #0FFH
        MOV R4, #0FFH
L_TEST:
                  ;  &hffffffff = 4,294,967,295
        ACALL  SUB_BIN2BCD32
L_STOP:
        SJMP L_STOP ;$

  ORG 100H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14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2..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41 bytes  周期: 287
      ;----------------------------------------------------
      MOV B, R7
      ACALL S_DIV250

      XCH A, R5       ; R7:00:00    *250
      XCH A, R6       ;
      MOV R3, A       ; R3:00:00    *250
                      ;     B:R6:R4 *1
      ACALL S_DIV250
      XCH A, R4       ; R7:R5:00    *250

      ACALL S_DIV250B  ; R7:R5:R4    *250
                       ; R3:R2:R6    *250
                       ;          B  *1
      MOV A, R4
      ADD A, R6
      XCH A, R5
      ADDC A, R2
      XCH A, R3
      ADDC A, R7  ; C:A:R3:R5 *250

      RRC A
      XCH A, R3

      ACALL S_999  ; R3:R5:R7 *500

      MOV R4, A ; R4 *100 BCD

      MOV A, B
      SWAP A
      ADD A, R6
      XCH A, R3  ; R3 * 1 BCD  B *100 BCD

      RRC A
      MOV B, A
      XCH A, R5
      RRC A
      MOV R6, A

      MOV A, R7
      RRC A       ; R3 *1BCD  R4*100 BCD   R3:R5:A *1000
      MOV R7, A   ; R5:R6:R7 *1000 R3*1BCD R4*100BCD

      ACALL S_DIV250  ;
      XCH A, R7

      ACALL S_DIV250B  ; R5:R7 *250
                       ; R2:R6 *250

      MOV A, R7
      ADD A, R6
      XCH A, R5
      ADDC A, R2

      ACALL S_999  ; R5:R7 *500

      SWAP A
      ADD A, B
      XCH A, R5  ; R5 *10000 BCD
      RRC A
      MOV B, A
      XCH A, R7
      RRC A

      XCH A, R6
      SWAP A
      ADD A, R4
      MOV R4, A
                     ; R7:R6 *1000*1000
      ACALL S_DIV250 ; R7 *250
                     ; R6 *250
                     ;   B*1
      MOV A, R7
      ADD A, R6
      ACALL S_999B

      XCH A, R7
      RRC A
      SWAP A
      ADD A, R7
      MOV R7, A

      MOV A, B
      SWAP A
      ADD A, R6
      MOV R6, A
      RET

S_999:
      RRC A
      XCH A, R5
S_999B:
      MOV R7, A
      RRC A
      XCH A, R7    ; R7 * 500

      ANL A, #3
      ADD A, #(L_DB25-$-3)
      MOVC A, @A+PC
      MOV R6, A

      MOV A, #10
      XCH A, B
      DIV AB
      ADD A, R6
      MOV R6, B
      MOV B, #10
      DIV AB ; B*10
             ; A*100   B*10BCD R2*1
      RET

L_DB25:
     DB 0, 25, 50, 75
;-----------------------------------------
S_DIV250B:
      XCH A, R6       ;
      MOV R2, A       ; R3:R2:00    *250
                      ;        B:R6 *1
S_DIV250:
      ; B:R6
      MOV A, #6
      MUL AB
      ADD A, R6
      XCH A, B
      ADDC A, #0 ; A:B

      MOV R6, A
      ADD A, R6
      ADD A, R6
      RLC A
      ;----------------------
      ADD A, B
      JC LL1
        ADD A, #6
        JC LL2
          SUBB A, #6
          MOV B, A
          RET
LL1:
        ADD A, #6
        NOP
        NOP
LL2:
        INC R6
        MOV B, A
        RET

      END

网友G:
越来越精炼了,呵呵

不过还是不搞不懂二百五原理。

楼主:
【非典】32 bits BIN2BCD"二百五”算法(132 bytes 275 周期)终极

;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15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2..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32 bytes  周期: 275
      ;----------------------------------------------------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80H
START:
        ; 1234567890 = &h4996 02D2
        ; R7R6R5R4R3     R7R6 R5R4
        MOV R7, #049H
        MOV R6, #096H
        MOV R5, #002H
        MOV R4, #0D2H
;    SJMP L_TEST
        MOV R7, #0FFH
        MOV R6, #0FFH
        MOV R5, #0FFH
        MOV R4, #0FFH
L_TEST:
                  ;  &hffffffff = 4,294,967,295
        ACALL  SUB_BIN2BCD32
L_STOP:
        SJMP L_STOP ;$

  ORG 100H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15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2..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32 bytes  周期: 275
      ;----------------------------------------------------
      MOV B, R7
      ACALL S_DIV250

      XCH A, R5       ; R7:00:00    *250
      XCH A, R6       ;
      MOV R3, A       ; R3:00:00    *250
                      ;     B:R6:R4 *1
      ACALL S_DIV250
      XCH A, R4       ; R7:R5:00    *250

      ACALL S_DIV250B  ; R7:R5:R4    *250
                       ; R3:R2:R6    *250
                       ;          B  *1
      MOV A, R4
      ADD A, R6
      XCH A, R5
      ADDC A, R2
      XCH A, R3
      ADDC A, R7  ; C:A:R3:R5 *250

      RRC A
      XCH A, R3

      ACALL S_999  ; R3:R5:R7 *500

      MOV R4, A ; R4 *100 BCD
      MOV A, B
      SWAP A
      ADD A, R6
      XCH A, R3  ; R3 * 1 BCD  B *100 BCD

      RRC A
      MOV B, A
      XCH A, R5
      RRC A

      XCH A, R7
      RRC A
      XCH A, R7
      MOV R6, A
                ; R3 *1BCD  R4*100 BCD   R3:R5:A *1000
                ; R5:R6:R7 *1000 R3*1BCD R4*100BCD

      ACALL S_DIV250  ;
      XCH A, R7

      ACALL S_DIV250B  ; R5:R7 *250
                       ; R2:R6 *250

      MOV A, R7
      ADD A, R6
      XCH A, R5
      ADDC A, R2

      ACALL S_999  ; R5:R7 *500

      SWAP A
      ADD A, B
      XCH A, R5  ; R5 *10000 BCD
      RRC A
      MOV B, A
      XCH A, R7
      RRC A

      XCH A, R6
      SWAP A
      ADD A, R4
      MOV R4, A
                     ; R7:R6 *1000*1000
      ACALL S_DIV250 ; R7 *250
                     ; R6 *250
                     ;   B*1
      MOV A, R7
      ADD A, R6
      ACALL S_999B

      XCH A, R7
      RRC A
      SWAP A
      ADD A, R7
      MOV R7, A

      MOV A, B
      SWAP A
      ADD A, R6
      MOV R6, A
      RET

S_999:
      RRC A
      XCH A, R5
S_999B:
      MOV R7, A
      RRC A
      XCH A, R7    ; R7 * 500

      ANL A, #3
      ADD A, #(L_DB25-$-3)
      MOVC A, @A+PC
      MOV R6, A

      MOV A, #10
      XCH A, B
      DIV AB
      ADD A, R6
      MOV R6, B
      MOV B, #10
      DIV AB ; B*10
             ; A*100   B*10BCD R2*1
      RET

L_DB25:
     DB 0, 25, 50, 75
;-----------------------------------------

S_DIV250B:
      XCH A, R6       ;
      MOV R2, A       ; R3:R2:00    *250
                      ;        B:R6 *1
S_DIV250:
      ; B:R6
      MOV A, #6
      MUL AB
      ADD A, R6
      XCH A, B
      ADDC A, #1 ; A:B

      MOV R6, A
      ADD A, R6
      ADD A, R6
      RLC A
      ;----------------------
      ADD A, B
      JNC $+4
        SJMP $+5
        SUBB A, #6
        DEC R6
     ;--------------
     MOV B, A
     RET
     END

楼主:
250算法比标准算法 快 7.7 倍 (2105/275=7.65)

250算法比标准算法 快 7.7 倍   (2105/275=6.4)

        250算法   标准算法  改进的标准算法
BYTES     132       35           49
CYS       275     2105          987

楼主:
优化了: 1 周期, 1 byte

;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15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2..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31 bytes  周期: 274
      ;----------------------------------------------------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80H
START:
        ; 1234567890 = &h4996 02D2
        ; R7R6R5R4R3     R7R6 R5R4
        MOV R7, #049H
        MOV R6, #096H
        MOV R5, #002H
        MOV R4, #0D2H
;    SJMP L_TEST
        MOV R7, #0FFH
        MOV R6, #0FFH
        MOV R5, #0FFH
        MOV R4, #0FFH
L_TEST:
                  ;  &hffffffff = 4,294,967,295
        ACALL  SUB_BIN2BCD32
L_STOP:
        SJMP L_STOP ;$

  ORG 100H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15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2..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31 bytes  周期: 274
      ;----------------------------------------------------
      MOV B, R7
      ACALL S_DIV250

      XCH A, R5       ; R7:00:00    *250

      ;XCH A, R6       ;
      ;MOV R2, A       ; R2:00:00    *250
                      ;     B:R6:R4 *1
      ACALL S_DIV250B
      XCH A, R4       ; R7:R5:00    *250
      XCH A, R6
      MOV R3, A
      ACALL S_DIV250   ; R7:R5:R4    *250
                       ; R2:R3:R6    *250
                       ;          B  *1
      XCH A, R4
      ADD A, R6
      XCH A, R3
      ADDC A, R5

      XCH A, R7
      ADDC A, R2  ; C:A:R7:R3 *250

      RRC A
      XCH A, R7
      RRC A
      XCH A, R3

      ACALL S_999  ; R7:R3:R6 *500

      XCH A, R7  ; R7 *BCD*100
      RRC A
      MOV R4, A
      XCH A, B
      SWAP A
      ORL A, R2
      XCH A, R3  ; R3 *1 BCD
      RRC A
      XCH A, R6
      RRC A

      MOV R5, A  ; R4:R6:R5 *1000
      ACALL S_DIV250  ;

      XCH A, R5

      ;XCH A, R6       ; R4:00  *250
      ;MOV R2, A       ; R2:00  *250

      ACALL S_DIV250B ; R4:R5 *250
                      ; R2:R6 *250
                      ;     B *1
      MOV A, R5
      ADD A, R6

      XCH A, R4
      ADDC A, R2

      RRC A
      XCH A, R4

      ACALL S_999  ; R4:R6 *500

      SWAP A
      ADD A, B
      MOV R5, A
      MOV A, R2
      SWAP A
      ADD A, R7
      XCH A, R4

      RRC A
      MOV B, A
      XCH A, R6
      RRC A

;     XCH A, R6
;     MOV R2, A
                     ; R2:R6 *1000*1000
      ACALL S_DIV250B  ; R2 *250
                       ; R6 *250
                       ;   B*1
      MOV A, R2
      ADD A, R6

      ACALL S_999

      XCH A, B
      SWAP A
      ADD A, R2
      XCH A, R6
      RRC A
      SWAP A
      ADD A, B
      MOV R7, A
      RET

S_999:
      MOV R6, A
      RRC A
      XCH A, R6
    ;-----------------------
      ANL A, #3
      ADD A, #(L_DB25-$-3)
      MOVC A, @A+PC
      MOV R2, A

      MOV A, #10
      XCH A, B
      DIV AB
      ADD A, R2
      MOV R2, B
      MOV B, #10
      DIV AB ; B*10
             ; A*100   B*10BCD R2*1

      RET

L_DB25:
     DB 0, 25, 50, 75
;-----------------------------------------
S_DIV250B:
      XCH A, R6       ; R4:00  *250
      MOV R2, A       ; R2:00  *250

S_DIV250:
      ; B:R6
      MOV A, #6
      MUL AB
      ADD A, R6
      XCH A, B
      ADDC A, #1 ; A:B
      MOV R6, A
      ADD A, R6
      ADD A, R6
      RLC A

      ;----------------------
      ADD A, B
      JNC $+4
        SJMP $+5
        SUBB A, #6
        DEC R6
     ;--------------
     MOV B, A
     RET

     END

网友I:
本人对语言不感冒

只对算法感兴趣,可21IC的高手们却很喜欢写语言.却对算法的解释不重视.

网友J:
本人佩服的是

五体投地,四爪朝天
牛人!

楼主(2009-05-27):
32 bits 的BIN 到 BCD 换, 51 ASM 仅 272 周期

;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27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2..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33 bytes  周期: 272
      ;----------------------------------------------------
       ORG 000H
         AJMP START

       ORG 80H
START:
        ; 1234567890 = &h4996 02D2
        ; R7R6R5R4R3     R7R6 R5R4
        MOV R7, #049H
        MOV R6, #096H
        MOV R5, #002H
        MOV R4, #0D2H
;    SJMP L_TEST
        MOV R7, #0FFH
        MOV R6, #0FFH
        MOV R5, #0FFH
        MOV R4, #0FFH
L_TEST:
                  ;  &hffffffff = 4,294,967,295
        ACALL  SUB_BIN2BCD32
L_STOP:
        SJMP L_STOP ;$

  ORG 100H
SUB_BIN2BCD32:
      ;----------------------------------------------------
      ;  "二百五" 算法        DengMiao 2009-05-27 GuangZhou
      ;  Input:   bin 32:    R7:R6:R5:R4
      ;  Output:  Bcd   : R7:R6:R5:R4:R3
      ;  使用:  R2..R7, A, B, C,AC,OV      Stack:2 bytes
      ;         Code: 133 bytes  周期: 272
      ;----------------------------------------------------
      MOV B, R7
      ACALL S_DIV250
      XCH A, R5
      ;XCH A, R6
      ;MOV R2, A        ; R7:00:00    *250
                       ; R2:00:00    *250
                       ;     B:R5:R4 *1
      ACALL S_DIV250B
      XCH A, R4        ; R7:R5:00   *250
      XCH A, R6        ; R2:R3:00   *250
      MOV R3, A
      ACALL S_DIV250   ; R7:R5:R4    *250
                       ; R2:R3:R6    *250
                       ;           B  *1
      MOV A, R4
      ADD A, R6
      XCH A, R3
      ADDC A, R5
      XCH A, R7
      ADDC A, R2

      RRC A
      XCH A, R7
      RRC A
      XCH A, R3
;      RRC A
;      MOV R6, A
;      RLC A

      ACALL S_999B  ; R7:R3:R6 *500

      XCH A, R7    ; R7 *BCD*100
      RRC A

      MOV R5, A
      XCH A, B
      SWAP A
      ORL A, R2

      XCH A, R3  ; R3 *1 BCD
      RRC A
      XCH A, R6
      RRC A
;-----------------------------
      MOV R4, A  ; R5:R6:R4 *1000
      ACALL S_DIV250  ;
      XCH A, R4
      ;XCH A, R6
      ;MOV R2, A
      ACALL S_DIV250B  ; R5:R4  *250
                       ; R2:R6  *250
                       ;      B *1
      MOV A, R6
      ADD A, R4

      XCH A, R5
      ADDC A, R2 ; A:R5

      RRC A
      XCH A, R5
      RRC A
      MOV R4, A
      ;RLC A
      ACALL S_999C    ; R5:R4 *500

      SWAP A
      ADD A, B
      XCH A, R5      ; * 10000 BCD

      RRC A
      MOV B, A

      XCH A, R2
      SWAP A
      ORL A, R7
      XCH A, R4     ; *100 BCD
      RRC A
      MOV R6, A
                ;R2:R6 *1000*1000
      ACALL S_DIV250   ; R2 *250
                       ; R6 *250
                       ;   B*1
      MOV A, R2
      ADD A, R6

      ;RRC A
      ;MOV R6, A
      ;RLC A
      ACALL S_999B
      XCH A, B
      SWAP A
      ADD A, R2
      XCH A, R6
      RRC A
      SWAP A
      ADD A, B
      MOV R7, A
      RET

S_999B:
      RRC A
      MOV R6, A
S_999C:
      RLC A
S_999:
    ;-----------------------
      ANL A, #3
      ADD A, #(L_DB25-$-3)
      MOVC A, @A+PC
      MOV R2, A

      MOV A, #10
      XCH A, B
      DIV AB
      ADD A, R2
      MOV R2, B
      MOV B, #10
      DIV AB ; B*10
             ; A*100   B*10BCD R6*1

      RET

L_DB25:
     DB 0, 25, 50, 75
;-----------------------------------------
S_DIV250B:
      XCH A, R6
      MOV R2, A

S_DIV250:
      ; B:R6
      MOV A, #6
      MUL AB
      ADD A, R6
      XCH A, B
      ADDC A, #1 ; A:B
      MOV R6, A
      ADD A, R6
      ADD A, R6
      RLC A

      ;----------------------
      ADD A, B
      JNC $+4
        SJMP $+5
        SUBB A, #6
        DEC R6
     ;--------------
     MOV B, A
     RET

     END

网友G:
曲高和寡

网友E(2011-10-08):
LZ
你的程序不知道测试过没有啊,结果错的,再快也没有用啊
输入1234567890结果正确
输入250结果错误,后面输入结果大排的错误

网友C:
估计早忘了。

网友K:
花了2个多小时,将邓苗老师的 250算法吃透~~~

邓苗老师的 250算法真是天才之作,构思如此巧妙,如同上帝鬼斧神工之作,俺第一次看到,看的很累,但看完后,感觉思路一下子开扩许多,心旷神怡,又上了一台阶~~~

谢谢邓苗老师~~~

网友E:
花了2个多小时,将邓苗老师的 250算法吃透~~~

邓苗老师的 250算法真是天才之作,构思如此巧妙,如同上帝鬼斧神工之作,俺第一次看到,看的很累,但看完后,感觉思路一下子开扩许多,心旷神怡,又上了一台阶~~~

谢 ...
引用 网友K:

测试一下,看看结果是否正确

网友K:
俺测试过,算法巧妙,结果完全正确~~~ :victory:

网友E:
俺测试过,算法巧妙,结果完全正确~~~ :victory:
引用 网友K:

我用顶楼的程序枚举输入测试,大批的结果错误

网友K:
LZ
你的程序不知道测试过没有啊,结果错的,再快也没有用啊
输入1234567890结果正确
输入250结果错误,后面输入结果大排的错误
引用 网友E:

无论输入任何数,邓喵老师的程序运行结果都正确~~~

何以大排错误之说?

无图无真相,墙裂要求上片片~~~

网友L:
2字节数B15,B14..B0=(B15B14..B8)*256+(B9B8..B0)
除以250就可以较快速的通过移位算出来,此方法可以推广到除以一个 靠近256,512,1024。。。等常数的算法
;下面给一个自己写的特殊算式
;计算的范围为:1×1×1/1000~9999×127×51/1000
;入口:(R45 R1 R2)出口:R67
;--------------------------------------------------------------------------
;黄 ,20110120
;     优化,20110126
;T=175..211(3 Loops)
;方法:2字节数B15,B14..B0=(B15B14..B10)*2^10+(B9B8..B0)=(B15B14..B10)*1024+(B9B8..B0)
;=(B15B14..B10)*1000+(B15B14..B10)*24+(B9B8..B0)
;除以1000后=(B15B14..B10)+((B15B14..B10)*24+(B9B8..B0))/1000=(B15B14..B10)
;--------------------------------------------------------------------------
Huan1:      Acall  R45Div1KC0     ;R3:=R45 Div 1000, R45:=R45 Mod 1000
            Mov    B,R1           ;R45:=R45*R1
            Mul    AB
            Xch    A,R5
            Mov    B,R1
            Mul    AB
            Xch    A,R5
            Add    A,B
            Mov    R4,A
            Mov    A,R3           ;R67:=R3*R1*R2
            Mov    B,R1
            Mul    AB
            Mov    R3,B
            Mov    B,R2
            Mul    AB
            Mov    R6,B
            Mov    R7,A
            Mov    A,R3
            Mov    B,R2
            Mul    AB
            Add    A,R6
            Mov    R6,A
            Acall  R45Div1K
            Mov    A,R3           ;R67:+R3*R2
            Mov    B,R2
            Mul    AB
            Add    A,R7
            Mov    R7,A
            Mov    A,B
            Addc   A,R6
            Mov    R6,A
            Mov    A,R5           ;R45:+R45*R2
            Mov    B,R2
            Mul    AB
            Mov    R5,A
            Mov    A,R4
            Mov    R4,B
            Mov    B,R2
            Mul    AB
            Add    A,R4
            Mov    R4,A
            Clr    A
            Addc   A,B
            Mov    C,Acc.0        ;Highest Byte can only be 1 or 0, in C
            ACall  R45Div1K
            Mov    A,R3           ;R67:+R3
            Add    A,R7
            Mov    R7,A
            Clr    A
            Addc   A,R6
            Mov    R6,A

                                  ;R45=(b15...b9)*500+(b15...b9)*12+(b8...b0)
            Mov    A,#12          ;.R45:=R45+12
            Add    A,R5
            Clr    A
            Addc   A,R4
            Rrc    A                ;get (b15...b9)
            Jz     NoInc            ;(b15...b9) of R45 >0 then .R45>=512 then R45>=500
            Inc    R7               ;R45>=500 then Inc R67
            Cjne   R7,#0,NoInc
            Inc    R6
NoInc:      Ret

;--------------------------------------------------------------------------
;R3:=R45 Div 1000, R45:=R45 Mod 1000
;=(B15B14..B10)*1000+(B15B14..B10)*24+(B9B8..B0)
;R45/1000=(B15B14..B10)+((B15B14..B10)*24+(B9B8..B0))/1000
;--------------------------------------------------------------------------
R45Div1KC0: Clr    C              ;R3:=B15B14..B10 of R45
R45Div1K:   Mov    A,R4
            Rrc    A
            Clr    C
            Rrc    A
            Mov    R3,A
            Mov    B,#(1024-1000) ;R45:=R45(B9B8..B0)+R3:*(1024-1000)
            Mul    AB
            Add    A,R5
            Mov    R5,A
            Mov    A,R4
            Anl    A,#00000011B
            Addc   A,B
R45Div1KLp: Mov    R4,A
            Cjne   A,#4,$+3       ;If B15B14..B10 of R45>0 then R45>1000
            Jc     R45Div1KQ
            Inc    R3             ;R3:+1, R45:-1000
            Xch    A,R5           ;C=0, For MaxR3(3F)*24+MaxR45(3FF)=9E7<10000H
            Subb   A,#Low(1000)
            Xch    A,R5
            Subb   A,#High(1000)
            Sjmp   R45Div1KLp     ;Tested Max 3 Loops, 20110126, at 4412*86*51
R45Div1KQ:  Ret

网友K:
LS写的不错哈~~~

顶~~~~

网友E:
有图有真相,错误的结果源代码全部复制LZ的顶楼代码,只是将测试输入改成250,后面还有大批的错误结果

网友E:
直接上KEIL测试项目程序

网友K:
恭喜ayb_ice,贺喜ayb_ice ~~~

邓喵老师思路非常严密,程序中难得有bug,结果偶然一次小小的笔误给ayb_ice逮着了~~~ :lol

ayb_ice只要将程序中的一个子程序,略为改动一下,修正bug,  即OK了~~~

SUB_R4_GE250:
      XCH   A, R4
      ADD   A, #6
      JC    $+4
      SJMP  $+5
      INC   R4
      SJMP  $+4
      ADD   A, #250
      XCH   A, R4
      RET

网友K:
邓喵老师的“二百五”算法,是俺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具有神奇特色的算法之一。

网友E:
恭喜ayb_ice,贺喜ayb_ice ~~~

邓喵老师思路非常严密,程序中难得有bug,结果偶然一次小小的笔误给ayb_ice逮着了~~~ :lol

ayb_ice只要将程序中的一个子程序,略为改动一下,修正bug,  即OK了~~~

SUB_R4_GE250:
   ...
引用 网友K:

我就是用最简单的枚举方法测试
我略微修改了一下程序,交换了一下寄存器的值,使与C参数传递兼容,然后在C里调用转换程序,自动检验测试结果,结果很快就杯具了,在250时出错,后面大批的结果出错,我怕自己修改错误,没有发C测试程序,为了找错误,直接用原始汇编程序测试结果一样出错,只能这样了
先别说修好了BUG
等我再测试一下再说

网友E:
这回应该正确了,
32位枚举太费时间了,间隔1000完整测试了,没有问题

网友L:
LS写的不错哈~~~

顶~~~~
引用 网友K:

通用性不好,只是创新一下帮他人完成项目里需要的一个算法(只比他原来程序快几到二十几周期,但精度完全保留了),所以数字都有些奇怪。
现在老师要求写浮点库,浮点数的数据格式还是他自己独创的,郁闷啊,纯汇编又没得参考,都不想写啊(这样学习其他的还来不及就死在研究汇编上了)。(但愿老师没上这个网啊)

楼主:
RE: 50楼 Cortex-M0  大于等于250 这样改才是最好!!! 对不起, 因为该代码没有用于项目, 所以没有测试.
36楼才是最终代码!!

SUB_R4_GE250:
      XCH   A, R4
      ADD   A, #6
      ADD   A, #250
      CPL C
      XCH   A, R4
      RET

网友K:
谢谢邓喵老师指点。

SUB_R4_GE250 子程序俺理解为 判(R4值+6)是否有进位,即您说的是否大于等于250,如成立,返回(ACC值+1, R4值+6),  否则,原样返回,(ACC值, R4值)不变。

您 55楼的程序并不能保证上述功能,返回值,(ACC值, R4值)始终不变。

网友K:
另:

最近在玩中颖的51,  由于中颖自带 16/8位 除法,俺用 中颖的除法指令做 BIN ---> BCD 转换,经测试,32位 BIN ---> BCD 转换,用时约 500个时钟周期,俺用您 36楼的“二百五”算法 最终代码,用时约636个时钟周期,中颖是1T单片机,1个时钟周期为工作频率的倒数,对比之下,中颖用 16/8位 除法做 BIN ---> BCD 转换,速度略为比“二百五”算法 高一些。

俺用中颖的除法指令做 BIN ---> BCD 转换,经测试,16位 BIN ---> BCD 转换,用时约 130个时钟周期,俺用您 另一个贴子的 16位 BIN ---> BCD 转换“非典”算法 最终代码,用时约 121个时钟周期,还是您的“非典”算法厉害,快了近 10个时钟周期。

您的 16位 BIN ---> BCD 转换“非典”算法 最终代码,在贴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ghlight=&page=2
21楼,您用标准51测试时,
;16 bits bin2bcd  52 周期
;32 bits bin2bcd  185 周期(算法暂时不公开)

俺斗胆问您讨个32位的 BIN ---> BCD 转换“非典”算法 最终代码,程序和算法不公开没关系,您可以以库形式提供,谢谢。
邓喵老师的 32位的 BIN ---> BCD 转换“非典”算法程序 建库要求:
1.  输入 32位BIN :       R4:R5:R6:R7 (高在先,以便和C51命名匹配,可直接赋值调用)
2.  输出 BCD码: (R3):R4:R5:R6:R7 (高在先,以便和C51命名匹配,可直接使用返回值)
                          注:返回值中,最高位 R3可丢弃,因为C51 长整数变量只有 32位,用不上。
3.  程序名前请加下划线“_”,  以便 Keil C51能可靠传递参数,且注明公用函数调用性质。

谢谢邓喵老师~~~

网友K:
将中颖自带 16/8位 除法指令做的 32位 BIN ---> BCD 转换程序进行了优化处理,先除100,  余数再除10 (主要是中颖16/8位 除法指令执行时间较长,要20个时钟周期,而中颖 8/8位 除法指令只要 11个时钟周期), 以加快除法速度,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仅减少了 20几个时钟周期,再去掉原程序的限位(即不做32位BIN全范围转换,仅做最大8位BCD码范围之内的转换),经测试,32位 BIN ---> BCD 转换,用时约 400个时钟周期,无法再降低了~~~

期盼邓喵老师的 32 bits bin2bcd  185 周期 “非典”程序~~~

楼主:
32 bits bin2bcd 最快可达 171周期 (不包括 CALL 及 RET)
给你提示:   131072 = 131 * 1000 + 72
                                 131*128 = 16*1000 + 30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