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51单片机产生锯齿波?

楼主(2009-04-26):
要求频率在1-200HZ可调

网友A:
速度应该不成问题

关键是输出怎么搞,还要看具体要求

网友B:
输出个方波再硬件积分吧.

网友C:
3楼主意不错

呵呵 不用DA

网友D:
怎么控制频率

用硬件积分怎么控制频率。

网友E:
控制频率可以采取AD转换的方式

但最简单的还是用个555或者压频转换器件

网友F:
这个很简单嘛

硬件连接:P1口接 R-2R 电阻,用NE555做一个512Hz-102.4KHz的压控振荡器至51的时钟输入端。

完整的程序:
    ORG 0000H
    DJNZ  P1,$
    END

楼主:
接DA

可不可利用单片机接DA来实现锯齿波的产生,然后通过编程来调节频率的输出

网友A:
利用PWM输出也许比较适合

网友G:
单片机输出方波,AD变频

单片机输出方波(频率由一个滑动变阻器通过AD连到P1.0控制),再通过积分器输出锯齿波

网友H:
像这种东东想起来好像容易,做好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