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提供5V电源,电路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9-04-26):
有个89C52的电路,LCD用作显示,背光大概120MA,电路总共300MA.LM2575提供5V电源。当电路一段时候无输入信号,关LCD背光,此时电路电流大约160MA。用LM2575做电源,电流有变化,系统可靠吗?在网上找了个2575的电路(如下),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输出端需要两个电阻吗?电感选不好,会有响声,电感怎么选?有没有成熟的LM2575的电路?谢谢!

网友A:
330uH的电感,一定要保证电流参数。

网友B:
2575好像价格不低啊

能否用 MC34063 价格好像低多了

网友C:
34063的效率不高,价格便宜

网友D:
注意元件参数和布板即可

元件方面,那个储能电感非常重要,布板规则见Datasheet中的相关要求。

网友E:
建议用ADJ的比较容易买或用TD1507 封装小些

PCB做板时注意D1和Cout器件的地与LM2575的地引脚尽量靠在一起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

有没有实物电路图,发张图给我借鉴一下。谢谢!

楼主:
在网上又找到一个替代品AP1506,使用效果怎样?

在网上又找到一个替代品AP1506,引脚一样,使用效果怎样?电感的啸叫声会好控制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