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驱动程序设计 与 中断(心跳)+while

楼主(2009-04-27):
(无正文)

楼主:
OK

自已顶一个!!!!!!!!!

哪一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主要看你的应用啦.

还是主要看自己实际应用的需求了。

效率+易扩展+易维护+易简单  这些条件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为了易扩展和易维护,就得牺牲效率....
为了设计简单就可能用OS,也得牺牲效率...

消息机制 是要上OS的,自己写一些简单的管理也可以...
但这些需要耗额外的资源,(RAM/ROM,CPU资源...)
但工程功能复杂的时候,采用OS的消息机制,是比较合理的

中断...  如果功能简单,可以考虑在中断中处理一些事情。
功能复杂的时候不要在中断中处理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事情,否则,会一直占用CPU不放,其他的事情都干不了.这个是效率最高的,但不适合多个功能的抢占...

while的方式,其实 也就是当中断发生的时候,设置一些全局信息,然后,在while中去查询这些全局信息,然后,根据这些全局信息去执行自己想要的功能。

很多事情,不能一概而论谁要谁不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