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问题?

楼主(2007-11-21):
//*********************************************************************************
union                                          //程序标志位
{
unsigned int Register;
struct
{
 unsigned char bus_reset        :1;
 unsigned char suspend          :1;
 unsigned char remote_wakeup    :1;
 unsigned char int_isr          :1;
 unsigned char not_end          :1;
 unsigned char usb_idle         :1;
 unsigned char usb_busy         :1;
 unsigned char setup_packet_in  :1;
 unsigned char setup_packet_out :1;
 unsigned char set_addr         :1;
 unsigned char usb_endp0_in     :1;
 unsigned char usb_endp2_in     :1;
 unsigned char usb_endp2_out    :1;
}flags;
}usb_flags;
//****************************************************
union                                         //中断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Register[2];
 struct
  {
   unsigned char control_out_port  :1;
   unsigned char control_in_port   :1;
   unsigned char port_out_1        :1;
   unsigned char port_in_1         :1;
   unsigned char main_out_port     :1;
   unsigned char main_in_port      :1;
   unsigned char bus_reset         :1;
   unsigned char suspend_change    :1;
   unsigned char DMA_EOT           :1;
   unsigned char not_use           :7;
  }Interrupt;
}Interrupt_Register;
//****************************************************

楼主:
????????

  :1;
  :1;
  :7
请问在这共用体里面的是什么作用啊!
不懂

楼主:
还有unsigned char Register[2];

unsigned char Register[2];

网友A:
主要是位域

楼主:
位域???

潭浩强的书里好象没有啊 ????

楼主:
找到了,我是不懂的在翻书

我是不懂的在翻书,
而不是把书看完了在写。
不子知到这样学对不?????

楼主:
那这句unsigned char Register[2];

那这句unsigned char Register[2];
做什么的???

网友B:
一个有2个unsigned char变量的数组

数组的名字为Register。

网友C:
C

c语言基础的书,先看完再说。

楼主:
那请问是不是这样的Register(如下)

Interrupt_Register.Register[0]==
   unsigned char control_out_port  :1;
   unsigned char control_in_port   :1;
   unsigned char port_out_1        :1;
   unsigned char port_in_1         :1;
   unsigned char main_out_port     :1;
   unsigned char main_in_port      :1;
   unsigned char bus_reset         :1;
   unsigned char suspend_change    :1;
//////////////////////////////////////////
Interrupt_Register.Register[1]==
   unsigned char DMA_EOT           :1;
   unsigned char not_use           :7;

网友D:
我看这些代码怎么这么眼熟呢?好象是圈圈写的...

楼主:
是的OO的

是的OO的
我用KEIL调了下知道了
C啊。。。。。。。。。。。。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