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扫描的C程序(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9-04-27):
   void main()
{    P1=0x00;
    while(1)
    {if(P2^7)   按键
        {delay();
            if(P2^7)  确认按键
            P1++; 计数(按键次数)
            while(P2^7);在按键没松开之前,一直停留 ,一旦松开进入下一次键盘扫描
        }

}
}

楼主:
这个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while(P2^7);执行完了,会去哪?

网友A:
一看就知是菜鸟

 {if(P2^7)   按键// 不是这样定义的

楼主:
晕,我的按键就是接在2.7上的啊

楼主:
我还是把整个程序都粘上吧

#include <SST89x5x4.H>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20;i>0;i--)
for(j=248;j>0;j--);
}

void main(void)
{   P1=0x00;
    while(1)
    {if(P2^7)   //按键
        {delay();
            if(P2^7)  //确认按键
            P1++; //计数(按键次数)
            while(P2^7);//在按键没松开之前,一直停留 ,一旦松开进入下一次键盘扫描
        }

}
}

网友B:
没明白

你的引脚定义了吗?

网友A:
LZ

{if(P2^7)   //按键
你知道上面这句话的意思吗?

网友C:
按键最好加上拉电阻,按下时为低电平

网友D:
先把c弄懂再问

楼主:
to7楼

#include <SST89x5x4.H> 不能定义引脚啊。

楼主:
问题出在P2^7头里没定义

头里面之定义了P2,所以P2^7不能直接操作

网友E:
^在语句里是异或操作的意思,你这样的结果就是错误的。

^用来定义位时,只能跟sbit结合才对。

sbit KEY = P2^7;

if(KEY) //按键
{
}

通常,keil自带的带X的头文件里会定义一个

sbit P2_7 = P2^7;

那么你可以直接用
if(P2_7)  //按键
{
}

网友F:
侃单片机

有点意思记住了 c跟c51还是有区别

网友G(2009-08-21):
还是定义一下吧,sbit key=P2^7;

网友H:
直接用P2^7在程序里是通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