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项目!~

楼主(2009-04-27):
设计说明
一、    结构说明:
(1)    电机为两相步进电机(尺寸为42,电流为2A)
(2)    单片机为89S52
(3)    运行状态为电机正反转通过皮带拖动物体在一个有限长度的滚轮槽上做往复运动,装置的长度自己随便定,如下图:

 二、功能:
(1) 设置模式为六种,每种模式以不同的速度运行,也可以只运行到滚轮槽一半返回,每种模式由软件设置的时间决定,(每种模式两到三分钟),在系统启动时向右运动,碰到限位开关开始倒计时,时间一到,说明该种模式已经运行结束,滚轮以一定的速度向右运动,碰到限位开关转到下一种模式,并开始设定时间倒计时,每种模式运行的时间都相同。
(2)模式选择,按下模式选择键,系统停止运动,时间显示为设定值,模式加一,连续按连续加直到按下确认键,系统启动,滚轮向右走,碰到限位开关开始倒计时,并以所选模式开始运行。

网友A:
步进电机我没接触过,程序应该不难

网友B:
步进动起来简单,动好还有点难

网友:
没搞过步进还是需要很费劲的

长度,速度,各工位延迟时间设定,自动,手动,手动调整键

网友C:
看了,你有什么要求?

让大家为你提供什么帮助?

楼主:
就是电机驱动控制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