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温度0-150度,误差允许 + -5度,用什么方案好啊

楼主(2009-04-27):
(无正文)

网友A:
PT100 PT1000

楼主:
谢谢,价格大概是多少啊

网友B:
re

允许得误差这么大,用热敏电阻就行了吧

楼主:
热敏电阻,范围能达到150吗?

网友A:
PT100 也就几块钱

PT100 也就几块钱,对整个系统来说算不了啥

网友C:
~~

有达到300度的NTC,价格大约在2~3元。

有达到150度的PTC,价格大约在3~4元。

PT的价格大约在7元左右,但使用PT的话,一般还需要增加点电路,如此精度估计有3元电路就差不多了。

楼主:
yewuyi 达到300度的NTC 具体是什么型号啊

有相关资料吗?谢谢

楼主:
Cu100 好象不错,3块左右.谢谢 红心j

网友D:
请问,现在做得这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