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 串口接收問題

楼主(2007-11-22):
用單片機向串口發送數據,可以用串口調試助手收到數據,但
用KEIL C的serial window 卻收不到數據,不知道為什麼?
查看程序連串口中斷都沒有?
如有人遇到過這樣的問題,留個話,先謝謝了!

网友A:
没运行吧?要全速运行。

网友B:
當然要運行嘍!

當然要運行嘍!

网友C:
老兄,你应当把情况说的更清楚点

比如你是否在运行在 模拟(simulator) 模式.
如果不是模拟模式,serial 窗口是看不到东西的.

如果是在模拟方式:
是否收到的不是可见的字符?尝试过使用16进制显示?
是否你绑定单片机串口到PC机串口时,SXIN,SXOUT都正确?
绑定的串口是真正的串口还是虚拟的串口?
如果是真正的串口,是否连线正确,能确保串口是好的?

网友B:
謝謝提醒

运行在模拟(simulator)模式,
也试过使用ascii和hex模式显示.
是真正的串口,连线正确,因為用其他串口調試可以收到數據.

网友C:
那你可以

先在命令窗口 直接 键入 S0IN=50;
看是否能收到数据.
再有,检查 assign com2<s0in> s0out 这样的命令是否正确.

另外,最主要的一点,从SxIN 进来的数据,在serial window中是看不到的.
只能在你的程序中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