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11-22):
只有4位LCD带小数点显示,加x10,x100符号,可能显示的数据在0.001~999999.999之间,因为只有4位显示所以数据大时要配合x10,x100,而且要舍掉后面的数据,感觉这样的数据显示比较麻烦。
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lz 是LED吧?

如果是LED,只有4位那只有这样显示啊
X10,X100可以另外加两个发光二极管表示下

楼主:
是LCD

我是想请教有什么好的算法

网友B:
走马显示

网友C:
lcd应该很容易吧,都静态了,而且可以显示符号,

网友D:
dd

x10 x100 做成死的不用管 用0乘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还没有清楚我的意思

我是说这样的数据,怎样才能快速的显示出来,各位试想一下,这个数据的位数也不固定,小数点也不固定,显示的算法有点**。。。

网友D:
dd

lz还不知道你怎么显示呢
如果整数是6位就x100
是5位呢难道就取4位x10阿
这里有误差阿 6位最大就可能有99误差
5位就是9了
呵呵

楼主:
我当然知道怎样显示

我的意思是
如果先判断值再在什么范围,再分离显示,这样会造成要花很多时间,因为这个数据的范围也很大,比如
if(xxx > 99999.999){
    /*显示最高的4位+X10或X100*/
}else if (xxx > 9999.999){
    /*显示最高的4位+X10或X100*/
}else if (xxx > 999.999){
    /*显示最高的4位+X10或X100*/
}....
这样的算法肯定是要花很多时间,效率太低,尤其是最后的条件成立时更是如此。
不知有没有更好的算法。。。

网友D:
dd

觉得用除法判断有几个整数位比较简单

网友E:
即使是一位LCD,也可以显示

楼主:
我知道肯定可以显示,也会显示

我是要高效的算法

网友E:
没有高效的,只有现成的

著名的sprintf函数

网友B:
其实楼主在9楼的算法的效率并不低

人工智能中很多算法的效率比这低多了,照样用得挺好。

现在单片机也越来越快。试试9楼的算法,我觉得不会很慢的。

楼主:
sprintf函数太不适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