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按键不能同时触发两个单片机中断?

楼主(2007-11-22):
各位大虾,请指点一下!
   我用义隆单片机做个项目,用到了两个单片机,一个按键直接连接到单片机的INT1,有上拉电阻,采用下降沿触发,为什么老是有个单片机失步(输出值大小不一样)?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INT1设优先级最高。按键抖动可能影响两个芯片不同时进入中

网友C:
最大的问题是同时?

首先,两CPU的时钟是不是一个时钟? 同时
2、输入的信号是不是同时?     同时
3、中断的优先级是不是一致?      同时
4、程序入栈出栈的时间是否同步?  同时

   呵呵,要真做到同时了,也不容易呀。。。

网友D:
前面加个施密特触发器之后再接INT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