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帮忙翻译一下?

楼主(2007-11-22):
AN, TI, TE, IO, ST
By using a method of Fourier decomposition,any periodical AC signal can be deco- mposed to many sine waves and DC component. Some sine waves are harmonic whose frequency does not equal to the frequency of fundamental component. The more non-linear loads are used in power system, the more asymmetrical three-phase voltages, and the more server voltage fluctuation are.  Though the efficiency can be enhanced when sine wave passes through non-linear loads, the sine wave distortion appears, and then harmonic current passes through loads. When the distorted currents exist in power system, it will result in distorted voltages and bring on the problem of harmonic pollution.
The harm of the harmonic wave in power system is serious, such as depressing the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transfers and utilization of electric power, heating up electric equipment, bringing vibration and noises, aging the insulation, cutting the life-span, even bringing on fire. In power system, it can excite partial parallel resonance or serial resonance, enlarge the harmonic wave, trigger relay protection system in error and disturb electric power energy metering equipment. Meanwhile, the harmonic wave can disturb many other electric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out of the power system.
There are some conventional detection methods for power system harmonics, such as analog band-pass/band-stop filter,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FT or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instantaneous reactive power theory. Some new detection methods -- *improved FT method,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neural network and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wavelet analysis--come forth and are used more and more widely.

网友A:
dd

用一种方法傅立叶分解,任何期刊的交流信号,可德科- mposed许多正弦波和直流分量。有些正弦波谐波,其频率不等于频率的基本组成部分。更非线形荷载应用于电力系统,更非对称式三相电压,以及更多服务器电压波动。虽然效率可以提高,当正弦波通过非线形载荷,正弦波失真出现,然后谐波电流通过负载。当扭曲存在电流在电力系统中,这将导致扭曲的电压,带来的问题,谐波污染。
害谐波在电力系统中是严重的,如沮丧的生产效率,转移和利用的电力,暖气了电气设备,将振动和噪音,老化绝缘,切削寿命,甚至把对火。在电力系统,它可以刺激局部并联谐振或串联谐振,放大谐波,引发继电保护系统误差和扰乱电力能源计量设备。同时,谐波干扰其他许多电气及通讯设备出的电力系统。
也有一些传统的检测方法,为电力系统谐波,如模拟band-pass/band-stop过滤器,检测方法的基础上英尺或检测方法基于瞬时无功功率理论。一些新的检测方法-*提高英尺方法,检测方法,基于神经网络和检测方法,基于小波分析-站出来,并使用了更多和更广泛地开展。

自动翻译的

网友B:
用的啥软件,自动翻译的效果还不错吗

网友C:
灵格斯词霸~~~~~~~~~~~哈哈

网友D:
主要是讲谐波的概念、产生机制,电网中谐波的危害,以及

网友E:
自动翻译得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