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的24c02A和24C02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11-22):
还有24C02AN是不是24C02A对应的贴片

网友A:
dd

B代表封装

网友B:
两个的读写的速度不一样。

A支持400KHz
B支持100KHz
A可以基本可以直接替代B
但B在高速率的读写情况下,不可以直接替代A

网友C:
B的好象电压3V的

256B就只能工作在3V

网友D:
AT24C02A

AT24C02A、AT24C02B由2048位串行的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EPROM)构成,它们组成256个字节,每个字节8位。在许多需要低功耗、低电压的工业和商业应用中,它是最优的选择。AT24C02A提供两个电压版本:1.8V(1.8~5.5V),2.7V(2.7~5.5V);AT24C02B只提供1.8V(1.8~5.5V)版本。当WP引脚连接到VCC时,AT24C02A上半部被写保护,AT24C02B支持全部写保护。对新设计的产品,请尽量选用AT24C02B。

有谁测试过当WP引脚连接到VCC时,AT24C02A上半部被写保护功能?我测了下没这个功能,下半部也是写保护的。

楼主:
24C02A的结构好象和24C02不同

数据表上提到24C02A有32页,每页8个字节。24C02则是256页,每页一个字节。为什么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