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这里有高手做了这个东西,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附

楼主(2007-11-22):
几年前的事了,可惜不记得这位高手的ID了,我记得就是在这个板块发的,我当时保存了下面的这些照片,当时就想问个问题,不过给忘了!现在突然想起来了,就是在旋转的时候,是如何实现供电的?感谢赐教!

网友A:
有意思!电刷?

也想知道他的奥妙,坐下等。

网友B:
上面不是有两个电池位?

楼主:
是啊,怎么没注意呢,莫非就是这两个电池供电的?

估计是,否则……可能真的很麻烦!
不知这位高手现在还来不来这里了!
应该就是在这个板块发的,估计是03年、04年的样子,最早不过02年,帖子不太好找了,感兴趣的可以把那个帖子找出来!
更经典的是给交警用的,可以显示比如“停”字。

网友C:
还是老A眼睛毒

网友D:
怎么感觉象个小电风扇

网友B:
记得匠人曾经在此版发过一回

叫大家猜是什么东西,不过是用手摔的,不是电机的。

网友E:
N记有一款手机

晃的时候能够显示如I"心"U那样的简单字符

网友F:
可能利用旋转产生图形显示

网友G:
呵呵,效果差了点

网友H:
固定个电刷应该不难吧

网友I:
用作显示不太实用吧

转速高要求材料要结实

LED还有延迟

玩玩还行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摩天轮???

还能摔!

7楼: 记得匠人曾经在此版发过一回

叫大家猜是什么东西,不过是用手摔的,不是电机的。

网友J:
看到过一个实样,电池是装在电路板上面的

网友K:
14楼的那个风火轮也好强~~~~~~~~~·

建议大家去看看

网友L:
好玩

能不能做成直升机的叶子?

上面还有时钟显示了,嘿嘿

最好在下面看是时钟,随机体变的时钟,把机体做成面板上的标志

直升机牌电子种,2亿$

网友M:
多浪费电啊!

电机要多少电?
电机稳定性能用多久?

感觉还不如用一个大的LED屏幕好啊。

网友N:
很有创意,创意很重要

网友O:
匠人jj有个msp430的梦幻什么棒的

网友P:
去数码商城看看这东西蛮多的

网友Q:
多亏你们还记得匠人的东东

匠人那东东现在还放在床头用着,天天早上当闹钟用。半夜想看时间了,也拿起来晃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开灯,挺实用的。

不过,各位好像都没有明白楼主在问什么。

其实,如果是用电机驱动的话,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对板子的供电。匠人曾经看过原设计的方案,好像是利用线圈感应产生的电能来驱动IC和led的。很巧妙,可惜必须找到合适的电机才行。匠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只好用手摇了。

下面连接可以看到匠人的东东: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6/30498.html

网友R:
就是那个疯火轮???骑上车子像疯子的那个杰作???

网友S:
hotpower大叔

每次都被你晃得眼睛花了。。。

网友T:
做时钟很漂亮的

多点LED做时钟很漂亮的

网友R:
哈哈~~~这就达到效果了~~~

网友O:
呵呵,利用线圈感应产生的电能?

网友Q:
电机改造示意图

刚才翻了一下硬盘,找到当初备份的图片

网友Q:
另一个效果图

网友Q:
顶部俯视图

看见那几根线了吗?那是从电机里面引出来的哦,这是关键点。

网友G:
29楼那个改造方法并不好,改装困难,而且破坏了电机的轴承

严重影响电机寿命

还是建议用电刷,有一个用再套一个电机换向器的方法就很好

网友G:
看看这几个,这才叫效果

图文旋转LED/LD广告屏-16
     轮胎式:

·直径 450MM
·型号 轮胎广告*
·直径象素 85
·容量 4M,显示高达125帧画面
·显示颜色 红+绿+黄+蓝+青+紫+白+黑
·显示模式 绕圈、扇面扫描、漫射、幻灯、GIF动画等
·显示内容 任何国家之文字、徽标、简单图形、动画等
·图文编辑 以提供的专用软件通过个人计算机编写、烧录,可重复改       写
·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
·电源 电子开关式电源适配器,输入交流220V,50Hz, 输出12V直流
·功耗 20W
·净重 4公斤

 本贴包含图片附件:

screen.width-333) this.width=screen.width-333" border=0 pop="点击查看全图">
图文旋转LED/LD广告屏-17
     地埋灯式:
·直径 300-320MM
·型号 地埋灯广告*, 可内嵌入地
·直径像素 85
·容量 4M, 显示高达125帧画面
·显示颜色 红+绿+黄+蓝+青+紫+白+黑
·显示模式 绕圈、扇面扫描、漫射、幻灯、GIF动画等
·显示内容 任何国家之文字、徽标,简单图形、动画等
·图文编辑 以提供的专用软件通过个人计算机编写烧录,可重复改写。
·电机 无刷直流电机
·电源 电子开关式电源适配器,输入交流220V 50Hz,輸出12V直流
·功耗 20瓦

 本贴包含图片附件:

screen.width-333) this.width=screen.width-333" border=0 pop="点击查看全图">
图文旋转LED/LD广告屏-17
      射灯式:
射灯广告*是一个类似射灯造型的LED旋式动态图文显示器。适合安装在地上、墙上或从天花倒吊。用户欲显示的动态图文信息可用计算机制作和编排,烧录到内置的存储芯片中,并可在需要时任意更改欲显示内容以适合不同阶段和场合。机内的一个旋臂高速旋转,以直径像素85和8种颜色将动态图文浮现在机内的空气中。射灯广告*可户内外使用,展示角度上下可调,即是一个新颖独特的高科技电子信息发布媒体,又是具有强列视觉冲击力的现代装饰,特别适合城市建设、景观工程、主题公园、商场、酒楼、展会、晚会、庆典、歌舞厅、酒吧、休闲娱乐场所和步行街等市政夜景工程使用。

 本贴包含图片附件:

screen.width-333) this.width=screen.width-333" border=0 pop="点击查看全图">

网友G:
最厉害的是这种

真彩显示的效果非常漂亮
以前在广场看到还以为里面是多个投影机呢,后来才知道也是旋转方式的
图文旋转LED/LD广告屏-18
      全彩显示屏:

环型全彩LED显示屏,有别于现今普遍的平面LED显示屏, 360度三面环式的屏幕设计,实为全新的视觉体验,完全无观赏死角,非常适用人潮汹涌的公共场所。
    多画面环场显示屏具有传统平板型的LED显示屏无法比拟的优势,采用旋转扫描机制和精密的时空结合控制技术,有效扩展视角空间,多画面同步显示,彻底消除观赏死区,可满足 360度全范围内完整图像内容的展示,是展览场馆、室内外广告屏、机场车站及其它公众场合等众多媒体发布展示场所的新宠。
   在技术方面,由于是动态地扫描刷新屏幕,使用了较少的发光器件,寿命相应得到延长,成本也大幅度降低。发光器件采用红、绿、蓝三色高亮度管芯,各有256级灰度级别, 共可达到16,777,216种色彩,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彩色,使半径数十米范围内的观众都可享受到高清晰优画质的影像内容。

    全彩LED环型显示屏作为一种新型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图像等综合性信息传播媒体,以其色彩鲜艳、图像逼真、完全无观赏死角而极富吸引力。其造型独特新颖,360度环形幕上不仅能发布动态广告,同时可发布滚动文字信息和静态文字信息及时间等,并可实时更新显示内容;另外,在显示屏基座四周可制作4-6块静态广告招牌或灯箱,使它成为动静态为一体的显示媒体,吸引旅客们驻足欣赏、观看,从而强化广告效应。
    全彩LED环型显示屏给人整体感觉档次很高,与宏大的场面和优雅的环境相匹配后,可谓画龙点睛,从而提升企业、政府、组织的整体形象,充分发挥"窗口"的形象效应。

 本贴包含图片附件:

screen.width-333) this.width=screen.width-333" border=0 pop="点击查看全图">

网友G:
早前想做这个旋转时钟,别人售价:179.95$。

其实自己做也不会很难
后来因为手里没合适的电机,又搁浅了:-(

Dimension: (10" 3/4 ) X (10" 3/4 ) X (2" 3/4)
About the same dimension as any other Wall clockWeight: 2 lbs
The top cover (transparent acrylic) can be removed

A virtual clock is a high technology rotating arm which produce a graphical illusion.

网友O:
想问一下,

这个东西基本原理就是转过一个小角度就刷新一次led的显示,这样连贯起来就可以显示出图片,
但是各种电机转速不同,电压不同时候转速也不同,是不是要有传感器反映当前速度呢?

网友J:
37、38、39楼

xwj发的东东,太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