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控制高频头自动搜台的原理?

楼主(2007-11-22):
各位,我有一个旭光的高频头JS-6B1/111,射频部分是TDA6500,中频是TDA9885,看了几天的datasheet,不知道应该如何实现自动搜台,或者说不懂得自动搜台的原理。有人做过吗?可否指点一下实现自动搜台的流程?

网友A:
原理可能是向某芯片写入变化的分频比

以前对收音挺感兴趣的,现在都落下了。

网友B:
好像是要读中频的吧

网友C:
好像是i2c控制的 贴datasheet一起看看吧

网友D:
re

自动搜台是在低到高的频率下读AD值,根据AD值来确定找到了一个台

网友E:
可以有多种检测判断方法

可以检测AGC电压、检测同步信号、检测中频频偏(AFC电压)等都能判断出有没有台,做到自动调谐

LZ的这个高频头应该是带AV视频输出的一体化高频头,一般与菲利普的FI1256(MK2)或FQ1216(MK3)兼容,中频是TDA9885的话应该是MK3的(MK3小一些)

快速搜台的方法是预置所有频道的频率值,然后直接查表选台--检测AGC或同步信号--下一个,所以几秒中就能搜索完所有频道,但可能会漏掉某些非标准频道

慢速选台就是慢慢递增频率值--检测检测AGC或AFC电压以及同步信号--峰值时正确,保存--下一个台,这个方法就比较慢了

网友F:
可以这样做。

以上搜台不是漏台就是搜到很多假台。
比较好的做法:
1. 设置高频头到某频点。
2. 读场信号。如果没有场,跳至下一频点。如果有,则要根据高频头的资料判断是否信号最好的点,如果不是可以选择微调调至最好点。
做到正确搜台一定要有一个行场分离电路,能够分离出场信号做为有台的必要条件。

网友G:
6楼xwj说的是

先自动搜索,然后用表格存储起来。

网友H:
7楼

7楼说的电视收台吧

楼主可能是收音机的收台

楼主:
re XWJ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1。检测检测AGC电压,电压值应该为多少才是搜到台的标志?
是不是检测到AGC=1就可以了?A2A1A0的值有没有影响?需要检测吗?

2。检测同步信号,这点我不明白,请问应该如何检测?

3。检测中频频偏(AFC电压),是不是判断AFCWIN=1?还是AFC4,AFC3,AFC2,AFC1?

高频头的文档资料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316549114.rar
RF文档资料: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316557446.rar
IF文档资料: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316561296.rar

网友I:
7年前做过,用FI1256的,给频率值即可

网友J:
同意7楼的做法.

7楼是最佳的做法.
如果系统中有用到Video Decoder, 那么大部分的Video Decoder都支持视频信号的检测,搜台时,当Video Decoder指示有视频信号存在时,就说明已经收到一个正确的台了.
当系统中没有用到Video Decoder时,就只能自己一个行场分离电路,检测场频信号.

网友K:
实际的搜台过程要复杂一点

快速递增频率----检测到视频信号----慢速递增频率---AGC电压上升---继续慢速递增频率---直到AGC电压下降---返回到下降之前的峰值的频率点---保存这个频率----下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