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塑料电阻轨

楼主(2009-04-28):
谁买过类似的东西?

需要买点这个东西做那测量婴儿身高的东东,但各个传感器厂家似乎都只愿意卖我导电塑料电阻轨位移传感器,但我只想有那基片和电刷,这样可以便宜很多,否则买成品的传感器价格太贵了,0.5M的就要400块拉。。。

相关链接:http://www.jjx88.com/product.htm?gclid=CMP0yNjskpoCFQwSegodB3MSNg

楼主:
呵呵,怀疑坛子里没几个人见过这玩意。。。

网友A:
用旋转编码器,或者类似打孔带的方案行不?计脉冲数

楼主:
那个不行,结构上限制了

如图,在两边更装一个导轨,正好测量

楼主:
导轨1装这个电阻丝基片,导轨2连接电刷

导轨1两端加一个小电压,导轨1和导轨2之间的挡板上有一个金属架把电刷电压传给导轨2

检测电压即可。

精度比较高,如果实现了会非常稳定。

楼主:
受朋友所托,呵呵,免费帮他们弄的

一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推不掉,俺本来也不是做这些玩意的,他原来找人做了一个方案,用超声波的方式测量的,呵呵,达不到精度要求,而且受温度、湿度等影响很大,想要改进他。

网友A:
那在导轨上弄成类似齿轮状的东西,滑动时触动机械开关计

我感觉现在搞东西,应该尽量用数字电路的方法解决。

或者装个齿轮,弄个旋转编码器?

楼主:
那个结构更加难做。。。

网友B:
圈圈的办法好

见过有用皮带+齿轮+红外光传感器测位移的设备.不过问题容易出在皮带长时间使用面变松驰出现打滑现象上,做成类似自行车链条的方式又有些复杂.

网友A:
搞个光电鼠标那个东西装上去行不?

弄得好的话,移动相同的距离,应该能够得到相同的计数。

我试了一下我的光电鼠标,从左边移动到右边,每次移动的位移基本上是一样的。楼主去试试或许能行哦...

楼主:
不能做成那样

呵呵,没人做结构,我也不太懂结构,做成齿轮的,光配合问题我就搞不定。

那样做起来更麻烦,而且露出一个齿轮也实在不好看,另外齿轮弄下来也不便宜,实际使用中齿轮也容易咯吱咯吱响,呵呵,别怕小孩吓着了。。。

另外,装上那齿轮也给人老土的感觉,呵呵,怎么卖高价?

楼主:
我晕,圈圈怎么净让我放弃这个方案?

我拿还有时间再去研究什么光电鼠?!

再说了,即使光电鼠的方案可以实现,但我再去做那些光电结构岂不是让我吐血?!

我就想给他做一个稳定的、可靠的、老大娘就能装配生产的,结构加工也容易的,成本控制差不多就可以了。

呵呵,他真很可能找个什么都不懂的老大娘给他装配。

楼主:
用这个导电轨的好处

就是我基本上没有什么结构的事情要做,让他自己找个木工按照那个做出了,然后把导电轨铺上就结束。

呵呵,很恐惧再去弄这个结构,我那有那么多时间,我又不是闲人不要上班。。。

网友A:
俺无语...弄这么个变阻器的方案,容易磨损,接触电阻也有

光电鼠标是现成的东西,把那个东西装上去就行了,不用搞什么光电结构啊...
把鼠标当成滑快,导轨当成鼠标垫……可以实现免接触式测量,不存在磨损问题啊,多好的事,而且精度应该也够了。

网友C:
参考一下电子游标卡尺

网友D:
有种多圈电阻器

就是能够转很多圈的滑阻器。弄个橡胶轮子就搞定。结构简单精度够。

楼主:
~~

嘿嘿,圈圈还只是沉迷在技术中,还不能把技术、市场、效率等结合起来看。

既然是用这种接触方式测量,肯定要考虑磨损的问题,但并不是不磨损就一定最好,说白了,保证一定的寿命后,让它有一定的维修率才是效益最大化的手段,当然,前提是要保证相应的设计寿命,我初步考虑的是达到3年(8000次)左右,这个次数对于这个电刷来说,还是很容易达到的。
接触电阻问题不大,我是测量的电阻比例,也就是测量已滑过去的阻值和未滑过去的阻值,这两个值相加减去总阻值就可以得到接触电阻值了,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在仪表背面还有一个身高归零按纽,用户只要把挡板推到零位置,然后按下归零按纽就可以自动校准了。

弄光电鼠标的事情就不能想了,
首先:我从来没琢磨过它,具体怎么弄我是一无所知,
其次:我也不知道到那去买这个东西,
第三:它的结构怎么办我也没办法(现在没有任何搞结构的人,只能找个木工做出来一个木头架子就不得了拉),
第四:光电鼠的供电线路和信号传输线路不好弄,这个非常关键,在那个档板和导轨上不容许有什么导线在上面的,如果做成无线的方式那就需要不断的换电池,呵呵,我估计没有几个愿意买这样的产品的。

蚂蚁说的游标卡尺的东西也想过,但我没有弄光栅结构的本事,另外供电和信号传输的问题同样存在,不好克服。

从星期天考虑到现在,基本上常见的方案都考虑过了,感觉惟有这个测量阻值的方案最合理。

网友E:
用光电鼠标的方法好

几乎没有机械结构的问题,除过开机复位、校零,也没有多少电路零件,全是程序软件的功夫了。

楼主:
呵呵,LS的,我说那么多等于白说了。。。

光电鼠的方法,线路根本就没办法弄。。。

楼主:
哎,我只是问大家有没有买过类似东西

呵呵,弄清楚在那能买到物美价廉的这个东西。。。

似乎确实很少人用过这个东西,从几个网站查询可知道,这个东西成品的寿命还是很长的,可达到10的8次方以上的寿命,呵呵,但我不能买成品(结构不好安装,而且价格贵了),买到是半成品。。。

楼主:
呵呵,坛子里面的老江湖们都上来冒冒泡

大家来帮我认认它。。。

网友A:
就是因为这种东西罕见,大家才给你想其它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去定做这样的东西,估计成本会很高,搞设计最忌讳使用偏冷门的东西了。
算了,不想说了,就当俺们啥也没说过……你找老TYW大叔问问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了。

楼主:
这东西其实不罕见,但大家都是买的成品,买基片的确实很

老王的想法很贴近我的想法,呵呵,但自己弄稍微麻烦了点,所以还是想买成品基片最好。。。

网友C:
不好弄吧

要求电阻率很精确,炭黑的含量便要很准确,还要十分均匀.
卖几毛一个的电位器,在相同的角度,电阻都相差5%呢,做这么长,还是嫌贵.

不如在杆上弄许多间距0.5mm的平行槽,弄个弹片去数槽数便宜

网友C:
磁带+磁头,也行

网友C:
刷一两个可以,量产咋办呢?

俺觉得涂硬磁粉,生产时匀速在磁带机里走一下,记下位围信息,游尺上装个磁头便是了

网友F:
方案真多

我也提一个。做个PCB,然后用1000个电阻串起来。,每个接点引出一个触点。
如果做1米长,精度可达1MM,应该足够了。
不温飘,不磨损。焊接1000个0603封装电阻费用是25元,,电阻本身只需要5元。

网友G:
小时候玩过收音机没有,有没有关注到双联和

旋钮之间的那圈东西……

楼主:
我的天,LS的LS方案光引线就让人发疯了。

量不会太大,一年能卖50~100套就很滋润了,卖200套就小发了。。。

网友F:
说错了

上面说错了。这样做达不到1mm精度。因为电阻本身只有1~5%的精度。还有ADC精度限制。
如果真要达到1mm,需要做非线性校准。还有一系列校准。一点也不简单。

还是光学方案比较实在。印刷一条间距1mm的条纹,贴在导轨上,然后用光学来计数。

网友C:
一年两百套

那就用老王的方法吧

楼主:
如果做成熟了才能大面积的去销售。。。

呵呵,市场需求到确实不少,但目前销售价格还比较贵,哈哈,个人感觉销售价格控制到1800以内就可以把量做得比较大(例如3000~5000套/年)

楼主:
呵呵,俺真不会刷那玩意呢

PCB的碳油刷出来的效果会怎么样?

呵呵,怎么像自己做碳膜电位器似的!!!!

网友F:
编码器

又想到一个方法,
印刷一条10bit的编码(黑白点),贴在导轨上。然后用10个光敏管来检测。直接读数。
lz别太激动了。大家是在讨论技术方案,不完全是给你出主意的。你看着合适的就采用。不合适就算了。

网友F:
耐用可靠

要耐用可靠,还是要用容栅。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H:
这个玩意能卖这么贵?????????????

楼主:
呵呵,没有激动,只是口头禅,向taoest表示歉意

呵呵,HWM老师有一句分析的不对,俺感觉这个东西像是高价量小,呵呵,售后维修的问题一般都是3年后就什么都不管。。。

据说这是医疗产品的通用做法。

用光删的最大问题就是电源和信号的接线怎么办?

网友C:
俺那个磁带方案十分适合量产

而且,一个16Bit的位置信息,只需要0.01mm和的位置,开机在任意的位置,轻轻一动便能读出,不像光电方式,还得滑到零点复位

楼主:
NND,据说卖到医院的价格在8000左右

卖给中间商的价格在3500~4000左右,壳子做的漂亮的可以卖到15000以上,呵呵,不过那个壳子要做漂亮了就要开模具,这么大的ABS模具至少需要60W了。。。

楼主:
挡板是活动的

一般来说,只能在挡板上装不要随动的检测装置,否则就有引线的问题,用电阻丝的方法正好可以借用两个金属导轨做导线,可完全避免了导线连接的问题,用这种电阻的方式也不需要处理归零的问题,呵呵,可以放在任意位置都可以开始检测。

网友A:
要我做,肯定考虑用光电鼠标、编码器等方案了

供电直接用像打印机上面那种软带,或者搞两个不锈钢金属导杆。然后显示、电路等都做到滑块上。

楼主:
~~

显示是不能做在滑块上的,呵呵,另外还有测量体重的部分,所以电路也不能做在滑块上。

另外用那种软线在下面拖的方法也不行,呵呵,那个下面的板是密封的,不能开槽,连开孔都不行,而且拖着尾巴也不好看,呵呵,做市场的人不接受,早就否决了这种方法(我一开始也给对方商量了这个拖线的情况)。

实际中,是在这个窝槽上直立了一个很漂亮的显示屏,差不多有半个A4纸那么大。。。

网友F:
供电

电池供电啊,就一个尺子,能耗多少电啊。
开模具的时候,直接将光栅做在模具上。不过1米长的模具,确实很贵。

楼主:
结构图片

网友F:
PowerAnts

你那个磁带用什么材料?是要贴在导轨上吗?长期使用要考虑消磁问题吧。

楼主:
呵呵,不开模具,用木头的做

还不舍得花60W开个模具,呵呵,对方也没那么多银子,我只是帮他弄弄,免费的,多少年的朋友,不好意思拒了他的面子。。。

用电池供电的方式,我在第一页已经说了,他不接受,呵呵,他的理解:原来的别人的类似产品不存在这个麻烦,如果他弄一个出来比以前还麻烦了,他肯定不好卖。

呵呵,市场有的时候会扭曲设计,从纯技术角度讲当时是非接触的光学方式更可靠,但设计只能屈从于市场需要,没办法的事情。。。

网友I:
这个方案还是不错的

我也提一个。做个PCB,然后用1000个电阻串起来。,每个接点引出一个触点。
如果做1米长,精度可达1MM,应该足够了。
不温飘,不磨损。焊接1000个0603封装电阻费用是25元,,电阻本身只需要5元。
---------------------------------------
 我的天,LS方案光引线就让人发疯了。
---------------------------------------
上面说错了。这样做达不到1mm精度。因为电阻本身只有1~5%的精度。还有ADC精度限制。
如果真要达到1mm,需要做非线性校准。还有一系列校准。一点也不简单。
===============================

上面这个方案是不错的!
如果非要用电阻条,而且又找不到电阻条的话。
1、成本不高、容易安装、也比较美观。
2、除了两头没有引线(LZ理解错了),引出线印在PCB上,类似金手指,1mm一个,电刷在上面滑动。
3、精度问题,就算你买到电阻条,精度也不过如此,还是要经过校准的。校准也很简单:只要校准几个点就行了,两个点之间用插值算法就行。准备几根标准的校准条,往上一卡,将数值记入cpu就行了。

另:电阻条能不能用粗一点的康铜电阻丝?

网友C:
鸭的

磁头固定, 写好的磁带装在收带盒里,磁带头固定在游尺上,移动时,磁带便会在磁头上动, 用小力矩的发条收磁带(磁带弄厚点,保证不被拉长), 录音机的走带张力是100克左右,你把发条弄成50克嘛

taoest: 录音机的磁带,见过吧!

网友C:
或者,用一个法码

用重力来收磁带,反正你这玩意不会放倒来工作,哈

楼主:
用电阻带可以做到较高精度

呵呵,但是测量比例的方法才可以,例如普通的碳膜电阻精度是10%~20%,但通过测量比例的方法可以做到1%

康铜电阻丝的阻值好象很小很小,呵呵,我希望阻值能大点,这样我开AD测量的时候比较好弄,难道有阻值比较大的(K欧或者至少几百个欧)康铜电阻丝?

蚂蚁的磁头方式,一个‘走带张力是100克左右’就得把我耍死,呵呵,我不太懂结构,如果再弄这么‘复杂’(对我来说)的结构,呵呵,我只能找绳子上吊了!!!

网友I:
用PCB可直接印碳油作电阻

用触点引出不会磨损电阻,而且可以通过PCB将电阻两端的引线接入右边的盒中,用导轨作电刷引线,这样一侧导轨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
用磁带还不如用打孔纸呢……

网友J:
还不如贴个皮尺在旁边呢,简单易读

这个东西在做婴儿秤的时候,值得考虑一下。

网友K:
去这家问问价,可能肯拆另卖

网友C:
计算器上弄错了一位,应该是0.1mm

录放机的走带速度为47.6mm/S,铬带频率上限16000Hz, 取1/5便比较可靠,则二进制记录法,每16Bit需要0.238mm,比较浪费,如果采用CD的"坑点"记录方式,密度可提高3倍以上

网友L:
其实拆另还不如找上游厂商定做。

网友C:
哈哈

弄不好结构的程序员不是好电工
设计与发明不同,只是把许多成熟的技术融合起来

网友C:
老T的那个电阻带

不知道对空气湿度的敏感度如何呢

网友G:
超声波探头也很便宜,短距离精度达到0.1mm都不难

网友G:
还可以参考数显游标卡尺,把电池、探测电路

都放到活动挡板上,导轨刻/贴一些条纹……如果要把显示结果放到大屏上,再加一个无线数传模块……

楼主:
呵呵,不能弄复杂结构的关键

第一:我不在行
第二:我没有时间,我一个礼拜上6天班,只有星期天有点空,但家里的事情还一堆,自己也有点别的事情
第三:对方没有钱,
第四:我没收钱,免费的,不想太劳神

精度达到0.5MM就可以。

TO  seeokok: 引出触点就不好了,呵呵,就成了分段测量了,还是连续测量比较好。

TO  孤独泪:1楼的图片就是装的米尺,呵呵,装上电子的才能升值嘛。

TO 脱衣舞大叔:我问问去,看看他们卖不卖。

TO HWM老师: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找上游厂家,但现在还没找到,拆机卖肯定要贵很多很多,昨天问了一家直接回:不卖

楼主:
不能装电池弄成无线的原因已经讲过拉。。。

超声的问题也已经讲过了,
第一:精度不好,容易受干扰
第二:收温度、湿度等环境影响很大,对着传感器轻轻的随便吹口气,那值就跑到爪蛙国了。

网友:
用拉线编码器吧。

类似卷尺,一根细钢丝可以拉出收回,拉出长度可由旋转编码器输出。

做正规产品批量生产我还是建议用光栅、磁栅、容栅等方案。

楼主:
拉线的问题

拉出去怎么收回?

必然要加弹性体,问题就来了,如果护士没抓好,只会听见哐镗一声,然后小孩就在那嗥叫,呵呵,难道还得配套一个哄小孩的保姆?

网友M:
忍不住了提点建议

光栅尺方案

我之前做过光栅尺,其实光栅尺远没有楼主想的那么麻烦,有很好的半成品买。你要求的精度绝对不是问题。结构方面也很简单,光栅玻璃的长度和宽度可以随意选择,空间比较灵活,读数的光栅头PCB尺寸也很小,完全可以装在你的那个模具里面。电源为直流5V。连线记得好像用一根5心线就可以了。整个光栅成本在200之内。

网友N:
光栅就用2根线 (cd40106)

就用2根线:

 +7.2V ----+
  >>-4.7K--|/PNP
           |\__________//------- PD线
   +5V-+       |
      4.7K     |
  <<---+-------+
 4电平

  地 _________________//--------地

            +-----1k---PD线     +5VB               +5VB
            |                   |           104     |
           -+-            I1   10K       地 -||-+--40106_C-+
        LED / ==>    +---------+-- 40106_A-10k-+--40106_B-+--1K-+
           -+-      |/                    104                    |
            |       |                 地 -||-+-40106_F-+---3.3K-+->>A
            地       地    I2 -- 40106_D-10k-++-40106_E-+
                   x2
                                  +---PD线(电源/数据线)
                                |/   电流(4态)
                           A>>--| pn
                                3.3K
                                 地

                        PD线 ----|>|--+----7805---+---- +5VB
                                      |      |    |
                                470U ===     |   ===104
                                     -+-     |    |
                                      |      |    |
                          地----------+------+----+---地

网友F:
何为连续测量?

反对。何为连续测量?你不会是传说中那位,认为模拟信号精度是无穷高吧?
无法控制的误差和噪音部分,应该丢弃。所谓电阻带的连续测量,抛弃了非线性误差,磨损误差,等等,精度甚至比引出触点低得多。
至于引出1K个触点的问题,无非就是在PCB里面copy paste十来次,有什么麻烦的。
如果你是担心滑片在两个触点之间无法读数,那也很简单。直接显示最后一次采样值就好了。

楼主:
呵呵,我是不是要弃帖逃跑?!

谢谢dengm 费那么大力气画图。

在此再重申几点:
1、如果不能有效利用两根导轨做信号和电源连接线,其它任何带着线随动的方案均不需考虑,不管是5根线还是2根线,即使1根线也不用想了,呵呵,不能接受这个方案的原因有很多,第一:对方从市场考虑不接受在窝板上开槽,第二:即使可以开槽,拖着一个70CM的线随动也是十分丑陋的事情
2、使用电池供电+无线发射的方案也不是考虑,原因在前面的帖子也已经说明过
3、任何方案均需要考虑到在产品通电前,挡板并没有推到零位置的问题,不可能要求测量人员首先通电然后把挡板推到零位置然后再开始测量,如果这样,使用便捷性不能满足,也就是说,如果是不能识别绝对位置的话,那就很悬。
4、我所说的连续测量指的是信号是连续的,如果搞成1K个端点,那就不仅是1K电阻的问题了,如果中间坏掉一个电阻,光找出它就够受的了,1K端点的信号送到MCU也是大大的麻烦,这个方案还有很多其它的麻烦就不再说了,谁有兴趣就再讨论他把。
--------------------------------------------
这个帖子让我很郁闷,老王的碳黑让我看到想头,TYW提供的商家已经联系过,初步报的价格为60CM+碳刷=300个银子,呵呵,如果能控制到120个银子的话,我就决定动手了。。。

网友O:
我觉得原来提的塑料电阻的方案是最好的!!

大家都跑题了。
量不是很大,所以直接买成品改装吧。
等上了量在委托电阻厂家定制你要的。

楼主:
楼上简直是我的知音啊。。。

呵呵,其实我已经把各个条件和市场的要求说的很清楚了,市场往往是要扭曲设计的,呵呵,技术只能服从市场的需要。。。

网友P:
量身高不就是测距的特例吗?

用超声波试试

网友Q:
用一根橡皮筋

拔掉小叶的裤子,把橡皮筋抽出来,然后弄到你的游标和固定体上。
不是拉力跟形变成正比吗,测橡皮筋的拉力就好了。

仅供参考,是否扒掉小叶的裤子由其自己决定。

楼主:
呵呵,我腰带的橡皮筋可以贡献

但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9楼: 拉线的问题

拉出去怎么收回?

必然要加弹性体,问题就来了,如果护士没抓好,只会听见哐镗一声,然后小孩就在那嗥叫,呵呵,难道还得配套一个哄小孩的保姆?

网友R:
个人认为,搞个康铜丝,锰铜丝什么的,当这个一样的用法

网友Q:
激光测距

网友S:
其实不一定要电池供电啊,无线传输供电行不?

电源、信号都无线传输,反正两个之间也很近的。

楼主:
已经谈好价格,样品50元/PCS

60CM长,电刷,总电阻为10K电阻,寿命>30万次,电压5VDC

估计批量价格可以做到20~30/PCS

网友T:
yewuyi,你要简单还可以更简单

一条透光胶带,上面印1CM,2CM。。。。。。199CM,在滑块上装个小灯泡,照到哪里哪里亮,没光照的地方不让看清,这样也可以叫电子式数码显示,连个数码管都不用。

楼主:
to LS

怎么记录和打印?

网友U:
也可以采用喷墨打印机里面的传动机构来做

就一根带齿的闭环胶带,两头是滑轮,用一个机械的旋转编码开关连在一个滑轮上,检测移动的距离。

楼主:
老A的方案是我接触这个后第一个想起的方法

但也是被朋友首先否决的方案,呵呵,就那根线,实在丑陋。。。

网友N:
用"电刷" 会手感不好的

每 10 cm 加一个光电开关 定位, 开机后 动10cm 就能 定位
mm 用光栅, 有线供电/通信, 就 50cm 的线, 东东有 30cm宽
还放不下吗?

网友V:
不知道那个板是人工滑动的还是电动的

如果是电动的,弄个步进电机,直接就可以测了,如果是手动的,带动个轮盘什么的,计脉冲数就可以

楼主:
人工滑动

电动的肯定不可以,呵呵,是婴儿,别把宝宝的小脑袋给挤憋了。。。

另外线肯定可以装的下,但造型太难看了,对方认为不好销售,所以不接受

网友W:
我估计0.5mm的精度做不来的

批量生产都是有问题的
我指的是用碳刷
你那个电阻条要有0.05%的精度才怪呢

楼主:
呵呵,想要的是1MM就可以,但尽量向0.5靠

至于你对电阻条精度的分析是不对的,呵呵,这个是测量比例,不是测量的电阻绝对值

网友F:
不是测量的电阻绝对值

电阻条的线性度估计也不好(长度与电阻的比值),甚至1%都没有。看你最后做出来效果如何。

楼主:
呵呵,实在不行,最后只能单台校准了。。。

反正量也不大,每台都校准一下,让对方抛不掉俺,哈哈,说不定这还成了让我获得收入的一种可靠方式呢。。。

校准一台收费300元,哈哈,这个主意不错。。。

网友W:
还不如直接在康铜丝上滑动呢,这个还比较准点

你那个电阻条的重复精度肯定有问题的
滑动方向不一样,测的值也不一样,估计你至少要12位的AD

网友N:
关注工程进展......

楼主:
呵呵,早着呢,没有半年弄不完

呵呵,别的事情多着呢,这个只是在抽空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