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松翰,请问r15是什么?

楼主(2007-11-22):
c语言编译成汇编后,有个r15,不知道是什么
    MOV A, (_keydata)   ;
    B0MOV r15, A
    B0MOV A, (r15+0)
    SUB A, #KEYPINNUM

网友A:
应该是临时变量吧

应该是临时变量吧
因为它没有这种寄成器

网友B:
不是寄存器15吗

我没有用过的

楼主:
关键是看资料没找到这个寄存器,汇编编译又无法通过,怪

网友C:
老些年前用过松韩!

当时作的是暖风机,感觉还是可以的!
不过用的汇编!
不知道 lz用的是什么型号,松韩用C是不是有点吃力?

楼主:
用2704 只是改一个程序,加点按键代码,用c编译成汇编后粘

把r15改为0x0b,运行结果是没问题了,但是道理还没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