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pk P4

楼主(2007-11-23):
如果让P4做专业DSP的事,是否会胜过DSP呢?

网友A:
术业有专攻,如是而以

DSP针对数**算做了很多的优化指令,
普通的CPU可能需要很多个指令才能完成这些指令的运算,因此很可能出现高频低能的现象--这是有指令集和硬件限制了的

当然,CPU也有越来越多的加速处理模块了,这就要看你的应用能不能刚好用到以及软件是否做了优化了

网友B:
呵呵,不如谈谈“汽车PK自行车”来得有趣。

网友C:
我认为

P4要胜过DSP

楼主:
俺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