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专题讨论----单片机程序丢失的原因与抑制方法

楼主(2007-11-23):
现象:单片机不工作或者出现混乱的工作,重新烧写程序就恢复正常。
从表面上看是程序丢失,重新烧写程序就可以恢复。
从更深的层次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程序丢失?如何抑制?
请大家把自己遇到的现象和经验都拿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A:
我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

   我发现Flash/EEP存储器的本质机理其实是一个电容储存电荷(在MOS的浮栅中)。其实从原理上说这种结构不是可靠的。
   1.如果外电场很强,强于浮栅电容的场强,数据就错了。
   2.如果存储的时候,给Flash充电时间不够,保存期并不长。这是最常见的问题,我遇到过多次。我用430单片机,如果Flash时钟配置的太快,导致充电时间不够,可能在数分钟到数月之内丢失Flash数据(发现这个问题是TI的Flash代码范例有误!!它忘了判忙延迟等待,造成Flash充电时序严重不够,当时是没问题的,一个月之内100%丢失!)。由此推论,某些标称高速的Flsah烧写设备,要慎用,因为他很可能卡在或少于芯片标称极限时间,造成数据保持时间到达不了手册给出的10-100年
   3.Flash供电电压不足经常造成数据不可靠。例如430单片机标称工作电压1.8-3.7,但Flash写入必须2.7V以上。我试验过2.3V仍能写入,但电压越低,数据越维持时间越短。2V以下断电重起两三次就没了。

   所以,需要可靠的场合尽量低速写入(Flsah写入时序中,电荷注入时间那一段加长,并不一定是编成设备的接口速度),把工作加到芯片上限 (一搬5V芯片用5.5V,3V芯片到3.6V),能明显提高数据可靠性。

楼主:
自己占个沙发

程序丢失最有可能发生在上电和掉电的时候。那时候电源不足,单片机最容易出现混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引用 网友C: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楼主:用了20000片STC单片机之后....

从宏晶吹嘘STC开始,就开始用它了,调试程序还是很方便,断断续续到现在,用了大约20000多片了,但是现在决定不用了。

好处:
1)使用起来很顺手,批量烧写实在是快,写一片89C52RC比Ateml,PIC同类的8K芯片快的多。
2)抗干扰性比Atmel,新茂好的多,不知道新茂现在是否改进了。

不用的原因是:
1)这一年来,销售的有些设备陆陆续续出了问题,返回公司来修理,检查发现单片机不工作了,有的重新烧录程序,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工作了几分钟又不工作了。有的就是单片损坏了,程序也烧不进去了。这件事折腾了一个星期终于找到原因了,STC单片机受湿度影响比较大!!!! 在潮湿环境下,有可能造成单片机损坏!!!
这些有问题的设备,大部分都是从江浙沿海一带返回的,我做了一个实验,证实了这个结论:
将五台设备放在一个封闭的9平方米的房间内连续工作,,屋内开着空气加湿器,两天之后,有一台设备出现故障,三天之后,又一台机器出现故障,经检查发现单片机8952RC损坏。
我用热风枪吹PCB板子半分钟,干燥一下PCB,换上新的单片机,将设备转移放到干燥房间内使用,连续运行至今一直正常。(PCB是环氧双面板)

2)STC这个公司很奇怪,不愿意开**,我们公司财务要求他们开增值税**,他说要加17%的税点,这样,一片89C52RC的价格是5.4×1.17=6.32元,太贵了。

看来现在只有选择新茂和华邦了,STC的尽管很好用,但是毕竟好多地方让人不放心, 连个正儿八经的datasheet也不提供,我不知道它对工作环境有什么要求,再说宏晶不喜欢开**,实在不让人放心。

引用 网友D: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楼: 呵呵,是湿度原因吗?

我们公司以前用过它,结果每个月差不多都要返修300多台,大多都是程序丢了,重新烧录又好了,小部分是IC坏了

由于对公司信誉损害极大,现在公司已经禁止使用它了

PS:
SST89E52也是5块多,比它可靠了不知多少倍了...
引用 网友E: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5楼: STC让人喜欢让人忧

  STC单片机通过串口下载程序的确为产品程序更新带来方便,也给程序的调试带来不少便利。然而事情一分为二,有利有弊,也许正是这个便利,带来了莫名其妙的程序丢失的STC现象。因为单片机的代码是必须得到超强可靠性保护的,一旦出错,机器必然运转不起来了,而STC单片机在程序代码保护这一块好象还有待加强。

引用 网友F: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6楼: 最晕的是掉电后ISP冲RAM,数据丢失.只能用专用烧写器.ISP实为废物

网友G:
有IAP功能的单片机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一般是程序的问题,我公司用C8051的有的工程师也有这种情况,而且他们并没有把FLASH当EE用,而我的程序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而且我有用FLASH当EE用,应该还是程序问题。

网友H:
好问题啊

问题很好,但是环境影响因素太多,很难找出毛病啊,大部分是上电瞬间,或者是由于智能电闸的开关原理(反复尝试短路与否)导致的吧,也是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用的是C8051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I:
楼上用的是C8051F的哪款单片机?

楼主:
几乎常见的单片机都有这样的问题。

并不是某种单片机的问题。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出问题,只有在产量很大或者在工作环境恶劣才出。但是如果是无人值守的重要设备就要小心了。
我的分析:
1、上电下电的时候,电源不稳时。有可能产生问题。
2、带有ISP、BOOT等自编程接口容易出问题。
3、软件中有写FLASH的程序,容易出问题。
这是我的个人分析,请各位大侠指点,并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谈谈解决经验。

网友J:
软件中有写FLASH是很不安全的

写的时候突然掉电.
FLASH当EE用的单片机不敢用,干吗不弄个真EE呢?

网友K:
8楼说的绝对了。当然掉电问题是一定要考虑的。

网友L:
做好复位电路,低电压时复位保护。

网友J:
正好写了一半,低电压时复位保护有什么用?

干脆加个掉电检测和后备电源

网友G:
程序中不要随意写flash

我一般是在关机前写一次,开机后读一次。

网友K:
如果写入数据不可丢失,才需要后备电源

但这种要求不多。
一般的数据和参数,只要增加完整性检查就可以了。
如果是软件升级时掉电,用更底层的方法,或者双版本备份。

网友L:
如果擦除flash会将程序部分也擦除了,那么这个设计本来就是

网友M:
主要是单片机设计上的问题

越是新出的单片机,越是安全,不容易出错,就说明了这一点

网友N:
我公司用OPT芯片

网友O:
个人觉得这种现象不代表一般性

程序丢失这种现象是不是所有带程序存储器的微控制的通病?

若只是个别厂家的问题,那就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D:
赞同17楼的意见

楼主:
圈圈说得有道理

引用 网友L: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10楼: 做好复位电路,低电压时复位保护。

使用带电压监测的硬件看门狗,就可以保证低电压时程序不乱跑。

楼主:
我觉得程序丢失和低电压工作有很大关系。

但没有数据证实,现在我发起一个调查,看看大家遇到的程序丢失和电压监测有无相关关系。请遇到过程序丢失现象的朋友到下面地址参加调查。
https://bbs.21ic.com/club/vote/showvote.asp?id=158

网友P:
如果有写指令

那么一定要把低电压检测打开,而且要尽量把电平值设置高一点,并且每次写操作的字节数都尽量少点,为什么要这样推荐呢?

很简单,软件执行写FLASH的时候,如果不发生掉电则OK,如果发生掉电呢,因为低电压检测已经打开,并且设置了一个比较高的电压,例如5V系统设置为4.5V启动BOD,则掉到4.5V以后,已经发出的写指令继续执行写操作,未发出的写指令会被强制RST,4.5V的电压掉到FLASH完全不能写还要一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内,一般而言,已经发出的字节数比较少的写操作都能执行完。

这是对付这个问题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网友Q:
很有意义!

就是不知道能有多深入

网友E:
重要场合,电源低电压的保护是值得关注

  让单片机在低电压时运行在复位状态是一种最安全的状态,因为此时系统受控且状态可知。电压低时,程序运行容易出问题。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复位电路加上低电压检测芯片,如MAX810L

网友R:
~~~

值得注意,写期间的掉电容错处理
1:加入数据校验
2:提供异常时恢复出厂设置

仅就配置文件而言

网友S:
我觉得供电不稳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我最近也用到这个问题,用的是C8051F,用电池来供电,电池接触不是很好,所以只要电池抖动了,程序很容易就丢失了,要么是没法启动,要么是有些功能紊乱,这个概率是相当大啊,我无语了。

网友T:
电源不稳定可能是造成数据丢失的原因

但是应该可以避免或者减少这种概率,复位引脚一定要按规矩做,有ISP等功能的和ISP有关的引脚最好作为输出处理,减少都最为输入IO的使用,可以最大避免电压不稳引起的时序巧合

网友G:
如果程序中没有IAP,即使电源不稳也不会致程序丢失

网友D:
不赞成LS的观点

因为:
1.没用IAP的也一样会丢失
2.IAP只在设置时用一下,平时根本就没用到,而且是有写保护并随开随关的
3.IAP 地址有合法性检测,有逻辑锁的,就算跑飞也是不可能改到程序区的
4.有合理的外加看门狗和电源检测IC:MAX813,有正确的电源退耦和规范的布线
5.一模一样的条件,别的IC 从未出过类似问题

如果这都无法保证可靠性,那还能靠什么来保证可靠性???

为什么就不是IC 问题?

楼主:
上电下电时的电源瞬间不稳,可能是个重要的原因

上电时电容有一个充电过程,从0V升到VCC,需要一个过程。也就是有一段时间,CPU电压不足,处于工作和不工作的两可之间,片内寄存器和内存也会不稳定。比如写1,但读出0.
以上都是我的个人猜测,毕竟谁也没钻进CPU里看过。下电过程同样也有电源不稳时候。

网友G:
没有用IAP也会造成程序丢失,这也太恐怖了吧

那就是IC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U:
主要还是单片机本身的稳定

网友V:
呵呵,意法不会那么差吧?

网友D:
LS,谁说是意法的啊?意法的才没那么差呢

网友W:
关于28楼ayb_ice说的没有IAP

“如果程序中没有IAP,即使电源不稳也不会致程序丢失”
-----------------------------
我认为完整的说法是“CPU内部没有IAP功能,即使电源不稳也不会致程序丢失。”
这在freescale的稳定的程序的10个法则里的。

如果程序还会丢失,那就是设计和工艺问题了,靠程序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FALSE不会呆着呆着,就丢的。

我分析一定是单片机进入混乱状态,启动了编程的程序。
比如IAP、ISP、JTAG、写FALSH程序、并行编程。除了并行编程不太可能造成改写FALSH,其他的几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嫌疑。
假设单片机处于混乱状态,一旦进入上述状态,哪怕只破坏一个字节,结果可想而知。
为了防止单片机混乱。我总结出以下几条,请各位大侠补充。
1、尽量改善电源。这是老话了。并不是说单片机能工作就行,电源要设计好,加上104去耦电容改进电路布局等措施。
2、使用带电压监测的复位芯片。防止上电/下电时,单片机电压处于工作和不工作的临界时,单片机自己胡来。
3、保护编程的IO口,加些上拉或下拉电阻。如IAP、ISP、JTAG等。防止单片机复位之前的时间被处界杂波干扰,误入编程状态。这点是否有用,请大侠们讨论。

网友P:
LS的理解错误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36楼: FALSE不会呆着呆着,就丢的。

这句是错的……

FLASH会呆着呆着就丢的,都有个时间问题……

很多日系/韩系/台系的MCU等FLASH器件,都只能保证用10年,MCP很多却是40年,呵呵,这就叫区别……

网友X:
与单片机本身的性能有点关系吧!

开始我用的是89S8252不会出现丢失现象.没有没有产生什么其他的问题.
  后来89S8252没有买的了
  现在用的89S8253不知道怎么近来出现了很多这个数据丢失问题.
   头痛~~~~~~~~~~~~~~~~~~~~~

楼主:
36楼说的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了。

超过10年数据丢失,是芯片的参数之一,好像根本没办法改善,除非使用OTP的。
我们现在只能研究远远不到10年,数据就丢失的问题。我认为最大可能就是CPU自己胡来,造成的。

网友P:
呵呵,如果FLASH工艺不过关……

到不了10年就丢,这也是CPU胡来?

很多其实就是FLASH工艺不过关的原因……

另外OTP也有存储时间的限制,也不是可以‘永久’的……

网友Y:
同意36楼救火车 说的情况

同意36楼救火车 说的情况,而且我做过这方面的试验 ,基本是这个情况
发表于 2007-11-26 15:27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我分析一定是单片机进入混乱状态,启动了编程的程序。
比如IAP、ISP、JTAG、写FALSH程序、并行编程。除了并行编程不太可能造成改写FALSH,其他的几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嫌疑。
假设单片机处于混乱状态,一旦进入上述状态,哪怕只破坏一个字节,结果可想而知。
为了防止单片机混乱。我总结出以下几条,请各位大侠补充。
1、尽量改善电源。这是老话了。并不是说单片机能工作就行,电源要设计好,加上104去耦电容改进电路布局等措施。
2、使用带电压监测的复位芯片。防止上电/下电时,单片机电压处于工作和不工作的临界时,单片机自己胡来。
3、保护编程的IO口,加些上拉或下拉电阻。如IAP、ISP、JTAG等。防止单片机复位之前的时间被处界杂波干扰,误入编程状态。这点是否有用,请大侠们讨论。

网友Z:
re

今天发现一个问题:C8051F340在电池供电的时候,VDD在2。9V~3。1V之间都不能进行写FLASH操作。这个问题搞了我整整一天。开始的时候我电池电压3。0V 以为电压够了,谁知道。。。
还以为别的地方问题呢

网友AA:
re

LS的,写flash是需要电源电压满足条件的,至于多少可以查你用的单片机的datasheet。

楼主:
说点具体的。

下面是我对使用MEGA16L的防丢程序措施。5V电压8M晶振。
1.使用带电压监测的706硬件看门狗。即保证可靠复位,又防止CPU低电压工作。
2.不使用IAP自编程。熔丝位BOOTRST=1。以前我是用过自编程,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它禁止了吧。
3.晶振选择高幅度振荡输出. CHOPT=0 工作电流会增加1个多毫安,但是稳定多了。
4.打开BOD  BODEN=0  BODLEVEL=0  一旦VCC下降到触发电平4.0v以下,MUC不工作;当VCC电平大于触发电平后,重新开始工作。
5.设置复位启动时间稍长。SUT 1=1  SUT0=0 上电复位时让CPU等待65个毫秒,使电源缓慢上升。
6.禁止JTAG。JTAGEN=1 OCDEN=1 因为JTAG有改写FALSH的能力。我在产品阶段用不着它,还是把它禁止了吧。
最后的熔丝位变成了 C9 2F 下面是使用双龙下载软件的抓图。

网友AB:
AT89S系列用到现在也有几K了吧,怎么没发现程序被冲掉?

楼主:
请楼上介绍下工作环境和系统设计

是否使用了看门狗?

网友AC:
顶48楼!!!

建议版主送条裤子

网友P:
48楼的发言真是知音啊……

~~,基本上讲到正题上了啊……

严重赞同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厂家的FLASH工艺不过关,电荷自漏的速度太快,就如同家的自来水龙头卡不死老是在那‘跑、冒、滴’……,

你想这样的FLASH能长时间工作吗?

还有一些FLASH的温度特性不好,在常温下自漏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但温度高了,自漏的速度大大加快,可能是厂家测试不完整,只做了常规温度测试,没做极限温度测试的原因,所以,有很多FLASH在高温环境下里面的内容丢失了。

::以上内容仅代表本人个人观点,是否不妥,请自行判断予以采纳……

网友AD:
关于温度湿度~~~~~~~可以看出来在温湿度条件比较恶劣情况下

存储未必是那么可靠;

我觉得象使用eeprom或者flash的存储参数,可以多写几个地方;
然后根据3选2这样的规则判断数据是否正确;
然后还可以根据正确的判断,把无论正确或者错误的地方,都重新写一遍;

网友T:
数据倒是可以,但是程序代码不行

程序代码没有办法实现三选二的方式运行
当然多个MCU相互调度,就像飞机中的FMC一样也行,三套系统各自独立,如果有一套出现异常则告警,改为手动操作了。

网友M:
48楼说的是

不能迷信手册,有些数据是为了竞争需要

网友K:
48楼振聋发聩

网友AE:
记得用凌阳的061a

贴片的,调试的时候用电烙铁换个元件,或接个线什么的,程序立即丢失,重新下载就好了,但是用凌阳出的那个120元的开发板(plcc的)就没这种情况,

楼主:
狂顶48楼

48楼sharks说得太好了。
小车学习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慢速烧写还可以,使用上限电压的方法在工艺中不容易实现。
要么准备另一套电源,要么只能用转接座烧芯片了。

网友F:
救火车应该在44楼自己穿红色三角裤头---这个不腐败~~~

网友AF:
48F说到根上了

网友AG:
学习了

受教了.

楼主:
谢谢60楼大叔。

自己的**还是不加了。

网友AH:
偶认为这是厂家的生产工艺的问题,

楼主:
我们管不了厂家的生产工艺

只能在我们能做的地方想办法。

楼主:
大侠们快出来点评点评啊

网友AI:
单片机程序丢失的原因与抑制方法

MCUflash丢程序,并不是flash工艺不过关的问题,这个工艺一点问题都没有!而是单片机系统设计考虑不周到引起的。如果考虑周全的话,这种问题很少出现。就拿C8051F单片机来说,如果真正理解了它的FLASH结构及其编程和擦除的机理,充分利用C8051F提供的一切保护手段,外围电路再进行可靠的设计,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很多人遇到问题,是对datasheet没有很好的研究,对里面的一些东西没有很好的理解。

网友AJ:
同意

同意

网友AF:
前段时间用MCU内部DATA FLASH也发现个别产品容易丢数据

以前用外EEPROM,后改用内部DATA FLASH,发现误擦除现象.
后分析:
 上电有个写操作,由于上电电源不可避免电源抖动,在写过程,如果刚好擦除了FLASH,由于抖动造成再次冷启动,下次再写时所有数据已经初始化为0FFH
解决:
    上电由原来短延时改为3秒延时,等电源稳定后再操作FLASH,备份数据,现再没发现该现象了.

网友AK:
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

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都是在上电会掉电的那一时候电压变化速度太快.搞得出现代码乱走现像.

网友AL:
48楼正解

虽然很多的Flash数据丢失是因为错误设计而产生的程序自写造成,但是Flash工艺本身导致的数据挥发在行业里出现得也比较多。
所有的Flash工艺的存储单元,浮栅中的电子都会自然逃逸,不同的Flash工艺,不同的温度,电子逃逸的比率不同。(顺便说一下,OTP的一样也会逃逸,MASK的不会)
如果你怀疑你使用的Flash的MCU的数据保存可靠性,可以做高温烘烤测试。高温会加速浮栅中电子的逃逸比率,做这个测试时,芯片不需要上电。
另外,烧录器对于数据保存时间其实也很重要,如果烧录器本身没有采用严格的烧录时序和参数,很有可能产生边缘烧录 - 浮栅中充入的电子不足,更容易出现Flash数据自然挥发的现象。
yewuyi提到MCP的MCU数据保存时间是40年(常温),其实MCP也有标20年的芯片,例如J系列,这就是因为Flash工艺不同。对于标40年的MCU,是采用PEEC的Flash工艺,别的MCU厂家用这个工艺的已经不多了,因为成本高。MCP的PEEC Flash在晶圆级测试时有一项就是,在250C下做数据保存24小时烘烤测试,这相当于使用1.2eV活化能,等同于在85C下数据保存100年。

网友P:
martin 发言很权威……

~~~

网友AM:
我觉得还是电源和软件软硬件规划的问题

我在贵州矿山有一个项目是6年前做的,那时初次做产品,天不怕地不怕,系统又小,考虑到我从来没用过看门狗,产品做好了等到拿钱,基本是应付,简单测试后就发到现场了,还是个手工焊接扳,**未做任何处理,结果该扳子在那已经连续运行满6年又10个月了,从未出个问题,要说硬件技巧一是电源做的好,二是复位方式是单独设计的!

网友P:
LS的运气实在是好……

~~,不得不服啊……

网友A:
要不要考虑一下动态刷新?

   打个比方,假设数据10年左右可能会出现陆陆续续的丢失,那么,通过程序让单片机每年或每个月自己将自己刷新一遍。

楼主:
楼上说的太危险了。弄不好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网友M:
同意77楼

网友AN:
74楼的好久没露脸了

网友AO:
同意 14 楼;

网友AP:
STC的单片机下载的时候设为P1.0 P1.0为低电平才可以下载

STC的单片机下载的时候设为P1.0 P1.0为低电平才可以下载,这样可靠情高一些,

网友AQ:
我用STC的问题

我以前用的是STC89C5XRC的单片机,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用了单片机的休眠功能,然后模拟静电打管脚,结果程序就不知道跑那去了,断电后从新上电正常

网友E:
如此看来编程器的选用也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环节

  其实一个产品,方方面面都要做好,才能整体稳定可靠,“木桶理论”值得推而广之呀。

楼主:
古版说得是

还有什么经验,指点指点。

网友AR:
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

网友AS:
c8051f在下完程序后最好将JTAG相应脚节地,这样一来可以抗干扰

楼主:
那么其他类型的单片机是否也要接地?

网友:
运行环境

处理好单片机的运行环境以及设计好单片机的硬件抗干扰,软件抗干扰。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AT:
刚接触Flash,学习下

网友AU:
强力建议LZ不能电在高湿环境下做上一个月

强力建议LZ不能电在高湿环境下做上一个月,拿出来干燥后再通电试验,如果还有丢程序的就说明是FLASH工艺问题。

网友J:
两位大侠真厉害sharks,martin----病根找到了

两位大侠,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解1:----------------------------------------------------------------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8楼: 我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

   我发现Flash/EEP存储器的本质机理其实是一个电容储存电荷(在MOS的浮栅中)。其实从原理上说这种结构不是可靠的。
   1.如果外电场很强,强于浮栅电容的场强,数据就错了。
   2.如果存储的时候,给Flash充电时间不够,保存期并不长。这是最常见的问题,我遇到过多次。我用430单片机,如果Flash时钟配置的太快,导致充电时间不够,可能在数分钟到数月之内丢失Flash数据(发现这个问题是TI的Flash代码范例有误!!它忘了判忙延迟等待,造成Flash充电时序严重不够,当时是没问题的,一个月之内100%丢失!)。由此推论,某些标称高速的Flsah烧写设备,要慎用,因为他很可能卡在或少于芯片标称极限时间,造成数据保持时间到达不了手册给出的10-100年
   3.Flash供电电压不足经常造成数据不可靠。例如430单片机标称工作电压1.8-3.7,但Flash写入必须2.7V以上。我试验过2.3V仍能写入,但电压越低,数据越维持时间越短。2V以下断电重起两三次就没了。

   所以,需要可靠的场合尽量低速写入(Flsah写入时序中,电荷注入时间那一段加长,并不一定是编成设备的接口速度),把工作加到芯片上限 (一搬5V芯片用5.5V,3V芯片到3.6V),能明显提高数据可靠性
--------------------------------------------------------------------
解2-----------------------------------------------------------------
引用 网友AL: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72楼: 48楼正解

虽然很多的Flash数据丢失是因为错误设计而产生的程序自写造成,但是Flash工艺本身导致的数据挥发在行业里出现得也比较多。
所有的Flash工艺的存储单元,浮栅中的电子都会自然逃逸,不同的Flash工艺,不同的温度,电子逃逸的比率不同。(顺便说一下,OTP的一样也会逃逸,MASK的不会)
如果你怀疑你使用的Flash的MCU的数据保存可靠性,可以做高温烘烤测试。高温会加速浮栅中电子的逃逸比率,做这个测试时,芯片不需要上电。
另外,烧录器对于数据保存时间其实也很重要,如果烧录器本身没有采用严格的烧录时序和参数,很有可能产生边缘烧录 - 浮栅中充入的电子不足,更容易出现Flash数据自然挥发的现象。
yewuyi提到MCP的MCU数据保存时间是40年(常温),其实MCP也有标20年的芯片,例如J系列,这就是因为Flash工艺不同。对于标40年的MCU,是采用PEEC的Flash工艺,别的MCU厂家用这个工艺的已经不多了,因为成本高。MCP的PEEC Flash在晶圆级测试时有一项就是,在250C下做数据保存24小时烘烤测试,这相当于使用1.2eV活化能,等同于在85C下数据保存100年。
-------------------------------------------------------------------

现在就等着看看有什么办法去根治了

网友P:
~~,根治的办法就是

一:选用质量好的芯片,象STC这样的三无产品就免了~~
二:选用质量好的编程器,开发用的编程器可以自己做做,或者买个便宜货,生产用的编程器还是买个好的把~~,例如:俺们生产用的编程器全部是XELTEK的

楼主(2007-12-23):
大家能不能具体的谈谈某种单片机的抑制方法

您熟悉哪种就谈谈那种。

网友AV:
是不是“潮敏”现象?

某些封装的器件会有潮敏失效。
具体怎么回事一句话说不清楚,google一下看看吧。

网友AV:
48楼的大侠,的确厉害

已经把这段发到公司的信箱。回去学习一下。

网友AW:
新用stc

破坏试验2次:1:供电8V,工作正常。2:模拟手持电路触电,MCU无损坏。

楼主: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95提到的“潮敏”现象

我没弄明白。
老大们快研究研究,是否有关??

网友AV:
仔细看了一下,和潮敏没关系

潮敏是器件的一种失效方式。
大致的意思是,某些封装内部积存了湿气(水分),此时一过回流焊,或者用热风枪吹下来,内部的水分迅速膨胀,破坏了原来的结构,导致器件开路失效。
如果坏芯片吹下来的时候出现潮敏,那么会破坏现场,导致不能分析出失效的本质原因。
一般地,如果要把板子上面坏掉的器件弄下来分析,都要在烘箱里105度烘一段时间,(具体多少时间不清楚),然后再吹下来分析。

网友AX:
那根本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不小心上到100楼!

楼主:
欢迎香帅!

网友P:
~~,现学现用~~

帅有个屁用!到头来还不是被卒吃掉!

网友L:
没帅那就更加有个屁用了…………

网友AY:
‘电子’是个好动的家伙

电子不但会挥发走,还会挥发回来的:-)
记得大概十年前,看过一篇**,提到EPROM的擦除时强调:紫外线强度要足够,时间要长一些,如果经测试一分钟照射能擦空,最好照射3-5分钟,因为勉强擦空的片子不保险,过一会有些数据还会随机的回来。
另外我还想到,FLASH中的数据虽然在塑料里面封装着,自然界中的微量射线会不会使浮栅中的电子获得能量逃逸,与热逸散一同影响着数据的最终寿命?
有人试验过X射线可以擦除OTP芯片。

网友AZ:
30K*AT24C512N-10SU-2.7

本司刚到30K*AT24C512N-10SU-2.7 DC:0744 价格优惠,欢迎来电订购 新纪东森王**  755-25866983

网友BA:
插不上嘴:(

网友BB:
呵呵,我以前遇到过

是由于干扰或复位不好,导致程序进入ISP.
其实STC也有考虑,不是让你在P1.0/P1.1上做**吗,你自己不注意而已!
此外,以前用汇编写程序,有软件陷阱的说法,现在都用C了.有谁在C语言里设置软件陷阱了?

网友BC:
看看

看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只要是尽量保证有效期就可以了。
做软件的防**的,就是三年就非常成功了。
做黑白电视机的,也就是熊猫保证十年的MTBF,其实达不到,寿命试验的概率模型有问题。

1、Flash 的寿命,有他本身决定了,但是也有几个影响的地方,封装好的话湿度应该不会影响吧?这个咱不懂。谁懂的说下。 电子度越的数量跟电压有关系的吧? 度越过去的电子的电场强度 和外界的电场强度加起来多大是个0电平? 烧写器慢的就一定好了吧?
2、硬件设计的时候抗干扰,防复位设计,都是怕巧合的情况下误操作吧? 这个硬件设计者应该考虑了不少了吧?
3、软件出错,软件的健壮性肯定要考虑硬件的不周。低电压复位要是芯片不集成这个功能的话,外面加不太好吧,老板说又是钱啊。

似乎公司里的高低温和四角试验测量上面的哪个都没有用。还好消费电子,能用5年就可以了。

网友BC:
独立的Flash更不好弄了。

刚看了下MT28F128J3RG的资料。
当Reset的时候所有的erase,write将abort,相关数据将valid。
刚哪位说在4.5V还没有降到不能写的之前的这个时间没有了。
郁闷啊,独立的Flash怎么保证低压不误操作?

网友BD:
程序代码也可以实现三选二的方式运行

  也来凑个热闹。
  程序代码也可以实现三选二的方式运行,准确来说,程序代码保存在Flash时也可以加上校验,使用类似NAND FLASH的ECC校验的道理,从而保证程序代码在恶劣环境下的高可用性。目前,已经有厂家这样设计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