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屏汉字显示有重影,如何解决?

楼主(2007-11-23):
我用单片机做了一个条屏,可是显示出来的汉字有重影,而且汉字的亮度也大大降低。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重影的现像,现在感觉是二个汉字在显示造成的重影。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家帮忙。急啊。

网友A:
消隐没做好。

网友B:
这是两个独立问题

问题1:重影,多系电路设计不当或驱动软件编写不正确所致
问题2:亮度降低
if(显示字符不闪烁)

      减小限流电阻

Else

     提高刷新频率,加长LED每一行的显示时间

提问题务必给出前因后果,比如电路图,关键源程序,效果图。

楼主:
程序在此。大家帮帮看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B0 =              P2^1;//MBI5169 LE/MOD
sbit    LE    =            P2^0;//MBI5169 OE
sbit    ST  =            P2^4;//NO  USE
sbit    LN  =            P2^2;//LS138  -E2
sbit    SCLK_595    =    P3^1;//        P2^3;//MBI5169 CLK
sbit    SDATA_595    =    P3^0;//        P2^7;//MBI5169 SDI
sbit    p26=P2^6;
sbit    p27=P2^5;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ledbuf[16] ={0x01,0x01,0x01,0x01,0x01,0xff,0x01,0x02,0x02,0x02,0x04,0x04,0x08,0x10,0x80,0x00};
unsigned char ledbuf1[16]={0x00,0x00,0x00,0x00,0x04,0xfe,0x00,0x80,0x80,0x40,0x40,0x20,0x10,0x0e,0x04,0x00};

void WR_595(uchar temp1)
{
    uchar j ;
    for (j=0 ;j<8 ;j++)
    {
        SCLK_595=0 ;//加上的,要删去
        temp1=temp1<<1 ;
        SDATA_595=CY ;
        //SCLK_595=0 ; //上升沿发生移位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K_595=1 ;
        _nop_() ;
        _nop_() ;

    }
    SCLK_595=0;
}
void delay15(unsigned int vv)
{
      unsigned int delayi;
      for(delayi=0;delayi<vv;delayi++);
}
void init(void)

      SB0=0;
      LE=0;
      ST=0;
      LN=0;
      TI=0;
      p26=0;
      p27=0;
}
void main(void)
{
 // delay15(500);

  init();
  while(1)
     {
        for(i=0;i<16;i++)
        {

         LE=1;
         SB0=0;
         WR_595(ledbuf);
         //WR_595(ledbuf1);
         SB0=1;
         SB0=0;
         LE=0;

         LE=1;
         SB0=0;
        // WR_595(ledbuf);
         WR_595(ledbuf1);
         SB0=1;
         SB0=0;
         LE=0;

         P1=i;
        /* WR_595(ledbuf1);

         WR_595(ledbuf);
         WR_595(ledbuf1);

         WR_595(ledbuf);
         WR_595(ledbuf1);

         WR_595(ledbuf);
         WR_595(ledbuf1);

          WR_595(ledbuf);
         WR_595(ledbuf1);

          WR_595(ledbuf);
         WR_595(ledbuf1);

         WR_595(ledbuf);
         WR_595(ledbuf1);

         SB0=1;

         SB0=0;
         LE=0;
         P1=i;
         _nop_() ;*/
         //delay15(2);//quan xian time
        }

     }
}

楼主:
确定是程序的问题

我现在确定是程序的问题,不是板子的问题。LED的列扫用的是5169。

楼主:
确定是程序的问题

楼主:
找不到程序哪的原因

程序里我找不到是哪的原因造成的。请大家帮忙

网友C:
dd

你现在扫描一次用长时间哦

网友D:
同意00意见~~~

楼主:
帮忙

请问根据我写的程序哪里消隐没有做好呢.我不知从哪下手了.

楼主:
大家帮忙啊,

现在真的不知如何搞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D:
倒塌了~~~大半年都没解决???想不通~~~

楼主: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先前没有碰过这块.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E:
真可怜,在laogu没有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