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控制500个led灯作流水点亮效果,有什么最好办法?

楼主(2007-11-23):
如果要控制500个led灯作流水点亮有什么最好办法?

用74hc595 信号不整形的,最多可以级联几个595 ?
还有74hc595 输出端可以直接拖动led吗?
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吗?
那个朋友有控制595的实例代码,参考一下。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dd

看数据手册就可以看出可以驱动多少个595 如果是普通led 595可以驱动的不过要采用拉电流的方式

网友B:
595+动态扫描

网友C:
数据输入是级联的,可以无限级联;但时钟输入是并联的,要分

网友D:
系统

上海曹杨地铁那有2栋绿地的大厦
灯光系统大概2000+个灯
每次路过都觉得做这个项目的很牛啊

网友E:
不要一次级联这么多,最好分段控制

网友C:
2000+个灯没什么的,想想任意一个LED屏又多少个灯吧

网友F:
如果做流水点亮

根本就不要编写代码,有个振荡器,让595自己流起来就是了

网友E:
现在的彩色LED灯,用595恐怕驱动不了

楼主:
哪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产品的,请指点一下?

哪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产品的,请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