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为什么用keil仿真到动态显示那里就执行不下去了

楼主(2009-04-28):
有些问题我都标到注释里面了,请大家帮我看看啊
好像是进不去中断。。不知道为什么 进不去T0的中断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int r;
unsigned char a,b,c,d;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void delay();
sbit P3_6=P3^6;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long counter=0;        //旋转编码器的脉冲计数值

void main()

 {
  TMOD=0x2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R0=1;
  ET0=1;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R1=1;

  SCON=0x50;
  PCON=0xef;

  IT1 = 1;                  //外部中断1为边沿触发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1
  EA  = 1;                  //使能中断
  while(1)
  { if(P3_6==1)   P1_0=0;
    else          P1_1=0;

    a=r%10;          //执行到这里就执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b=(r/10)%10;
    c=(r/100)%10;
    d=(r/1000)%10;

    P2=display[a];
    P0_0=0;
    delay();
    P2=0xff;

    P2=display[c];
    P0_2=0;
    delay();
    P2=0xff;

    P2=display[d];
    P0_3=0;
    delay();
    P2=0xff;

    P2=display;
    P0_1=0;
    delay();
    P2=0xff;

  }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50;i++);   //延迟   50*8+10=410us

   }

void int1()   interrupt 2   //是否是interrupt 2  ??
   {

       counter++;

   }

void t0_() interrupt 1 using 1  ////是否是interrupt 1  ??
  { unsigned char h,rh,rl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h++;
    if(h==100)
                {h=0;
                 r=60*counter/500;
                 counter=0;
                }

    rh=r<<8;
    rl=r&0x00ff;

    SBUF=rl;
    while(!TI);
    TI=0;

    SBUF=rh;
    while(!TI);
    TI=0;
  }

楼主:
谁能给我说说呢

谁能给我说说呢

楼主:
没人能说说吗

哎呀。。。
等的好辛苦啊

网友A:
我来说说吧

请看每一行中我改的注释,好多地方有问题,按我提示的地方改一下重新试试。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int r;
unsigned char a,b,c,d;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void delay();
sbit P3_6=P3^6;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sbit P0_0=P0^0;
sbit P0_1=P0^1;
sbit P0_2=P0^2;
sbit P0_3=P0^3;
long counter=0;        //旋转编码器的脉冲计数值

void main()

{
  TMOD=0x2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TR0=1;
  ET0=1;

  TH1=0xfd;
  TL1=0xfd;          //波特率设置为9600
  TR1=1;

  SCON=0x50;
  PCON=0xef;

  IT1 = 1;                  //外部中断1为边沿触发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1
  EA  = 1;                  //使能中断
  while(1)
  { if(P3_6==1)   P1_0=0;
    else          P1_1=0;

    a=r%10;          //执行到这里就执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主要是因
    b=(r/10)%10;     //为你两个中断函数没有先声明,还有r是不是应该先
    c=(r/100)%10;   //赋个初值呢,直接把int的r赋给char的a等应改成
    d=(r/1000)%10;  //a=(unsigned char)(r%10);

    P2=display[a];
    P0_0=0;
    delay();
    P2=0xff;     //这里应改成:P0_0=1;

    P2=display[c];
    P0_2=0;
    delay();
    P2=0xff;    //同上

    P2=display[d];
    P0_3=0;
    delay();
    P2=0xff;    //同上

    P2=display;
    P0_1=0;
    delay();
    P2=0xff;   //同上

  }
}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50;i++);   //延迟   50*8+10=410us

   }

void int1()   interrupt 2   //是否是interrupt 2  ??
   {

       counter++;

   }

void t0_() interrupt 1 using 1  ////是否是interrupt 1  ??
  { unsigned char h,rh,rl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h++;                //h没初值?
    if(h==100)
                {h=0;
                 r=60*counter/500;
                 counter=0;
                }

    rh=r<<8;   //这里应该是:rh=(unsigned char)(r>>8);右移才对吧
    rl=r&0x00ff;   //这里:rl=(unsigned char)(r&0xff);

    SBUF=rl;
    while(!TI);
    TI=0;

    SBUF=rh;
    while(!TI);
    TI=0;
  }
大致看了一下,没试过,还没有没问题自己再看看。